wifi远程控制c程序ok

楼主(2018-07-19):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de u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sbit jdq1=P2^0;
sbit jdq2=P2^1;
sbit jdq3=P2^2;
sbit jdq4=P2^3;

sbit LED=P1^0;

uchar *pr;                        //指针-重启模块(AT指令)
uchar *pc;                        //指针-设置工作模式(1-STA,2-AP,3-STA+AP)
uchar *pd;                        //指针-设置AP热点的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等0-OPEN,1-WEP,2-WPA_PSK,3-WPA2_PSK,4-WPA_WPA2_PSK
uchar *pa;                        //指针-设置AP地址(AT指令)
uchar *pm;                        //指针-设置多连接(AT指令)
uchar *ps;                        //指针-开启TCP服务器模式(AT指令)
uchar *pt;                        //指针-设置服务超时时长(AT指令)

uchar Buffer='a';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给个初值用于防误判)
uint i,j;

uint aa=200;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int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Buffer=SBUF;
                RI = 0;
        }
        EA = 1;
}

void Com_Init(void)         //        串口初始化        -- 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串口中断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Delay_1ms(2000);          //延时几秒时间等模块启动
          LED=1;
          while(0)
         {
          pr="AT+RST\r\n";
          while(*pr)
          {
            SBUF=*(pr++);
            while(TI==0);                                 //以查询方式查询串口是否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标志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设置工作模式(1-STA,2-AP,3-STA+AP)
        while(1)
        {
          pc="AT+CWMODE=2\r\n";
          while(*pc)
          {
            SBUF=*(pc++);
            while(TI==0);
            TI=0;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设置AP热点的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等
          pd="AT+CWSAP=\"ESP8266_xiaoyu\",\"0123456789\",11,4\r\n";
         while(1)
        {
          while(*pd)
          {
            SBUF=*(pd++);
            while(TI==0);
            TI=0;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串口发送指令AT+CIPMUX=1,让ESP8266进入多连接模式
        while(1)
        {
          pm="AT+CIPMUX=1\r\n";
          while(*pm)
          {
            SBUF=*(pm++);
            while(TI==0);                                 //以查询方式查询串口是否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标志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串口发送指令AT+CIPSERVER=1,5000,让模块开启TCP服务器模式,端口为5000
        while(1)
        {
          ps="AT+CIPSERVER=1,5000\r\n";
          while(*ps)
          {
            SBUF=*(ps++);
            while(TI==0);
            TI=0;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串口发送指令AT+CIPSTO=0,设置服务超时时间,0即永远不超时
        while(1)
        {
          pt="AT+CIPSTO=0\r\n";
          while(*pt)
          {
            SBUF=*(pt++);
            while(TI==0);
            TI=0;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串口发送指令AT+CIPAP="192.168.1.110",设置8266 AP地址
        while(1)
        {
          pa="AT+CIPAP=\"192.168.1.110\"\r\n";
          while(*pa)
          {
            SBUF=*(pa++);
            while(TI==0);
            TI=0;
          }
          Delay_1ms(900);
          if(Buffer=='\n')
          {
            Buffer='a';
            break;
           }
        }

          LED=0;
          while(1)
          {
                  if(Buffer=='q')
                 jdq1=0;
                  if(Buffer=='w')
                 jdq2=0;
                         if(Buffer=='e')
                 jdq3=0;
                         if(Buffer=='r')
                 jdq4=0;

                        if(Buffer=='a')
                 jdq1=1;
                  if(Buffer=='s')
                 jdq2=1;
                         if(Buffer=='d')
                 jdq3=1;
                         if(Buffer=='f')
                 jdq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