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最简单的51蓝牙接收—发送文件源码

楼主:
分享一个最简单的51蓝牙接收—发送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PORT.H"
#include "key.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flag;
#include"5110.h"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displaytemp[16];//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I=1;                                                //正常的话应该是TI        =        1;但是为了控制接收先置‘0’;
}
void main()
{
        flag = 0;
LCD5510_Init();           //5110初始化
LCD_clr_scr();
port_set();
UART_Init();
while(1)
{
        unsigned int num ;
          num=KeyScan();
        if(num == 1)
        {
                flag = !flag;
        }
        if(flag == 0)
{
        LCD_clr_scr();
        DelayMs(10);
LCD_prints(0,0,"send_data");
        sprintf(displaytemp,"%4.0f",(float)a);//打印档位等级
LCD_prints(2,1,displaytemp);
if(TI==1)
{
SBUF = a;
        TI=0;
}
a = 1;

DelayMs(1000);
}

if(flag == 1)
{
LCD_prints(0,0,"receive_data");
sprintf(displaytemp,"%4.0f",(float)b);//打印档位等级
……………………

网友A(2018-07-31):
代码很乱,一点用处没有,你发送接受代码可不可以写到串口中断函数里面,你主函数这么乱只有你自己看的清楚。(别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