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单片机时钟晶振方面遇到些问题

楼主(2018-07-19):
我用的 是STM8单片机,配置定时器的时间分频系数,开发板是8M的晶振,1ms定时产生中断。但是换成12M晶振的STM8设备上也能输出1MS的方波。8M和12M时钟原都不一样,这定时的时间为什么相同?程序根本没动只是复制.

网友A(2019-02-14):
非常抱歉把很久之前的帖子挖出来了,但是觉得有必要答一下。
个人觉得应该是你STM8运行时钟没有从HSI调成HSE导致的,所以默认使用内部16MHz时钟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