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后没有反应 求帮助

楼主(2018-07-19):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W=P1^1;
sbit lcdrs=P1^0;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P2^5;                //液晶使能端
sbit Data=P2^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humi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temp :"};
uchar i;
int RH,TH,n;
void 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elay_ms(u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W=0;
        P0=com;
        delay_ms(5);
        lcden=1;
        delay_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选择写数据模式
        RW=0;
        P0=date;
        delay_ms(5);
        lcden=1;
        delay_ms(5);                ////此处是在液晶显示出一个字符时稍作延时,以此保持数据稳定
        lcden=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函数        *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lcd_xianshi()                //LCD显示固定字符函数         *
{
          write_com(0x80);
        for(i=0;i<6;i++)
        write_data(table1);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6;i++)
        write_data(table2);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a('^');
        write_data('C');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elay_us(2);
   Data=0;
   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uint ge,shi,ge1,shi1;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shi=RH/10;
        ge=RH%10;
        shi1=TH/10;
        ge1=TH%10;
        write_com(0x80+0x06);
        write_data(table[shi+1]);
        write_data(table[ge+1]);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a(table[shi1+1]);
        write_data(table[ge1+1]);

    }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lcd_xianshi();
                 delay_ms(1500);
                DHT11_rec_byte();
                DHT11_receive();
                delay_ms(60);
         }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