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参考例子写的带字库12864(ST7920)液晶屏程序,求优化

楼主(2018-07-19):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4.h"

uchar code table[] = "      测试      ";
uchar code table1[]= "  实时数据查看  ";
uchar code table2[]= "  上下限设置    ";
uchar code table3[]= "光照:           ";
uchar code table4[]= "风速:           ";
uchar code table5[]= "风向:           ";
uchar code table6[]= "温度:           ";
uchar code table7[]= "湿度:           ";
uchar code table8[]= "土温:           ";
uchar code table9[]= "土湿:           ";
uchar code table10[]="时:             ";
uchar code table11[]="天:             ";
uchar code table12[]="月:             ";
uchar code table13[]="年:             ";
uchar code table14[]="下限:           ";
uchar code table15[]="上限:           ";
uchar code table16[]="  请输入密码:   ";
uchar code table17[]="    密码错误    ";
uchar code table18[]="  请重新输入    ";
uchar code table19[]="    降雨量      ";
uchar code table20[]="    设置成功    ";
uchar fanye,fanye2,guangbiao;
uchar b,c,d,e,f,g;
uchar yi,er,san,si;
uchar ge,shi,bai,qian,wan;
uint  guang_shang,guang_xia,feng_shang,wendu_shang,wendu_xia,shidu_shang,shidu_xia,tuwen_shang,tuwen_xia,tushi_shang,tushi_xia,yu_shang;
uint  guang,fengsu,fengxiang,wendu,wendu1,shidu,tuwen,tuwen1,tushi,yu_shi,yu_tian;
long  yu_yue,yu_nian;
//sbit LCD_CS=P0^7;   //RS
sbit LCD_SID=P0^6;    //RW
sbit LCD_SCLK=P0^5;   //E
sbit key1=P1^1;       //确认
sbit key2=P1^2;       //按键减一
sbit key3=P1^3;       //按键加一
sbit key4=P1^4;       //返回
sbit key5=P1^5;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CD_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LCD_SCLK=1;
   LCD_SCLK=0;
   bbyte<<=1; //左移
   }
}

void write(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_ms(1); //延时
  send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_ms(1);
  send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_ms(1);
}
//***********一行显示8个汉字***********
//***************汉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2;i++) {
             write(1,*p);
                  p++;
                    }
                                //write(1,p);
}
//**********一行显示16个字母***********
//***********英文数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english(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i++) {
                 write(1,*p);
                  p++;
                       }
}

void lcd_init()
{
        write(0,0x30);  //8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光标位置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_ms(10);
}

/*****************箭头指示*****************/
void zhishi(uchar a)
{
           write(0,0x30);  //8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switch(a)
        {
                case 1:write(0,0x80);break;
                case 2:write(0,0x90);break;
                case 3:write(0,0x88);break;
                case 4:write(0,0x98);break;
        }
            write(1,0x1a);
}

/*******************************反白1**************************
将128*64看做256*32,3.4行在1.2行右边
x0范围(0x80,0x80+16),x1范围(1,16)按字数算
y0范围(0x80,0x80+32),y1范围(1,32)按点数算
data1,data2写入0xff为反白,写入0x00为清零图片缓存
********************************************************************/
/*void fanbai(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
{
             uchar i,j;
        for(j=0;j<y1;j++)
        {
        for(i=0;i<x1;i++)
          {
                  write(0,0x34);
                        write(0,y0+j);  //写y坐标
                        write(0,x0+i);  //写x坐标
                        write(0,0x30);
                        write(1,data1);
                        write(1,data2);
          }
        }
        write(0,0x36);
}

/*******************显示*******************************/
   void display_start()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  //开始界面
                                 }
   void display_menu()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 实时数据查看
        english(2,1,15,table2);//上下限设置
                                 }
  /* void display_menu2()
    {
                        write(0,0x01);
                          english(3,1,15,table1);// 实时数据查看
        english(4,1,15,table2);//上下限设置
                                 }*/
   void display_mima()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6);//请输入密码:
                                 }
                void display_error()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7);//密码错误
                        english(3,1,15,table18);//请重新输入
                }
                void display1()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3);//光照
                          guang=1234;
                          write(0,0x93);
                          write(1,0x30+guang/10000);
                          write(1,0x30+guang/1000%10);
                          write(0,0x94);
                          write(1,0x30+guang/100%10);
                          write(1,0x30+guang/10%10);
                          write(0,0x95);
                          write(1,0x30+guang%10);
                           write(1,0x30);
                          write(0,0x96);
                          write(1,0x20);
                          write(1,0x4c);
                          write(0,0x97);
                          write(1,0x78);
                                 }
                void display2()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4);//风速
                        fengsu=1230;
                        write(0,0x93);
                        write(1,0x30+fengsu/1000);
                        write(1,0x30+fengsu/100%10);
                        write(0,0x94);
                        write(1,0x2e);
                        write(1,0x30+fengsu/10%10);
                        write(0,0x95);
                        write(1,0x30+fengsu%10);
                        write(0,0x96);
                        write(1,0x6d);
                        write(1,0x2f);
                        write(0,0x97);
                        write(1,0x73);
                        english(4,1,15,table5);//风向
                        fengxiang=1800;
                        write(0,0x9b);
                        write(1,0x30+fengxiang/1000);
                        write(1,0x30+fengxiang/100%10);
                        write(0,0x9c);
                        write(1,0x30+fengxiang/10%10);
                        write(1,0x2e);
                        write(0,0x9d);
                        write(1,0x30+fengxiang%10);
                        write(0,0x9e);
                        write(1,0xa1);
                        write(1,0xe3);
                                 }
                void display3()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6);//空气温度
                        wendu=120;
                        //wendu=0xfff0;
                        if(wendu<8000)
                                {
         write(0,0x93);
                           write(1,0x30+wendu/100);
                                 write(1,0x30+wendu/10%10);
                           write(0,0x94);
                           write(1,0x2e);
                                 write(1,0x30+wendu%10);
                                 write(0,0x96);
                                 write(1,0xa1);
                                 write(1,0xe6);
                                }
                        if(wendu>=8000)
                                {
                                 wendu1=0xffff-wendu+1;
                                 write(0,0x93);
                                 write(1,0x2d);
                           write(1,0x30+wendu1/100);
                                 write(0,0x94);
                                 write(1,0x30+wendu1/10%10);
                           write(1,0x2e);
                                 write(0,0x95);
                                 write(1,0x30+wendu1%10);
                                 write(1,0x20);
                                 write(0,0x96);
                                 write(1,0xa1);
                                 write(1,0xe6);
                                }
                        english(4,1,15,table7);//空气湿度
                                shidu=120;
                                write(0,0x9b);
                                write(1,0x30+shidu/100);
                                write(1,0x30+shidu/10%10);
                                write(0,0x9c);
                                write(1,0x2e);
                                write(1,0x30+shidu%10);
                                write(0,0x9e);
                                write(1,0xa3);
                                write(1,0xa5);
                                 }
                void display4()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8);//土壤温度
                        //tuwen=120;
                        tuwen=0xfff0;
                        if(shidu<8000)
                                {
         write(0,0x93);
                           write(1,0x30+tuwen/100);
                                 write(1,0x30+tuwen/10%10);
                           write(0,0x94);
                           write(1,0x2e);
                                 write(1,0x30+tuwen%10);
                                 write(0,0x96);
                                 write(1,0xa1);
                                 write(1,0xe6);
                                }
                        if(tuwen>=8000)
                                {
                                 tuwen1=0xffff-tuwen+1;
                                 write(0,0x93);
                                 write(1,0x2d);
                           write(1,0x30+tuwen1/100);
                                 write(0,0x94);
                                 write(1,0x30+tuwen1/10%10);
                           write(1,0x2e);
                                 write(0,0x95);
                                 write(1,0x30+tuwen1%10);
                                 write(1,0x20);
                                 write(0,0x96);
                                 write(1,0xa1);
                                 write(1,0xe6);
                                }
      english(4,1,15,table9);//土壤湿度
                                tushi=210;
                                write(0,0x9b);
                                write(1,0x30+tushi/100);
                                write(1,0x30+tushi/10%10);
                                write(0,0x9c);
                                write(1,0x2e);
                                write(1,0x30+tushi%10);
                                write(0,0x9e);
                                write(1,0xa3);
                                write(1,0xa5);
                                 }
                void display5()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9);
                         english(2,1,15,table10);//小时雨量
                         yu_shi=120;
                         write(0,0x92);
                         write(1,0x30+yu_shi/100);
                         write(1,0x30+yu_shi/10%10);
                         write(0,0x93);
                         write(1,0x2e);
                         write(1,0x30+yu_shi%10);
                         write(0,0x95);
                         write(1,0x6d);
                         write(1,0x6d);
                         english(4,1,15,table11);//天雨量
                         yu_tian=2100;
                         write(0,0x9a);
                         write(1,0x30+yu_tian/1000);
                         write(1,0x30+yu_tian/100%10);
                         write(0,0x9b);
                         write(1,0x30+yu_tian/10%10);
                         write(1,0x2e);
                         write(0,0x9c);
                         write(1,0x30+yu_tian%10);
                         write(1,0x20);
                         write(0,0x9d);
                         write(1,0x6d);
                         write(1,0x6d);
                                 }
                void display6()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9);
                         english(2,1,15,table12);//月雨量
                         yu_yue=11110;
                         write(0,0x92);
                         write(1,0x30+yu_yue/10000);
                         write(1,0x30+yu_yue/1000%10);
                         write(0,0x93);
                         write(1,0x30+yu_yue/100%10);
                         write(1,0x30+yu_yue/10%10);
                         write(0,0x94);
                         write(1,0x2e);
                         write(1,0x30+yu_yue%10);
                         write(0,0x96);
                         write(1,0x6d);
                         write(1,0x6d);
                         english(4,1,15,table13);//年雨量
                         yu_nian=201422;
                         write(0,0x9a);
                         write(1,0x30+yu_nian/100000);
                         write(1,0x30+yu_nian/10000%10);
                         write(0,0x9b);
                         write(1,0x30+yu_nian/1000%10);
                         write(1,0x30+yu_nian/100%10);
                         write(0,0x9c);
                         write(1,0x30+yu_nian/10%10);
                         write(1,0x2e);
                         write(0,0x9d);
                         write(1,0x30+yu_nian%10);
                         write(0,0x9f);
                         write(1,0x6d);
                         write(1,0x6d);
                                 }

                void display1_1()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3);//光照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english(3,1,15,table14);//下限
                                 }
                void display1_2()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4);//风速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

                void display1_3()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6);//空气温度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english(3,1,15,table14);//下限
                                 }
                void display1_4()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7);//空气湿度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english(3,1,15,table14);//下限
                                 }
                void display1_5()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8);//土壤温度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english(3,1,15,table14);//下限
                                 }
                void display1_6()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9);//土壤湿度
                         english(2,1,15,table15);//上限
                         english(3,1,15,table14);//下限
                                 }
                void display1_7()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9);//小时降雨
                        english(2,1,15,table10);//小时降雨
                         english(3,1,15,table15);//上限
                                 }
                void display1_8()
                {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20);//设置成功
                }
                void anjian_wan()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wan<9)
                                                        {
                                       wan++;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wan>0)
                                                    {
                                         wan--;
                                   }
                              }
                  while(!key2);
                         }
                }
                void anjian_qian()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qian<9)
                                                        {
                                       qian++;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qian>0)
                                                                {
                                         qian--;
                                  }
                  }
                while(!key2);
                                }
                }
void anjian_bai()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bai<9)
                                                        {
                                       bai++;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bai>0)
                                                                {
                                         bai--;
                                  }
                  }
          while(!key2);
                                }
                }
                void anjian_shi()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shi<9)
                                                        {
                                       shi++;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shi>0)
                                                                {
                                         shi--;
                                  }
                              }
                 while(!key2);
                                }
                }
                void anjian_ge()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ge<9)
                                                        {
                                       ge++;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ge>0)
                                                                {
                                         ge--;
                                  }
                             }
                while(!key2);
                                }
                }
                void anjian_fuhao()
                {
                if((key3==0)||(bai==0))
                        {
                        delay_ms(50);
                                        if((key3==0)||(bai==0))
                                                        {
                                                        bai=0x2b;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bai=0x2d;
                                                }
                                while(!key2);
                        }
                }

void main()
{
        lcd_init();
//fanbai(0x00,0x00,0x80,0x80,16,32);   //上电清空图片缓存
//lcd_init();
display_start();
while(1){
         //key1确认键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if(c<2)
                                                {
                                                c++;
                                                }
                                                if((c==1)&&(b==0))
                                                {
                                                display_menu();
                                                zhishi(1);
                                                b=1;
                                                }
                                }
                         while(!key1);
                 }
                 //key4返回键
                if(key4==0)
                {
                delay_ms(50);
                                if(key4==0)
                                {
                                yi=er=san=si=0;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b=0;
                                e=0;
                          f=0;
                                fanye2=0;
                                     if(c>0)
                                                 {
                                                        c--;
                                                 }
                                                 if(c==1)
                                                 {
                                                        display_menu();
                                                        zhishi(1);
                                                        b=1;
                                                        }
                                                 if(c==0)
                                                 {
                                                  fanye=0;
                                                        display_start();
                                                 }
                                        }
         while(!key4);
                        }

//按键翻页
              if(c==0)
                                {                            //一级界面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key3向右翻页
                                                        {
                                       fanye++;
                                    if(fanye>6)
                                                                        {
                                                 fanye=6;
                                                                        }
                                                        }
                                while(!key3);
                                                        if(fanye==1){display1();delay_ms(50);}
                                if(fanye==2){display2();delay_ms(50);}
                                if(fanye==3){display3();delay_ms(50);}
                                                        if(fanye==4){display4();delay_ms(50);}
                                if(fanye==5){display5();delay_ms(50);}
                                if(fanye==6){display6();delay_ms(50);}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key2向左翻页
                                                         {
                                             fanye--;
                                                 if(fanye<1)
                                                                         {
                                           fanye=1;
                                                                         }
                                                                }
                                  while(!key2);
               if(fanye==6){display6();delay_ms(50);}
                                 if(fanye==5){display5();delay_ms(50);}
                                                         if(fanye==4){display4();delay_ms(50);}
               if(fanye==3){display3();delay_ms(50);}
                                       if(fanye==2){display2();delay_ms(50);}
                                       if(fanye==1){display1();delay_ms(50);}
                        }

             }
//************菜单**************************/
                                                  if(c==1)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b<2)
                                                                                                   {
                                                   b++;
                                                                                                   }
                                                                                        }
                                                                                        while(!key3);
                                                                                        if(b==1){display_menu();zhishi(1);delay_ms(50);}
                                                                                        if(b==2){display_menu();zhishi(2);delay_ms(50);}
                    /*  if(b==3){display_menu();zhishi(3);delay_ms(50);}
                      if(b==4){display_menu();zhishi(4);delay_ms(50);}
                      if(b==5){display_menu2();zhishi(1);delay_ms(50);}
                      if(b==6){display_menu2();zhishi(2);delay_ms(50);}
                      if(b==7){display_menu2();zhishi(3);delay_ms(50);}        */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b>1)
                                                                                                   {
                                                     b--;
                                                                                                   }
                                                                                                   }
                                                                                                   while(!key2);
                                                                                                 if(b==1){display_menu();zhishi(1);delay_ms(50);}
                                                                                                 if(b==2){display_menu();zhishi(2);delay_ms(50);}
                        /* if(b==3){display_menu();zhishi(3);delay_ms(50);}
                         if(b==4){display_menu();zhishi(4);delay_ms(50);}
                         if(b==5){display_menu2();zhishi(1);delay_ms(50);}
                         if(b==6){display_menu2();zhishi(2);delay_ms(50);}
                         if(b==7){display_menu2();zhishi(3);delay_ms(50);}        */
                                                                                 }

                                         }
                                                    if((b==1)&&(key1==0))       //实时数据查看
                                                                 {
                             delay_ms(50);
                                  if(key1==0)
                                                                                        {
                                                                                         b=0;
                                                                                         c=0;
                                                                                         fanye=1;
                                                                                         display1();
                                                                                        }
                                                                                        while(!key1);
                                                                 }
                                        if((b==2)&&(e==0))
                                                                 {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display_mima();         //输入密码:1425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8a);
                                                                                                   e=1;
                                                                                                   c=2;
                                                                                                   delay_ms(50);
                                                                                                   }
                                                                                                   while(!key1);
                                                                                                   }
                                                                                }
                                                                                if(e==1)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yi<9)
                                                                                                   {
                                                          yi++;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yi>0)
                                                                                                   {
                                                             yi--;
                                                      }
                                                 }
                                     while(!key2);
                                                                                                   }
                                            write(0,0x8a);
                                            write(1,0x30+yi);
                                                                                                   delay_ms(50);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b);
                                                                                                   delay_ms(50);
                                                                                                   e=2;
                                                                                                   }
                                                                                                   while(!key1);
                                                                                                   }
                                                                                         }
                                                                                 if(e==2)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er<9)
                                                                                                   {
                                                            er++;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er>0)
                                                                                                   {
                                                             er--;
                                                       }
                                                  }
                                      while(!key2);
                                                                                                   }
                                              write(0,0x8b);
                                              write(1,0x30+er);
                                                                                                   delay_ms(50);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delay_ms(50);
                                                                                                   e=3;
                                                                                                   }
                                                                                                   while(!key1);
                                                                                                   }
                                                                                                 }
                                                                                                if(e==3)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san<9)
                                                                                                   {
                                                              san++;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san>0)
                                                                                                   {
                                                               san--;
                                                        }
                                                  }
                                      while(!key2);
                                                                                                   }
                                              write(0,0x8c);
                                              write(1,0x30+san);
                                                                                                   delay_ms(50);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d);
                                                                                                   delay_ms(50);
                                                                                                   e=4;
                                                                                                   }
                                                                                                   while(!key1);
                                                                                                   }
                                                                                                 }
                                                                                                 if(e==4)
                                                                                                 {
                                                                                                   if(key3==0)
                                                                                                   {
                                               delay_ms(50);
                                                 if(key3==0)
                                                                                                   {
                                                                                                   if(si<9)
                                                                                                   {
                                                            si++;
                                                      }
                                                 }
                                    while(!key3);
                                                                                                   }
                                                                                                   if(key2==0)
                                                                                                   {
                                               delay_ms(50);
                                                   if(key2==0)
                                                                                                   {
                                                                                                   if(si>0)
                                                                                                   {
                                                              si--;
                                                        }
                                                   }
                                      while(!key2);
                                                                                                   }
                                                write(0,0x8d);
                                                write(1,0x30+si);
                                                                                                   delay_ms(50);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if((yi==1)&&(er==4)&&(san==2)&&(si==5))//密码:1425
                                                                                                   {
                                                                                                   e=5;
                                                                                                   }
                                                                                                   if((yi!=1)||(er!=4)||(san!=2)||(si!=5))
                                                                                                   {
                                                                                                   display_error();   //密码错误
                                                                                                   delay_ms(3000);
                                                                                                   display_mima();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8a);
                                                                                                   delay_ms(50);
                                                                                                   yi=er=san=si=0;
                                                                                                   e=1;
                                                                                                   }
                                                                                                   }
                                                                                                   while(!key1);
                                                                                                   }
                                                                                                }
                                                                                                if((e==5)&&(fanye2==0))
                                                                                                {
                                                                                                   if((b==2)&&(key1==0))        //上下限设置
                                                                                                   {
                                               delay_ms(50);
                                            if(key1==0)
                                                                                                   {
                                                                                                   fanye2=1;
                                                                                                   f=1;
                                                                                                   display1_1();
                                                                                                   write(0,0x93);
                                                   write(1,0x30+guang_shang/10000);
                                                                                                   write(0,0x94);
                                                   write(1,0x30+guang_shang/1000%10);
                                                   write(0,0x95);
                                                   write(1,0x30+guang_shang/100%10);
                                                                                                   write(0,0x96);
                                                   write(1,0x30+guang_shang/10%10);
                                                   write(0,0x97);
                                                   write(1,0x30+guang_shang%10);
                                                                                                   write(0,0x8b);
                                                   write(1,0x30+guang_xia/10000);
                                                                                                   write(0,0x8c);
                                                   write(1,0x30+guang_xia/1000%10);
                                                   write(0,0x8d);
                                                   write(1,0x30+guang_xia/100%10);
                                                                                                   write(0,0x8e);
                                                   write(1,0x30+guang_xia/10%10);
                                                   write(0,0x8f);
                                                   write(1,0x30+guang_xia%10);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
                                                                                                   while(!key1);
                                                                                                   }
                                                                                                }
                                                                                                if(fanye2==1)             //光照
                                                                                                {
                                                                                                   if(f==1)           //光照上限万位
                                                                                                   {
                                                                                                   if(g==0)
                                                                                                   {
                                                                                                   wan=guang_shang/10000;
                                                                                                   g=1;
                                                                                                   }
                                                                                                   anjian_wan();
                                                                                                   write(0,0x93);
                                                                                                   write(1,0x30+wan);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g=0;
                                                                                                   }
                                                          while(!key1);
                                                                                                   }
                                                                                                   }
                                                                                                   if(f==2)            //光照上限千位
                                                                                                   {
                                                                                                   if(g==0)
                                                                                                   {
                                                                                                   qian=guang_shang/1000%10;
                                                                                                   g=1;
                                                                                                   }
                                                                                                   anjian_qian();
                                                                                                   write(0,0x94);
                                                                                                   write(1,0x30+qian);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5);
                                                                       f=3;
                                                                                                   g=0;
                                                                                                   }
                                                         while(!key1);
                                                                                                   }
                                                                                                   }
                                                                                                   if(f==3)        //光照上限百位
                                                                                                   {
                                                                                                   if(g==0)
                                                                                                   {
                                                                                                   bai=guang_shang/100%10;
                                                                                                   g=1;
                                                                                                   }
                                                                                                   anjian_bai();
                                                                                                   write(0,0x95);
                                                                                                   write(1,0x30+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6);
                                                                       f=4;
                                                                                                   g=0;
                                                                                                   }
                                                         while(!key1);
                                                                                                   }
                                                                                                   }
                                                                                                   if(f==4)           //光照上限十位
                                                                                                   {
                                                                                                   if(g==0)
                                                                                                   {
                                                                                                   shi=guang_shang/10%10;
                                                                                                   g=1;
                                                                                                   }
                                                                                                   anjian_shi();
                                                                                                   write(0,0x96);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7);
                                                                       f=5;
                                                                                                   g=0;
                                                                                                   }
                                                         while(!key1);
                                                                                                   }
                                                                                                   }
                                                                                                   if(f==5)      //光照上限个位
                                                                                                   {
                                                                                                   if(g==0)
                                                                                                   {
                                                                                                   ge=guang_shang%10;
                                                                                                   g=1;
                                                                                                   }
                                                                                                   anjian_ge();
                                                                                                   write(0,0x97);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guang_shang=wan*10000+qian*1000+bai*100+shi*10+ge;//光照上限

                                                                                                   wan=qian=bai=shi=ge=0;
                                                                                                   write(0,0x8b);
                                                                       f=6;
                                                                                                   g=0;
                                                                                                   }
                                                         while(!key1);
                                                                                                   }
                                                                                                   }
                                                                                                   if(f==6)         //光照下限万位
                                                                                                   {
                                                                                                   if(g==0)
                                                                                                   {
                                                                                                   wan=guang_xia/10000;
                                                                                                   g=1;
                                                                                                   }
                                                                                                   anjian_wan();
                                                                                                   write(0,0x8b);
                                                                                                   write(1,0x30+wan);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f=7;
                                                                                                   g=0;
                                                                                                   }
                                                         while(!key1);
                                                                                                   }
                                                                                                   }
                                                                                                   if(f==7)        //光照下限千位
                                                                                                   {
                                                                                                   if(g==0)
                                                                                                   {
                                                                                                   qian=guang_xia/1000%10;
                                                                                                   g=1;
                                                                                                   }
                                                                                                   anjian_qian();
                                                                                                   write(0,0x8c);
                                                                                                   write(1,0x30+qian);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d);
                                                                       f=8;
                                                                                                   g=0;
                                                                                                   }
                                                        while(!key1);
                                                                                                   }
                                                                                                   }
                                                                                                   if(f==8)          //光照下限百位
                                                                                                   {
                                                                                                   if(g==0)
                                                                                                   {
                                                                                                   bai=guang_xia/100%10;
                                                                                                   g=1;
                                                                                                   }
                                                                                                   anjian_bai();
                                                                                                   write(0,0x8d);
                                                                                                   write(1,0x30+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e);
                                                                       f=9;
                                                                                                   g=0;
                                                                                                   }
                                                        while(!key1);
                                                                                                   }
                                                                                                   }
                                                                                                   if(f==9)         //光照下限十位
                                                                                                   {
                                                                                                   //标志位g
                                                                                                   anjian_shi();
                                                                                                   write(0,0x8e);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f);
                                                                       f=10;
                                                                                                   }
                                                        while(!key1);
                                                                                                   }
                                                                                                   }
                                                                                                   if(f==10)        //光照下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8f);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guang_xia=wan*10000+qian*1000+bai*100+shi*10+ge;//光照下限
                                                                                                   wan=qian=bai=shi=ge=0;
                                                                                                   fanye2=2;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display1_2();           //风速
                                                                                                   write(0,0x93);
                                                           write(1,0x30+feng_shang/10);
                                                                                                   write(0,0x94);
                                                           write(1,0x30+feng_shang%10);
                                                                       f=1;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
                                                          while(!key1);
                                                                                                   }
                                                                                                   }
                                                                                                   }
                                                                                                if(fanye2==2)             //风速
                         {
                                                                                                   if(f==1)               //风速上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93);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
                                                        while(!key1);
                                                                                                   }
                                                                                                   }
                                                                                                   if(f==2)            //风速上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94);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feng_shang=shi*10+ge;     //风速上限
                                                                                                   shi=ge=0;
                                                                                                   fanye2=3;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display1_3();          //温度
                                                                                                   write(0,0x94);
                                                           write(1,0x30+wendu_shang/10);
                                                                                                   write(0,0x95);
                                                           write(1,0x30+wendu_shang%10);
                                                                                                   write(0,0x8c);
                                                           write(1,0x30+wendu_xia/10);
                                                                                                   write(0,0x8d);
                                                           write(1,0x30+wendu_xia%10);

                                                                                                   f=1;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
                                                        while(!key1);
                                                                                                   }
                                                                                                   }
                                                                                                }
                                                                                         if(fanye2==3)              //温度
                                                                                           {
                                                                                            if(f==1)            //温度上限符号
                                                                                                   {
                                                                                                   anjian_fuhao();
                                                                                                   write(0,0x93);
                                                                                                   write(1,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
                                                        while(!key1);
                                                                                                   }
                                                                                                   }
                                                                                                   if(f==2)         //温度上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94);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5);
                                                                       f=3;
                                                                                                   }
                                                         while(!key1);
                                                                                                   }
                                                                                                   }
                                                                                                   if(f==3)            //温度上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95);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endu_shang=shi*10+ge;     //温度上限
                                                                                                   bai=shi=ge=0;
                                                                                                   write(0,0x8b);
                                                                       f=4;
                                                                                                   }
                                                       while(!key1);
                                                                                                   }
                                                                                                   }
                                if(f==4)         //温度下限符号
                                                                                                   {
                                                                                                   anjian_fuhao();
                                                                                                   write(0,0x8b);
                                                                                                   write(1,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f=5;
                                                                                                   }
                                                        while(!key1);
                                                                                                   }
                                                                                                   }
                           if(f==5)            //温度下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8c);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d);
                                                                       f=6;
                                                                                                   }
                                                         while(!key1);
                                                                                                   }
                                                                                                   }
                                                                                                   if(f==6)             //温度下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8d);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endu_xia=shi*10+ge;     //温度下限
                                                                                                   bai=shi=ge=0;
                                                                       fanye2=4;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display1_4();       //湿度
                                                                                                   write(0,0x93);
                                                           write(1,0x30+shidu_shang/10);
                                                                                                   write(0,0x94);
                                                           write(1,0x30+shidu_shang%10);
                                                                                                   write(0,0x8b);
                                                           write(1,0x30+shidu_xia/10);
                                                                                                   write(0,0x8c);
                                                           write(1,0x30+shidu_xia%10);
                                                                                                   f=1;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
                                                         while(!key1);
                                                                                                   }
                                                                                                   }
                                                                                                }
                                                                                        if(fanye2==4)               //湿度
                                                                                           {
                                                                                            if(f==1)                 //湿度上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93);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
                                                        while(!key1);
                                                                                                   }
                                                                                                   }
                                                                                                   if(f==2)              //湿度上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94);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shidu_shang=shi*10+ge;     //湿度上限
                                                                                                   shi=ge=0;
                                                                                                   write(0,0x8b);
                                                                       f=3;
                                                                                                   }
                                                        while(!key1);
                                                                                                   }
                                                                                                   }
                           if(f==3)              // 湿度下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8b);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f=4;
                                                                                                   }
                                                          while(!key1);
                                                                                                   }
                                                                                                   }
                                                                                                   if(f==4)                  //湿度下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8c);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shidu_xia=shi*10+ge;     //湿度下限
                                                                                                   shi=ge=0;
                                                                                                   fanye2=5;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display1_5();          //土温
                                                                                                   write(0,0x94);
                                                           write(1,0x30+tuwen_shang/10);
                                                                                                   write(0,0x95);
                                                           write(1,0x30+tuwen_shang%10);
                                                                                                   write(0,0x8c);
                                                           write(1,0x30+tuwen_xia/10);
                                                                                                   write(0,0x8d);
                                                           write(1,0x30+tuwen_xia%10);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f=1;
                                                                                                   }
                                                         while(!key1);
                                                                                                   }
                                                                                                   }
                                                                                                }
                                                                                         if(fanye2==5)                //土温
                                                                                          {
                                                                                            if(f==1)                    //土温上限符号
                                                                                                   {
                                                                                                   anjian_fuhao();
                                                                                                   write(0,0x93);
                                                                                                   write(1,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
                                                         while(!key1);
                                                                                                   }
                                                                                                   }
                                                                                                   if(f==2)       //土温上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94);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5);
                                                                       f=3;
                                                                                                   }
                                                         while(!key1);
                                                                                                   }
                                                                                                   }
                                                                                                   if(f==3)           //土温上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95);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tuwen_shang=shi*10+ge;     //土温上限
                                                                                                   bai=shi=ge=0;
                                                                                                   write(0,0x8b);
                                                                       f=4;
                                                                                                   }
                                                        while(!key1);
                                                                                                   }
                                                                                                   }
                                if(f==4)          //土温下限符号
                                                                                                   {
                                                                                                   anjian_fuhao();
                                                                                                   write(0,0x8b);
                                                                                                   write(1,ba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f=5;
                                                                                                   }
                                                         while(!key1);
                                                                                                   }
                                                                                                   }
                           if(f==5)         //土温下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8c);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d);
                                                                       f=6;
                                                                                                   }
                                                        while(!key1);
                                                                                                   }
                                                                                                   }
                                                                                                   if(f==6)            //土温下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8d);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tuwen_xia=shi*10+ge;     //土温下限
                                                                                                   bai=shi=ge=0;
                                                                       fanye2=6;
                                                                                                   write(0,0x0c);     //关闭光标显示
                                                                                                   display1_6();       //土湿
                                                                                                   write(0,0x93);
                                                           write(1,0x30+tushi_shang/10);
                                                                                                   write(0,0x94);
                                                           write(1,0x30+tushi_shang%10);
                                                                                                   write(0,0x8b);
                                                           write(1,0x30+tushi_xia/10);
                                                                                                   write(0,0x8c);
                                                           write(1,0x30+tushi_xia%10);
                                                                                                   f=1;
                                                                                                   write(0,0x0f);         //打开光标显示
                                                                                                   write(0,0x93);
                                                                                                   }
                                                        while(!key1);
                                                                                                   }
                                                                                                   }
                                                                                                }
                                                                                if(fanye2==6)                  //土湿
                                                                                          {
                                                                                            if(f==1)                 //土湿上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93);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94);
                                                                       f=2;
                                                                                                   }
                                                        while(!key1);
                                                                                                   }
                                                                                                   }
                                                                                                   if(f==2)           //土湿上限个位
                                                                                                   {
                                                                                                   anjian_ge();
                                                                                                   write(0,0x94);
                                                                                                   write(1,0x30+ge);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tushi_shang=shi*10+ge;     //土湿上限
                                                                                                   shi=ge=0;
                                                                                                   write(0,0x8b);
                                                                       f=3;
                                                                                                   }
                                                        while(!key1);
                                                                                                   }
                                                                                                   }
                           if(f==3)            //土湿下限十位
                                                                                                   {
                                                                                                   anjian_shi();
                                                                                                   write(0,0x8b);
                                                                                                   write(1,0x30+shi);
                                                                                                   if(key1==0)
                                  {
                                                     delay_ms(50);
                                                    if(key1==0)
                                                                                                   {
                                                                                                   write(0,0x8c);
                                                                       f=4;
                                                                                                   }
                                                         while(!key1);
                                                                                                   }
                                                                                                   }
                                                                                                   if(f==4)             //土湿下限个位
                                                                                                   {
                                                                                                   anjian_ge();

12864

楼主:
水平有限,stc89c52rc的8k内存写满了,功能还不完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怎么优化一下

楼主:
程序没写完,占不下了,不过下面基本都是一种方法写的

网友A(2018-12-24):
这个好,正是我想要的。不过代码的效率可能有点低,等我看完了,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