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902引脚图 高速DA的stm32程序+原理图与pdf资料手引脚图册下载

楼主(2018-07-19):
一部分学习资料

DAC902电路原理图如下:

DAC902引脚图:

DAC902管脚功能定义:

/**********************************************************
                       康威电子
功能:利用DAC902模块产生一个电压
接口:
                                PC12        ->        DAC902_PowerON
                                PA04        ->        DAC902_CLK

                                PC00        ->        D11
                                PC01        ->        D10
                                PC02        ->        D09
                                .
                                .
                                .
                                PC09        ->        D02
                                PC10        ->        D01
                                PC11        ->        D00
版本:1.0
硬件平台:康威数采驱动板
作者:康威电子
其他:

**********************************************************/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DAC902.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DAC902_Init();
        delay_ms(300);
        DAC902WriteData(4095);
        DAC902WriteData(0);
        while(1);
}

# include <DAC902.h>
# include <stdio.h>

void DAC902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DAC902WriteData(u16 dat)
{
        u16 io;
        DAC902_CLK = 1;
        io = 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io &= 0xf000;
        io = ((dat&0x0fff)|io);
        GPIO_Write(GPIOC, io);
        DAC902_CLK = 0;
}
void DAC902_Init(void)
{
        DAC902_IO_Init();
        DAC902_CLK = 0;
        DAC902_PowerON();
        DAC902WriteData(4095);
        DAC902WriteData(4095);
}

Q74--DAC902驱动程序 高速DA数模转换模块 原理图

网友A(2019-06-13):
想了解一下这个板子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B(2019-09-21):
好东西,正好可以玩一下,做个信号源

网友C(2019-11-24):
165Msps的话,频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