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蛇有人有做成功后的原理图和程序吗?求分享

楼主(2018-07-19):
(本人新手)查了好多资料,自己也做了板子发现程序没有用

网友A:
有有有,我有啊。
不过,这个程序就是在本站获得的,原理图就是我买的板子的那么几个部分,可以再分享给你。
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max 15  //最大长度15
#define smin 50  //速度

sbit SER=P3^4;
sbit SRLCK=P3^6;
sbit RLCK=P3^5;
sbit up=P3^0;  //上
sbit down=P3^1; //下
sbit left=P3^2; //左
sbit right=P3^3;//右
uchar lie[]={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uchar x[lmax+1],y[lmax+1];
uchar time,n,o;
uchar si=0;
char addx,addy;

void time0()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send(uchar a)
{
        int i;
        SRLCK=0;
        RLCK=0;
        for(i=0;i<8;i++)
        {
                SER=a<<7;
                SRLCK=1;
                a=a>>1;
                SRLCK=0;
        }
        RLCK=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int die()
{
        int i,j=0;
        if(x[1]>7||y[1]>7)j=1;        //碰壁死亡
        for(i=2;i<=n;i++)                //自撞死亡
        {
                if(x==x[1]&&y==y[1])
                {
                        j=1;
                }
        }
        return j;
}

void anjian()
{
        if(!up){addx=0;if(addy!=-1)addy=1;else addy=-1;}
        if(!down){addx=0;if(addy!=1)addy=-1;else addy=1;}
        if(!right){addy=0;if(addx!=-1)addx=1;else addx=-1;}
        if(!left){addy=0;if(addx!=1)addx=-1;else addx=-1;}
}

uchar mux(uchar a)
{
        if(a==7)return 0x01;
        if(a==6)return 0x02;
        if(a==5)return 0x04;
        if(a==4)return 0x08;
        if(a==3)return 0x10;
        if(a==2)return 0x20;
        if(a==1)return 0x40;
        if(a==0)return 0x80;
        return 0;
}

void magic1()
{
        int i;
        for(i=0;i<7;i++)
        {
                send(lie);
                P0=0x00;
                delay(20000);
                send(0x00);
                P0=0xff;
        }
        for(i;i>=0;i--)
        {
                send(lie);
                P0=0x00;
                delay(20000);
                send(0x00);
                P0=0xff;
        }
}

void xianshi(int k)
{
        int i;
        while(k--)
        {
                for(i=0;i<=lmax;i++)
                {
                        send(mux(y));
                        P0=0xff-mux(x);
                        anjian();
                        delay(100);
                        send(0x00);         //消隐
                        P0=0xff;
                }
        }
}

void main()
{
        int i;
        o=smin;
        time0();
        while(1)
        {
                P3=0xff;
                x[0]=5;y[0]=4;//食物
                x[1]=0;y[1]=1;//蛇头
                x[2]=0;y[2]=0;//蛇尾
                n=2;          //初始长度
                addx=0;addy=0;
                for(i=3;i<=lmax;i++){x=10;y=10;} //初始化赋值
                while(1)                                                         //初始化显示
                {
                        if(!up||!down||!left||!right)break;
                        xianshi(1);
                }
                while(1)
                {
                        xianshi(o);
                        if(die()){o=smin;magic1();break;}//死亡判断
                        if(x[1]==x[0]&&y[1]==y[0])           //是否吃到食物
                        {
                                n++;
                                if(n==lmax)
                                {
                                        n=2;o=o-10;
                                        for(i=3;i<lmax+1;i++)
                                        {
                                                x=100;
                                                y=100;
                                        }
                                }
                                x[0]=si%8;                  //随机数0~8
                                y[0]=si%8;
                        }
                        for(i=n;i>1;i--){x=x[i-1];y=y[i-1];}  //移动
                        x[1]=x[2]+addx;y[1]=y[2]-addy;
                }
        }
}

void Time00() interrupt 1          //中断1
{
        TH0=0xfc;
        TL0=0x18;
        si++;
        if(si==100)
        {
                si=0;
        }
}

相关的电路原理图是这样的:

8*8点阵

8*8点阵

独立按键

独立按键

控制点阵的595

控制点阵的595

程序、硬件是经过运行检验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显示用的什么?

51单片机,用8x8点阵的,打算做个实物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有有,我有啊。
不过,这个程序就是在本站获得的,原理图就是我买的板子的那么几个部分,可以再分享给你 ...

没有完整的原理图吗?那个JOE和JP 是什么啊?还有就是点阵你使用的是共阳还是共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