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阵键盘AD PCB布线,怎么布,四个引脚,连崩溃了

楼主:
新手

网友A(2018-07-19):
第一次画板子,四个引脚连崩溃了

网友B:
调整为竖立,一排要连的四个先连,后另跨行的用Via联接,按图上看走线很细,如果要去打板很多普通刻板商是做不出来的,能做出来的是那些高精度的厂商,所调整线宽;走线不要绕那么远,不要直角走线;布局和走细需要耐心

网友B:
如可的话,发一个PCB文件给我,我帮你画后再参考

网友C:
连接横向一排内相同方位的每一个脚。连接纵向的一排内相同方位的每一个脚。(每一个按钮内有两个开关,要保证纵向、横向是在一个开关上)横向4根线,纵向4根线。这个应该不难。也没必要两个开关都连接。

网友D:
双面板不存在布线困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整为竖立,一排要连的四个先连,后另跨行的用Via联接,按图上看走线很细,如果要去打板很多普通刻板商是 ...

是把所有微动开关变成竖着吗,还有via穿线是过孔的意思吗,过孔的作用是连接第二层板还是线穿不过过去了,从背后绕过去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把所有微动开关变成竖着吗,还有via穿线是过孔的意思吗,过孔的作用是连接第二层板还是线穿不过过去了 ...

按你所绘的图来看是双层板,顶底两层都可以走线,两层走行通过VIA过孔联接; 可以的话发一份文件给我,我帮你布下,后你再参考。
email : mbjin_xm@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