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302X高效4A开关单电感Buck Boost变换器

楼主(2018-07-19):
1大特征
1输入电压范围:1.8伏至5.5伏
•固定和可调输出电压选项从
1.2伏至5.5伏
高达96%的效率
在步骤Down Mode中,在3.3 V的输出电流为3V
(V=3.6 V~5.5 V)
大于2-A的输出电流在3.3 V的升压
模式(V>2.5 V)
自动下移和下移之间的转换
升压模式
动态输入电流限制
器件静态电流小于50μA
节电模式提高Low效率
输出功率
2.4兆赫强制固定频率操作
同步可能
智能电源良好输出
停机期间断开负载
过温保护
过电压保护
可在3mm×4mm 14引脚VSON封装中使用
(DSJ)
使用TPS6302X创建自定义设计
网络设计师
2应用
所有两个细胞和2个细胞碱性,NICD或
镍氢电池或单电池锂电池供电产品
超移动PC和移动互联网设备
数字媒体播放器
数字静态照相机(DSC)和摄像机
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
图1。简化示意图
个人医疗产品
工业计量设备
大功率发光2极管
3描述
TPS6302X器件提供电源双电池供电产品的解决方案或2细胞碱性,镍镉电池或镍氢电池,或单电池李离子或李聚合物电池。产量电流可以高达3 A,而使用单电池锂离子或李聚合物电池,以及放电降至2.5伏或更低。降压-Boost变换器是基于固定频率的,脉宽调制(PWM)控制器的应用同步整流获得最大值效率在低负载电流下,转换器进入节电模式保持高水平在宽负载电流范围内的效率。这个省电模式可以被禁用,强制在固定开关上工作的变换器频率。中的最大平均电流开关被限制为4 A的典型值。输出电压可编程使用外部电阻分压器,或在芯片内部固定。可以禁用转换器以最小化电池耗尽。在关机期间,负载为与电池断开连接。TPS6302X器件在自由空气中工作。温度范围:40°C至85°C封装在14引脚VSON封装中测量3mm×4mm(DSJ)。
设备信息(1)
零件编号   包裹      身体尺寸(NOM)
TPS63020   VSON(14) 可调
TPS63021   VSON(14) 3.3 V
(1)对于所有可用的包,请参见可订购附件。
数据表的末尾。
图2。效率与输出电流
目录表
1个特点       1
2申请书       1
3描述         1
4修订历史。    2
5引脚配置和功能…   2
6个规格            2
6.1绝对最大额定值    2
6.2的ESD评级        4
6.3个推荐的操作条件…4
6.4热信息            4
6.5电气特性          5
6.6个典型的特征      6
7详细说明           7
7.1概览              7
7.2功能框图           7
7.3特征描述            8
7.4种设备功能模式      9
8应用与实施…        12
8.1申请资料          12
8.2个典型的应用          12
8.3个系统例子            19
9电源建议……            19
10版面设计               19
10.1条布置指南            19
10.2布局实例                20
10.3个热考虑                  20
11设备和文件支持            21
11.1定制设计与WebStudio工具……21
11.2接收文档更新通知            21
11.3设备支持                     21
11.4文件支持                      21
11.5个相关的链接                  21
11.6社区资源                        21
11.7商标。                            22
11.8静电放电警告……                 22
11.9词汇表                           22
12机械、包装、有序资料资料         22
4修订历史
从修订版D(2015年10月)改为修订版
增加电压AC规格到绝对最大额定值表L1,L2。…三
修订版C(2013年2月)到D Page修订版的变化
·增加操作评级表、特征描述部分、设备功能模式、应用和
供电部门建议部分,布置部分,设备和文件
支持部分,以及机械、包装和可订购信息部分。一
从修订B(2012年8月)到修订版C页的更改
更改图9示意图以显示正确的组件值。......................................................................................十二
更改图28示意图以显示正确的组件值。....................................................................................十九
从修订版A(2011年12月)到修订版B Page的修改
改变步进转换值中的占空比,增加min=20%,删除TYP=30%,Max=40%……五
从原版(2010年4月)到修订版的修改
更改了组件表的列表。C1和C2可数:从GRM88R60J106KME84D到:
GRM188R60J106ME84D十二
更新图29 - PCB布局建议二十
5引脚配置和功能
DSJ软件包14引脚VSON与暴露的热垫俯视图

PIN

I/O

描述
名称

编号
EN

12

I

使能输入(0,1启用,禁用)must not be left ope
FB

3

I

可调版本的电压反馈必须在固定输出电压上连接到VOUT版本
GND

2

L1

8,9

I

电感器接线
L2

6,7

I

电感器接线
PG

14

O

输出功率良好(1良好,0故障;开漏)
PGND

电源接地
PS/SYNG

13

I

启用/禁用节电模式(1禁用,0启用,时钟信号同步),必须不开
VIN

10,11

I

电源级电源电压
VINA

1

I

电源级电源电压
VOUT

4,5

0

降压-升压变换器输出
Exposed

Thermal Pad

暴露的热垫连接到PGND。
6规格
6.1绝对最大额定值
超过运行的自由空气温度范围(除非另有说明)(1)
(1)超出绝对最大额定值下的应力可能对设备造成永久性损坏。这些是压力等级。
只有在这些或任何其他条件下,在推荐的操作下,设备的功能操作
条件不是隐含的。长时间暴露在绝对最大额定值条件下,影响器件可靠性。
(2)所有电压均与网络接地端子有关。
(3)正常开关操作
6.2 ESD额定值
(1)JEDEC文件JEP155指出,500—V HBM允许使用标准的ESD控制过程安全制造。
(2)JEDEC文件JEP157指出,250V CDM允许使用标准ESD控制过程安全制造。
推荐的6.3种操作条件
6.4热信息
(1)关于传统和新的热度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半导体和IC封装热度量应用。
报告,SPRA953。
6.5电特性
超过推荐的自由空气温度范围和超过推荐的输入电压范围(典型的在环境温度下)
25°C范围(除非另有说明)
6.6大典型特征
图3。最大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      图4。最大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
TPS63021,V out=3.3V               TPS63020,V out=2.5伏/ 4.5伏
7详细说明
7.1概述
该装置的控制电路基于平均电流模式拓扑结构。控制器还使用输入。
输出电压前馈。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变化被监测并立即可以
改变调制器中的占空比,以实现对这些误差的快速响应。电压误差放大器
从FB引脚获取其反馈输入。在可调输出电压下,电阻分压器必须是
连接到该引脚。在固定的输出电压下,FB必须连接到输出电压以直接感测。
电压。固定输出电压版本使用修整内部电阻分压器。反馈电压将为
与内部参考电压相比,产生稳定且精确的输出电压。
该装置使用4个内部N沟道MOSFET来维持所有可能的同步功率转换。
操作条件。这使得设备能够在宽的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下保持高效率。
范围。
为了避免由于开关中的高电流引起的接地问题,两个独立的接地引脚GND和
使用PGND。所有控制功能的参考是GND引脚。电源开关连接到
PGND。这两个理由必须连接在PCB上只有一个点,理想地接近GND引脚。由于
4开关拓扑,在转换器的关闭过程中,负载总是与输入断开。保护
实现了从内部温度传感器过热的装置。
7.2功能框图
7.3特征描述
7.3.1动态电压定位
如图8所示,在轻负载电流下,输出电压通常高于额定输出电压3%,
由于该设备处于省电模式。这为负载瞬变过程中的电压降提供了额外的净空。
从轻载到满负荷。这允许转换器以小的输出电容工作,并且仍然具有低电平。
重负载瞬态变化过程中的绝对电压降。
7.3.2动态限流
为了保护器件和应用,平均电感电流在IC内部受到限制。名义上的
操作条件下,此电流限值是恒定的。电流极限值可以在电气中找到。
特性表。如果VIN的电源电压下降到低于2.3 V,则电流限制减小。这可能发生
当输入电源变弱时。增加输出阻抗,当电池几乎
放电或附加的大脉冲负载连接到电池会导致VIN电压下降。这个
当达到VIN的最小推荐电源电压时,动态电流限制具有最低值。AT
这个电压,迫使设备进入突发模式操作,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活跃。
弱输入电源。
如果模具温度高于推荐的最高温度,则动态电流限制
变得活跃。与Vin输入电压下降时的行为类似,电流限制减小。
温度升高。
7.3.3设备使能
当EN设置高时,该装置投入运行。当EN被设置为GND时,它被置于关闭模式。在
关机模式,调节器停止切换,所有内部控制电路被关闭,负载为
与输入断开连接。这意味着输出电压可以下降到低于输入电压期间。
停机。在转换器的启动期间,占空比和峰值电流被限制以避免高电平。
从输入端流出的峰值电流。
7.3.4电源良好
该装置具有内置电源良好功能,指示输出电压是否被适当调节。AS
很快,平均电感电流被限制在低于电压调节器要求的电流值以下。
维持输出电压,电源良好输出得到低阻抗。输出是开漏,所以它的逻辑
功能可以通过连接上拉电阻连接到连接逻辑所使用的任何电压电平。
电源电压的逻辑。通过监视当前控制回路的状态,电源良好输出提供
可能出现输出电压崩溃的最早指示,并离开连接的应用程序A。
安全反应的最长时间。
7.3.5过电压保护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输出电压没有适当地反馈到电压放大器的输入端,则控制
输出电压将不再工作。因此,实现过电压保护以避免输出。
电压超过临界值的设备和可能的系统,它正在供应。实施
过电压保护电路也监测内部的输出电压。万一出现过电压
阈值电压放大器调节输出电压到这个值。
7.3.6欠压闭锁
如果VINA上的电源电压低于,则欠压锁定功能防止设备启动。
近似其阈值(见电气特性)。操作时,设备自动进入
如果VINA电压低于欠电压锁定阈值,则关闭模式。装置
如果输入电压恢复到最小操作输入电压,则自动重新启动。
7.3.7过温保护
该装置具有内置的温度传感器,监测内部IC温度。如果温度
超过编程阈值(见电气特性),设备停止工作。一旦集成电路
温度已经降低到编程阈值以下,它再次开始工作。有内置的
滞后,以避免不稳定的操作在IC温度在过温阈值。
7.4种设备功能模式
7.4.1软启动和短路保护
启用后,设备开始工作。平均电流极限从最初的400毫安上升。
随着输出电压的增加。在输出电压约为1.2 V时,电流极限处于额定值。
价值。如果输出电压不增加,电流极限将不增加。没有实现计时器。
因此,启动时的输出电压过冲以及浪涌电流被保持在最小值。装置
即使在输出端连接一个大电容器,也可以以受控方式增加输出电压。什么时候?
输出电压不超过1.2伏,器件在输出端假设短路,并保持。
电流限制低,以保护自身和应用。在操作期间的输出短路时,电流限制
也相应减少。
7.4.2降压-升压操作
为了在所有可能的输入电压条件下调节输出电压,该装置自动地从
根据配置要求,向下操作以提升操作和返回。它总是使用一个活动的
开关,一个整流开关,一个开关永久开启,一个开关永久关闭。因此,它运行
作为降压型转换器(降压型),当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时,作为升压。
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的转换器。没有任何操作模式,所有4个开关都是永久切换的。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开关可以使转换器保持高电平。
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在最重要的操作点上的效率。有效值
通过开关和电感器的电流保持在最小值,以最小化开关和传导损耗。
对于剩下的2个开关,一个永久地保持,另一个保持永久关闭,从而导致没有。
开关损耗
7.4.3控制回路
该装置的控制器电路基于平均电流模式拓扑结构。平均电感电流
由一个由电压控制回路控制的快速电流调节回路调节。图7显示了
控制回路。
跨导放大器的非反相输入,GMV,假定是恒定的。GMV的输出
定义平均电感电流。通过测量电流通过电感器电流重构。
高边降压MOSFET。该电流正好对应于升压模式中的电感电流。降压模式
在同一MOSFET的导通时间期间测量电流。在断开时间,电流为
内部重建从峰值在结束时间周期结束。平均电流和
来自误差放大器GMV的反馈形成校正信号GMC。将该校正信号与
Buck和升压锯齿斜坡给出PWM信号。取决于两个坡道中的哪一个GMC输出
交叉或巴克或升压阶段启动。当输入电压接近输出电压时,一个
降压循环总是伴随着升压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在同一行中不超过三个周期。
允许使用模式。这种控制方法在Buck Boost区域中保证了鲁棒控制和最高。
效率。
降压-升压重叠控制TM确保经典的降压-升压功能,这将导致两个
开关每半个周期就可以避免。感谢这个块每当所有开关变得活跃
在一个时钟周期中,两个斜面彼此偏移,另一方面,当没有。
转换活动因为斜坡之间有间隙,坡道靠拢在一起。因此
经典的降压-升压循环或无开关的数量减少到最小和高效率值。
已经实现。
图7。平均电流模式控制
7.4.4节电模式与同步
PS/SIMC引脚可用于选择不同的操作模式。省电模式用于改善
轻载时的效率。为了实现省电模式,PS/SCONC必须设置为低电平。如果PS/SCONC设置为低
当平均电感电流低于约100毫安时,进入省电模式。在这一点上
转换器操作减少开关频率,并具有最小的静态电流以维持高电平。
效率。请参阅图8详细说明省电模式的操作。
在节电模式下,输出电压由比较器通过阈值COMP低来监测。
高密度。当设备进入节电模式时,转换器停止运行和输出电压。
滴。输出电压的斜率取决于负载和输出电容的值。作为输出
电压低于COMP低阈值设置为2.5%典型以上V输出,设备斜坡输出。
电压再次,通过启动操作使用编程的平均电感电流高于要求
当前负载情况。操作可以持续一个或多个脉冲。转换器继续这些脉冲直到
COMP高阈值,设置为典型的3.5%以上V输出标称,达到平均电感电流
低于约100毫安。当负载增加到最小约100的强制电感电流时
MA,该装置将自动切换到脉宽调制(PWM)模式。
省电模式可以通过在PS/Salc编程高来禁用。连接时钟信号
PS/SIMC迫使设备同步到连接的时钟频率。
同步是由锁相环(PLL)完成的,所以同步到较低的频率和更高的频率。
与内部时钟相比,工作无任何问题。PLL也可以容忍丢失的时钟脉冲。
变频器故障。PS/SIMC输入支持标准逻辑阈值。
图8。节电模式阈值与动态电压定位
8应用与实现
注意
以下应用程序部分中的信息不是TI组件的一部分
规格,和TI不保证其准确性或完整性。TI的客户是
负责确定组件的适用性。顾客应该
验证和测试其设计实现以确认系统功能。
8.1应用信息
该TPS6302X是高效率,低静态电流Buck升压转换器适用于应用
其中输入电压较高,低于或等于输出。输出电流可高达2 A
升压模式,并在降压模式高达4 A。开关中的最大平均电流仅限于A。
典型值为4 A。
8.2典型应用
图9。应用电路
8.2.1设计要求
设计准则提供了在操作条件下操作设备的部件选择。
在图9中指定。
对于固定输出电压选项,反馈引脚需要连接到VOUT。
表1显示了应用曲线的组件列表。
表1。组件列表

参考文献

描述

制造商

TPS63020 or TPS63021

德克萨斯仪器公司
L1

1.5 μH, 4 mm x 4 mm x 2 mm

Coilcraft,XFL4020—152ML
C1

2×10μF,3.3V,0603,X5R陶瓷

grm188r60j106me84d,村田制作所
C2

3 × 22 μF 6.3V, 0603, X5R陶瓷

grm188r60j106me84d,村田制作所
C3

0.1μF、X5R或X7R陶瓷

R1

取决于TPS63020的输出电压,0在TPS63021
R2

取决于TPS63020的输出电压,不在TPS63021使用。
R3

1 MΩ
8.2.2详细设计程序
82.2.1定制设计与WEBENCH Tools
点击这里创建一个定制设计使用TPS63021设备与WebSukes®电源设计师。
1。开始输入你的V,V输出和I输出要求。
2。使用优化器拨号优化关键参数,如效率、占地面积和成本
将此设计与德克萨斯仪器的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
三。WebPower电源设计器为您提供一个定制的示意图以及一个真实的材料列表。
时间定价和组件可用性。
4。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也可以:
-运行电气模拟以查看重要波形和电路性能,
-运行热模拟以了解板的热性能,
-将定制的示意图和布局导出为流行的CAD格式,
打印PDF报告的设计,并与同事分享你的设计。
5。获取www. Ti.com/WebCube上WebSuffic工具的更多信息。
4.2.2.2介绍
BPS-Boost变换器的TPS6302X系列具有内部环路补偿。因此,外部的L—C滤波器
必须选择与内部补偿一起工作。作为一般的经验法则,产品LXC应该
当选择不同的输出滤波器时,不要在很宽的范围内移动。但是,当选择输出滤波器A时
存在电感器值的低限,以避免过快振荡引起的次谐波振荡。
斜坡放大的电感电流。对于TPS6302X系列,最小电感器值应保持在
1小时。
特别是1或1.5小时,建议在1.5 A和2 A之间的输出电流工作。
用较低的负载电流也有可能使用2.2μh。
选择更大的输出电容值是不太重要的,因为拐角频率移动到更低。
频率。
3.2.2.3电感选择
为了高效率,电感器应该具有低直流电阻以最小化传导损耗。尤其在
高开关频率,核心材料对效率有很高的影响。当使用小芯片电感时,
效率降低主要是由于较高的电感铁芯损耗。这需要在选择时考虑。
合适的感应器。电感器值决定电感器纹波电流。电感器值越大,
电感器纹波电流越小,变换器的传导损耗越低。相反,更大的
电感值引起较慢的负载瞬态响应。为了避免电感器饱和,峰值电流
使用方程2计算稳态运行中的电感器。只有定义开关的方程
升压模式中的电流被示出,因为这提供了最高的电流值并且代表临界值。
选择正确感应器的电流值。
占空比提升 :
其中
D=升压模式的占空比
F=转换器开关频率(典型2.5MHz)
L=电感器值
ε=估计变换器效率(使用效率曲线的数目或0.90作为假设)
注意:必须对升压模式中可能存在的最小输入电压进行计算。
使用实际操作条件计算最大电感电流给出最小饱和
电感电流。建议选择一个饱和电流高20%的感应器。
比使用公式2计算的值。可能的电感器列在表2中。
表2。电感选择

供应商

电感器系列
帆船

XFL4020
托科

FDV0530S
8 2.2.4电容器选择
3.2.2.4.1输入电容器
建议至少10μF的输入电容器来改善稳压器的瞬态特性和EMI行为。
总电源电路。尽可能靠近VIN和PGND管脚的陶瓷电容器
建议使用集成电路。
3.2.2.4.2输出电容器
对于输出电容器,使用一个尽可能靠近VOUT和PGND的小型陶瓷电容器。
建议IC引脚。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应用需要使用大容量的电容器。
不靠近IC,使用较小的陶瓷电容器并联到大电容器。小
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IC的VOUT和PGND引脚。推荐
典型的输出电容值为30μF,其方差取决于具体的应用要求。
输出电容值也没有上限。较大的电容器会降低输出电压。
在负载瞬变期间纹波以及更低的输出电压降。
当选择输入和输出电容器时,需要牢记电容值。
根据工作温度和操作经验,其额定值遭受重大损失
直流电压。小型表面贴装陶瓷电容器失去其额定值的50%和更多并不罕见。
电容。因此,使用更大的电容值或更高的电容器可能是重要的。
额定电压,以确保在整个工作电压下所需的电容。
3.2.2.4.3旁路电容器
为了确保内部控制电路提供稳定的低噪声电源电压,电容器可以。
连接Vina和GND之间。推荐使用0.1μF的陶瓷电容器。这个
该电容器的值不应高于0.22μF。
7.2.2.5设置输出电压
当使用可调输出电压版本TPS63020时,输出电压由外部电阻器设定。
除法器。电阻分压器必须连接在VOUT、FB和GND之间。当输出电压为
适当调整,在FB引脚电压的典型值是500毫伏。通过电阻的电流
除法器应该比FB引脚的电流大大约100倍。进入FB引脚的典型电流是
0.01μA,在FB和GND,R2之间的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通常为500毫伏。基于这两个
值,R2的推荐值应低于500 K,以将分频器电流设置在1μA以下。
较高的。建议将该电阻器的值保持在200 KΩ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看,
电阻器连接在VOUT和FB之间,R1,取决于所需的输出电压(V out),可以是
用公式3计算:
8..3应用曲线
图10。效率与输出电流,TPS63020,         图11。效率与输出电流,TPS63020,Power
Power保存启用                                  保存残疾
图12。效率与输出电流,TPS63021,Power     图13。效率与输出电流,TPS63021,Power
保存启用                                        保存残疾
图14。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0,V out=      图15。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0,V out
2.5 V,启用节电                                    =4.5 V,启用节电
图16。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0,V out=     图17。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0,V out
2.5 V,省电禁用                              = 4.5 V,省电禁用
图18。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1,Power    图19。效率与输入电压,TPS63021,Power
保存启用                                          保存残疾
图20。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TPS63020,        图21。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TPS63020,
启用节电                                           省电残疾人
图22。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TPS63021,       图23。TPS63021负载瞬态响应
省电残疾
图24。负载瞬态响应,tps63021                图25。线的瞬态响应,tps63021
图26。使启动后,tps63021                   图27。使启动后,tps63021
8.3系统实例
8 3.1 2A负载电流
电容器C4和电阻器R1被添加以改善负载瞬态性能。
图28。2A负载电流的应用电路
9电源建议
TPS6302X器件对其输入电源没有特殊要求。输入电源输出
电流需要根据TPS6302X的电源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来进行额定。
10布局
10.1布局指南
对于所有的开关电源,布局是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在高峰值电流时。
和高开关频率。如果不仔细地进行布局,则调节器可以显示稳定性问题。
以及EMI问题。因此,为主电流通路和电源接地使用宽而短的迹线。
轨道。输入电容器、输出电容器和电感器应该尽可能地靠近IC。
使用公共接地节点用于电源接地和控制地的不同接地节点以最小化影响
地面噪声在靠近IC接地引脚的任何地方连接这些接地节点。
反馈分频器应尽可能靠近IC的控制接地引脚。布置
控制地面,短的痕迹也推荐,从电力地面痕迹分离。这避免了
接地问题,由于电源接地电流和控制接地的叠加而发生
电流。
10.2布局实例
图29。印制板布局建议
10.3热考虑
在低轮廓和小间距表面贴装封装中实现集成电路通常需要
特别注意功耗。许多系统相关的问题,如热耦合,气流,增加
散热器和对流表面,以及其他发热部件的存在影响功率。
给定分量的耗散极限。
提高热性能的三个基本途径如下:
提高PCB设计的功耗能力
通过焊接暴露的热垫改善部件与PCB的热耦合
在系统中引入气流
有关如何使用热参数的更多细节,请参见应用说明:热特性
应用说明,SZZA017和半导体和IC封装热计量应用说明,SPLA953。
11设备和文档支持
11.1定制设计与WEBENCH Tools
点击这里创建一个定制设计使用TPS63021设备与WebSukes®电源设计师。
1。开始输入你的V,V输出和I输出要求。
2。使用优化器拨号优化关键参数,如效率、占地面积和成本
将此设计与德克萨斯仪器的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
三。WebPower电源设计器为您提供一个定制的示意图以及一个真实的材料列表。
时间定价和组件可用性。
4。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也可以:
-运行电气模拟以查看重要波形和电路性能,
-运行热模拟以了解板的热性能,
-将定制的示意图和布局导出为流行的CAD格式,
打印PDF报告的设计,并与同事分享你的设计。
5。获取www. Ti.com/WebCube上WebSuffic工具的更多信息。
11.2接收文件更新通知
若要接收文档更新通知,请浏览TIG上的设备产品文件夹。在上面
右转角,点击提醒我注册和接收每周的任何产品信息摘要。
改变。有关更改细节,请参阅修订后的文档中包含的修订历史。
11.3设备支持
113.1第三方产品免责声明
TI关于第三方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发布不
构成对此类产品或服务适用性的背书
或对此类产品或服务的保修、代表或认可,或
单独或与任何TI产品或服务相结合。
11.4文档支持
相关文件
有关文件请参阅以下内容:
热特性应用说明,SZZA017
IC封装热计量应用说明,SPRA953
11.5个相关环节
下表列出了快速访问链接。类别包括技术文档、支持和社区。
资源,工具和软件,快速访问样品或购买。
表3。相关链接
11.6社区资源
下面的链接连接到TI社区资源。链接的内容由相应的“按原样”提供。
贡献者。它们不构成TI规范,并不一定反映TI的观点;见TI的术语
使用。
TI E2E在线社区TI的工程师到工程师(E2E)社区。为了促进工程师之间的合作而创建的。在E2E.Tycom,你可以问问题,分享知识,探索想法和帮助。
解决与其他工程师的问题。
设计支持TI的设计支持,快速找到有帮助的E2E论坛以及设计支持工具
联系技术支持信息。
11.7商标
E2E是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商标。
WebSug是德克萨斯仪器的注册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11.8静电放电警告
这些器件具有有限的内置ESD保护。引线应短接在一起,或者放置在导电泡沫中。
在存储或处理过程中,防止对MOS栅极的静电损坏。
12机械、包装和可订购的信息
下面的页面包括机械、包装和可订购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最多的
可用于指定设备的当前数据。此数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这份文件。对于基于此数据表的基于浏览器的版本,请参阅左侧导航。
包装信息
(1)营销状态值定义如下:
主动:新产品设计的产品推荐。
TimeBuy:TI已经宣布该设备将停止使用,终身购买期生效。
NRND:不推荐用于新的设计。设备正在生产中以支持现有客户,但TI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这部分。
预览:设备已宣布,但尚未生产。样品可能或可能不可用。
陈旧:TI已经停止了该装置的生产。
(2)生态计划-计划的生态友好分类:Pb Free(RoHS),Pb Free(RoHS豁免),或绿色(RoHS和NOS/BR)-请检查HTTP://www. Ti.COM/产品内容以获得最新可用性
信息和附加产品内容细节。
TBD:PB免费/绿色转换计划尚未确定。
Pb Free(RoHS):TI的术语“无铅”或“无铅”是指符合当前RoHS要求的所有6种物质的半导体产品,包括要求
在均质材料中铅的重量不超过0.1%。在设计用于高温焊接时,不含Ti-Pb的产品适用于特定的无铅工艺。
Pb Free(RoHS豁免):该组件具有RoHS豁免为1)基于铅的倒装芯片焊料凸点之间使用的模具和封装,或2)铅基模具粘接剂之间使用
模具和引线框架。否则,组件被认为是无铅(RoHS兼容)如上定义。
绿色(RoHS和NO Sb/Br):Ti定义“绿色”为Pb Free(RoHS兼容),不含溴(Br)和安蒂莫尼(Sb)基阻燃剂(Br或Sb不超过0.1%重量)。
在均质材料中)
(3)MSL,峰值温度。-根据JEDEC工业标准分类和峰值焊锡温度的湿度敏感性等级。
(4)可能有附加标记,这与设备上的标识、批次跟踪代码信息或环境类别有关。
(5)多个设备标记将在括号内。只有一个设备标记包含在括号中,并且由一个“~”分隔开来,将出现在一个设备上。如果一行被缩进,则它是一个延续。
前一行和两个组合表示该设备的整个设备标记。
(6)铅/球精加工设备可具有多种材料抛光选项。完成选项由垂直的直线分隔。如果完成,铅/球精加工值可以包装到两行。
值超过最大列宽度。
重要信息和免责声明:在本页提供的信息代表TI的知识和信念,因为它提供的日期。TI基于信息的信念和信念
第三方提供的,对此类信息的准确性不作任何表示或保证。正在努力更好地整合来自第三方的信息。钛已采取和
继续采取合理的步骤,提供代表性和准确的信息,但不得对传入的材料和化学品进行破坏性测试或化学分析。
TI和TI供应商认为某些信息是专有的,因此CAS号码和其他有限的信息可能无法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TI的责任所产生的这些信息超过TI部分的总购买价格的TI部分在TI出售给客户每年的基础上。
其他合格版本的TPS63020:
汽车:TPS63020 Q1
注:合格版本定义:
汽车-Q100设备适用于高可靠性汽车应用瞄准零缺陷
磁带和卷轴信息
所有尺寸是公称
装置          包装袋  绘图 引脚     卷筒直径                          第一象限
SPQ: 程控交换机
重要通知
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保留对其改正、加强、改进和其他更改的权利。
半导体产品和服务,每JESD46,最新的问题,并停止任何产品或服务每JESD48,最新的问题。买方
在订购前应获取最新的相关信息,并确认这些信息是完整的。
TI的半导体产品销售条款(HTTP://www.Ti.COM/SC/DOCS/STDTROMMS.HTM)适用于打包集成销售。
TI已经合格并上市的电路产品。附加条款可适用于其他类型的钛产品的使用或销售。
服务。
只有当复制没有改变时,才允许在TI数据表中再现重要部分的TI信息。
附有所有相关的保证、条件、限制和通知。TI对此类复制不负责或负责任。
文档。第三方的信息可能受到额外的限制。用声明转售TI产品或服务
不同于或超出TI为该产品或服务所声明的参数,空隙均为
关联的TI产品或服务,是不公平和欺骗性的商业惯例。TI对任何此类陈述概不负责或负责任。
买家和其他正在开发包含TI产品的系统(统称为“设计师”)理解并同意设计师。
在设计他们的应用程序时,负责使用他们独立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并且设计者有
充分和专一的责任,以确保设计师的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符合他们的应用(以及所有TI产品)
适用于或适用于设计人员,适用于所有适用的法规、法律和其他适用要求。设计师代表
尊重他们的应用,设计师有所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创建和实施保障措施,(1)预见危险。
失败的后果,(2)监控故障及其后果,(3)减少可能造成伤害的故障的可能性;
采取适当的行动。设计者同意,在使用或分发任何包含TI产品的应用程序之前,设计者将
彻底测试这样的应用程序和在这样的应用中使用的这种TI产品的功能。
TI提供技术、应用或其他设计建议、质量表征、可靠性数据或其他服务或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与评估模块相关的参考设计和材料,(统称为“TI Reales”)旨在
协助开发集成TI产品的应用程序;通过下载、访问或使用TI资源
方式,设计师(单独或,如果设计师代表公司,设计师的公司)同意使用任何特定的TI资源
仅为此目的而受本通知条款的约束。
TI提供的TI资源不扩大或更改TI适用的发布的TI保证或保修免责声明。
产品,并没有额外的义务或责任产生的TI提供这样的TI资源。TI保留改正的权利,
对TI资源的增强、改进和其他更改。除此之外,TI没有进行任何测试。
在特定的TI资源的已发布文档中描述。
设计者被授权使用、复制和修改任何单独的TI资源,只与应用程序的开发有关。
包括在这种钛资源中鉴定的Ti产物。禁止或明示或背书不得使用禁止反言或其他形式的许可证
对任何其他TI知识产权,不许可任何技术或知识产权
此处授予TI或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专利权、版权、掩码工作权,或
与使用TI产品或服务的任何组合、机器或过程有关的其他知识产权。问询处
关于或引用第三方产品或服务不构成使用此类产品或服务的许可,或保修或
其背书。TI资源的使用可能需要来自第三方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许可。
第三方,或TI在TI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下的许可证。
TI资源提供“原样”和所有故障。TI拒绝所有其他担保或
表示或暗示,关于资源或其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准确性或完整性,所有权,任何流行病失效保证和任何默示保证
适销性、适合特定目的、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分子
产权。TI不得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