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ms延时涵数错误

楼主(2018-07-19):
请大侠帮忙看一下,1ms廷时错误提示,12m晶体廷时1ms
怎么语法会提示错误?
void delay-1ms(uint)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A: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9;b>0;b--)
        for(a=1;a>0;a--);

网友B:
第二个for语句加分号 应如下 void delay-1ms(uint)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真的忙记了加上分号,现加上了没问题啦

网友C:
你试试把 i j q 设成unsigned char型。

网友D:
第二个for后面要加分号吧,函数名不能用减号吧,形参里面要加个q

网友E:
错在少了一个分号。
应该这样:
void delay-1ms(uint)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网友F:
第二个for语句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