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光敏测量带AD值电压值和挡位的源程序

楼主(2018-07-20):
硬件电路为光敏电阻串联一个20K的分压电阻 接1602液晶显示 采用STM8S208MB芯片 内部AIN13通道 可显示采集到的AD值、转换后的电压值以及挡位

STM8S单片机源程序:
/*光敏测量 接20K分压电阻 可显示读取到的AD值 转换后的电压值及挡位 AIN13端口PF5*/
/*注意:LCD R/W引脚需要硬件接地 若要软件接地则GPIO初始化内定义*/

#include"iostm8s208m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short unsigned short

uchar tab1[]="=ADC2  GUANGMIN="; //初始化后显示画面
uchar tab2[]="=      .   V   =";

static uint AD_temp[10]={0,0,0,0,0,0,0,0,0,0}; //建立数组用于存放采集的AD的10个数值
static uint AD_val=0; //全局变量  ADC单次采样数据
static uint voltage=0; //实际测得的电压值

#define LCD_EN PF_ODR_ODR4 //LCD使能端
#define LCD_RS PF_ODR_ODR0 //LCD写端口
#define LCD_DATA PB_ODR    //LCD数据端

void delay(uint z) //约1ms延时
{
  uint i,j;
  while (z--)
  {
    for(i=0;i<50;i++)
      for(j=0;j<20;j++);
  }
}

void GPIO_init(void)
{
  PF_DDR_DDR4=1; //LCD使能端初始化
  PF_CR1_C14=1;
  PF_CR2_C24=1;

  PF_DDR_DDR0=1; //LCD写端口初始化
  PF_CR1_C10=1;
  PF_CR2_C20=1;

  PB_DDR=0xff; //LCD数据端初始化
  PB_CR1=0xff;
  PB_CR2=0xff;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命令 参考时序图
{
  LCD_RS=0;
  LCD_DATA=com;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LCD写数据 参考时序图
{
  LCD_RS=1;
  LCD_DATA=data;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_init(void)  //LCD初始化
{
  LCD_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

void LCD_watch(uchar add,uchar data) //LCD显示计数函数
{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a); //0x30表示字符表内0-9数字的八位为0011 0000
}

void LCD_DIS2(void) //LCD初始化结束后显示内容
{
  uchar num;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2[num]);
    delay(5);
  }
}

void ADC_init(void)  //ADC13初始化函数
{
  ADC_CSR=0x0d; //禁止中断使能 选择AIN13通道
  ADC_CR1=0x02; //Fmaster2分频 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2=0x08; //禁止外部触发 右对齐方式

  PF_DDR_DDR5=0; //PF5设置为无中断悬浮输入
  PF_CR1_C15=0;
  PF_CR2_C25=0;

  ADC_TDRH=0xff; //禁止施密特触发功能
  ADC_TDRL=0xff;
//  ADC_CR1|=0x01; //使能唤醒ADC
}

void ADC_GET(void) //ADC转换函数
{
  uchar num=0; //num为采集次数
  ADC_CR1|=0x01; //使能唤醒ADC
  ADC_CR1|=0x01; //启动ADC转换
  while(num<10) //采集10次结果
  {
    while((ADC_CSR&0x80)==0); //判断EOC位是否为1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7f; //结束后EOC位由软件清零
    AD_temp[num]=(uint)ADC_DRL; //先赋值低位
    AD_temp[num]|=(uint)ADC_DRH<<8; //高位左移8位后与低位拼合
    num++;
  }
  ADC_CR1&=0xfe; //关闭ADC转换
}

void AVG_AD_temp(void) //平均值滤波函数
{
  uchar i,j;
  uint temp; //定义暂存变量暂存数值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_temp[j]>AD_temp[j+1])
      {
        temp=AD_temp[j];
        AD_temp[j]=AD_temp[j+1];
        AD_temp[j+1]=temp;
      }
    }
  }
  for(i=2;i<=7;i++) //将采集到的10个值取中间6个进行累加求平均
  {
    AD_val+=AD_temp[i];
  }
  AD_val=(uint)AD_val/6;
}

void main(void)
{
  uchar qian,bai,shi,ge,qian1,bai1,shi1,ge1,shi2,ge2;
  GPIO_init();
  ADC_init();
  LCD_init();
  LCD_DIS2();
  while(1)
  {
    ADC_GET();
    AVG_AD_temp();
//    delay(50);

    /*这里显示的是AIN13读取到的AD实际值*/
    qian=AD_val/1000; //千位
    bai=AD_val%1000/100; //百位
    shi=AD_val%100/10; //十位
    ge=AD_val%10; //个位
    LCD_watch(1,qian);
    LCD_watch(2,bai);
    LCD_watch(3,shi);
    LCD_watch(4,ge);

    /*这里显示的是挡位(0-99对应0-1023) 电压基准来自Vref+*/
    shi2=(uint)(AD_val*0.09766)/10; //十位
    ge2=(uint)(AD_val/0.09766)%10; //个位
    LCD_watch(13,shi2);
    LCD_watch(14,ge2);

    voltage=(uint)(AD_val*5.087890625); //获取的AD值乘以基准值 由于乘积为浮点型所以再次转换为整形
    AD_val=0; //AD值清零

    /*这里显示的是AD转换后的电压值 电压基准来自Vref+ 此处和VDD连接 即+5V*/
    qian1=voltage/1000; //千位
    bai1=voltage%1000/100; //百位
    shi1=voltage%100/10; //十位
    ge1=voltage%10; //个位
    LCD_watch(6,qian1);
    LCD_watch(8,bai1);
    LCD_watch(9,shi1);
    LCD_watch(10,ge1);

  }
}

楼主:
稍加改动可移植到8S103/105等单片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