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RC522射频模块读取磁卡ID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20):
RC522与stm32之间通过SPI通讯 STM32f103对rc522寄存器进行配置后读取磁卡ID

#include "main.h"
#include "pc_usart.h"
#include "esp8266_usart.h"
#include "spi.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uint8_t Card_Type1[2];
        uint8_t Card_ID[4];
        uint8_t status;
        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PC_USART_Config();//串口1初始化
        delay_init();
        RC522_IO_Init();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printf("Card Type");

        while(1)
        {
                delay_ms(10);
                printf("Card Type");

                if(MI_OK==PcdRequest(0x52, Card_Type1))
                {
                        uint16_t cardType = (Card_Type1[0]<<8)|Card_Type1[1];
                        printf("Card Type(0x%04X):",cardType);
                        switch(cardType){
                        case 0x4400:
                                        printf("Mifare UltraLight\n\r");
                                        break;
                        case 0x0400:
                                        printf("Mifare One(S50)\n\r");
                                        break;
                        case 0x0200:
                                        printf("Mifare One(S70)\n\r");
                                        break;
                        case 0x0800:
                                        printf("Mifare Pro(X)\n\r");
                                        break;
                        case 0x4403:
                                        printf("Mifare DESFire\n\r");
                                        break;
                        default:
                                        printf("Unknown Card\n\r");
                                        continue;
                        }
                        //delay_ms(10);
                        status = PcdAnticoll(Card_ID);//防冲撞
                        if(status != MI_OK){
                                        printf("Anticoll Error\n\r");
                                        continue;
                        }else{
                                        printf("Serial Number:%02X%02X%02X%02X\n\r",Card_ID[0],Card_ID[1],Card_ID[2],Card_ID[3]);
                        }

                }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8-12-04):
你好,请问这个程序对应的线路怎么接,能发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能不能实现扣款,充值等这些高级一点的功能呢,我现在能够识别卡了,就是不能扫卡扣费这些

网友C(2019-01-14):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能不能实现扣款,充值等这些高级一点的功能呢,我现在能够识别卡了,就是不能扫卡扣费这些

的要先验证卡后才可以对其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D(2019-04-26):
   uint16_t cardType = (Card_Type1[0]<<8)|Card_Type1[1];
楼主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实现的能不能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