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器设计报告

楼主(2018-07-20):
目录
一、题目............................................................................................. 3
二、总电路......................................................................................... 3
三、各级放大器设计.......................................................................... 3
四、实验测试参数.............................................................................. 5
五、总电路测试.................................................................................. 7
六、实验故障及排除.......................................................................... 8
七、实验数据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9
八、心得体会.................................................................................... 10
一、题目
音频放大器设计。
二、总电路
音频放大器能将频率从20Hz~20KHz的音频信号进行不失真的放大,是最基本的放大器。
分为前置放大器—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OTL功率输出放大器。
后期加上,退耦电路;电压负反馈电路;消除自激振荡电容。
三、各级放大器设计
1.前置放大器——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
(1)已知:=5V,=3.6K,=50,三极管为9011,在50~200之间
(2)要求:电路静态工作点:≈0.7mA、≈2.5V
(3)性能指标:≈60,>=4K,<=3.6K,<=100Hz,>=100KHz;
电路图如下:
参数设计如下(由实验测得=200):
∵=(-)/,
  ∴取标称值可得=3.6K
‚∵=-/([+(1+))=60,=+(1+)26/;
  ∴取标称值,=16
ƒ∵=;取=3,=////[+(1+)]且(4K<<5K)
  ∴取=60
  ∴≈/,≈(-)/,≈(-)/;
  ∴取标称值,可得=9.1K,=22K,=1.3K;
④通常取:C1=C2=10F,CE=100F。
2.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设计
(1)已知:=5V,=1K,=3.6K,三极管为9011,在50~200之间
(2)要求:电路静态工作点:≈4.5mA、≈1.9V
(3)性能指标:=1.5,<=120,<=120,<=100Hz,>=100KHz;
电路图如下:
参数设计如下(由实验测得=326):
∵≈-/=-1.5
∴取标称值=5.6K
‚∵=
∴=(-)/,=(-)/(+);
∴取标称值=680
ƒ∵≈/
∴取标称值=3.3K
四、实验测试参数
1.前置放大器——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
<1>第一次以=150进行理论计算、仿真,电路=7K以上,电路重做。
<2>以实验测得的=200进行理论计算、仿真,可得以上数据。
实验中测得数据为
静态工作点:=2.460V; =1.5942V; =0.9774V
‚放大倍数:=670.0mV/10.57mV=63.38.(测量时连接示波器,确保波形不失真)
测量方法:
ƒ输入、输出电阻:=4.3K,=3.6K
测量方法:
=4*5.5/(10.63-5.5)=4.3K
当不接负载RL,输出电压为VO∞;若输出回路结负载RL,则输出电压测量值为VOL;
=3.6K
④通频带:=38Hz,=250kHz
测量方法:
调整方法:改变电容值。
2.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设计
以实验测得的=326进行理论计算、仿真,可得以上数据。
实验中测得数据为
静态工作点:=1.8979V; =0.6701V; =0.0002V
‚放大倍数:=0.8994V/0.6270V=1.430.(测量时连接示波器,确保波形不失真)
ƒ输入、输出电阻:=80,=74
④通频带:=16Hz,>=100KHz
五、总电路测试
实验中测得数据为
静态工作点:

三极管

9011(一级)

9011(二级)

9012

9013

200

326

204

238
(V)

2.433

1.8979

0.0008

5.060
(V)

1.5204

0.6701

1.8993

3.100
(V)

0.9066

0.0002

2.506

2.498
‚放大倍数:=0.6420V/10.62mV=60.(测量时连接示波器,确保波形不失真)
ƒ通频带:=58Hz,>=58KHz
六、实验故障及排除
1.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
当静态工作点偏大时:
调整方法:,可依次调整,,。首先减小,减小,或者减小。
当偏小时,反之。
‚当放大倍数偏大时:
调整方法:,可调整,增大。
当偏小时,反之。
ƒ当输入电阻偏大时:
调整方法:,减小;(在改变,要在测量,保证其在60~65之间)。
当偏小时,反之;
④可通过改变电容改变通频带:
2.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设计
当静态工作点偏大时:
调整方法:可调整,。首先增大。
当偏小时,反之。
‚当放大倍数偏大时:
调整方法:,可调整,增大。
当偏小时,反之。
ƒ可通过改变电容改变通频带:
七、实验数据结果与理论值比较
1.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

实验数据
2.460
63.38
4.3
3.6
38
250K
理论值
2.483
61
4
3.6
100

2.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设计

实验数据
1.8979
1.43
80
74
16

理论值
1.9
1.5
34
20
100

3.总电路

实验数据
2.437V
1.8986V
0.0008V
5.060V
60
58
58k
理论值
2.5V
1.9V
0V
5V
90
20
20K

【分析】实际连接电路时,受到元器件参数数值、测量仪器本身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测量值与理论值存在误差,其中误差最大的是增益。该放大器的增益实际为60倍左右,基本符合要求,但受到增益的影响,通频带无法达到<20Hz。
八、心得体会
音频放大器实验中最重要的是设计与调试,先根据各种公式和要求算出电路元件的参数,通过仿真软件测试基本正确在用元器件连接调试。
可是实际值与理论值一般误差较大,在前置放大器—单级共射电流串联负反馈放大器应通过调节,在推动放大器—单级共射电压并联负反馈放大器应通过调节,来调节静态工作点。
实验中经常遇到、合适但却不是标称阻值的情况,这时应适当调节两个电阻选择最适合阻值。在计算输入输出阻值时,绝对不能数字万用表直接测量,因为该仪器只能测量直流电阻,应利用公式计算。
焊接时,要先搞清楚元件具体焊接的位置,焊接错了就不得不拔下来重新焊接,费时费力,增加劳动量。通过本次设计实验,我学会了如何通过级联设计放大电路,更加熟悉了示波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