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MPU6050+ADXL345带详细注释的源程序

楼主(2018-07-20):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STC15.H>   //引用STC15系列头文件,百度上搜索下载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I2C_SCL     P14      //时钟信号线
#define     I2C_SDA     P15      //数据信号线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define NOP1() nop_()
#define NOP2() NOP1(),NOP1()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主时钟,不同的晶振频率可以直接修改
#define serial_one_read_max         16                      //接收缓存区长度
#define serial_one_baud_rate        115200L                 //波特率,波特率可以直接修改
#define Timer1_Reload_Usart         (65536UL -(MAIN_Fosc / 4 / serial_one_baud_rate))       //Timer1重装值,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void Delay1000ms()      //延时函数1秒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85;
    j = 12;
    k = 15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 void I2C_Start()
// 描述: I2C起始信号.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I2C_Start()
{
    I2C_SDA = 1;                    //拉高数据线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I2C_SDA = 0;                    //产生下降沿
    I2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 函数: void I2C_Stop()
// 描述: I2C停止信号.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I2C_Stop()
{
    I2C_SDA = 0;                    //拉低数据线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I2C_SDA = 1;                    //产生上升沿
    NOP1();                         //等待机器反应
}

//========================================================================
// 函数: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描述: I2C发送应答信号.
// 参数: ack (0:ACK 1:NAK).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I2C_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I2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NOP1();                                         //等待机器反应
}

//========================================================================
// 函数: bit I2C_RecvACK()
// 描述: I2C接收应答信号.
// 参数: none.
// 返回: 1:成功,0:失败.
// 版本: V1.0, 2017-06-23
//========================================================================
bit I2C_RecvACK()
{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CY = I2C_SDA;           //读应答信号
    I2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return CY;
}

//========================================================================
// 函数: void I2C_SendByte(u8 dat)
// 描述: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dat:要发送的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I2C_SDA = CY;           //送数据口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I2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
    I2C_RecvACK();
}

//========================================================================
// 函数: unsigned char I2C_RecvByte()
// 描述: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none.
// 返回: 接收到的数据.
// 版本: V1.0, 2017-06-23
//========================================================================
unsigned char I2C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I2C_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I2C_SCL = 1;                //拉高时钟线
        NOP2();                                 //等待机器反应
        dat |= I2C_SDA;             //读数据
        I2C_SCL = 0;                //拉低时钟线
    }
    return dat;
}

//========================================================================
// 函数: void Single_Write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描述: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REG_Address:地址.
//           REG_data: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Single_Write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函数: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描述: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REG_Address:地址.
// 返回: 读取到的数据.
// 版本: V1.0, 2017-06-23
//========================================================================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函数: void MPU6050_init()
// 描述: 初始化MPU6050.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3
//========================================================================
void MPU6050_Init()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 函数: int GetData(u8 REG_Address)
// 描述: 读取数据并合成为int型数据.
// 参数: REG_Address:地址.
// 返回: 读取到的数据.
// 版本: V1.0, 2017-06-23
//========================================================================
int GetData(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H,L;
    H = 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 = 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 1);
    return (H << 8) + L;   //合成数据
}

////========================================================================
//// 函数: int get_x_angle()
//// 描述: 获取三轴角速度,三轴加速度
//// 参数: gyro_id:数据ID,1:x角速度,2:y角速度,3:z角速度,4:x加速度,5:y加速度,6:z加速度.
//// 返回: 陀螺仪值.
//// 版本: V2.0, 2017-07-15
////========================================================================
int Get_Gyro_Data(unsigned char gyro_id)
{
    switch(gyro_id)
    {
        case 1: return GetData(ACCEL_XOUT_H);   break;
        case 2: return GetData(ACCEL_YOUT_H);   break;
        case 3: return GetData(ACCEL_ZOUT_H);   break;
        case 4: return GetData(GYRO_XOUT_H) ;   break;
        case 5: return GetData(GYRO_YOUT_H) ;   break;
        case 6: return GetData(GYRO_ZOUT_H) ;   break;
    }
    return 0;
}

//========================================================================
// 函数: int MPU6050_Get_Angle(float x,float y,float z,u8 dir)
// 描述: 转化成与三个方向的夹角.
// 参数: x:x方向数据.
//       y:y方向数据.
//       z:z方向数据.
//       dir:方向ID.
// 返回: 夹角角度值(放大10倍).
// 版本: V1.0, 2017-06-23
//========================================================================
int MPU6050_Get_Angle(int x,int y,int z,unsigned char dir)
{
    float xdata temp;
    float xdata res = 0;
    switch(dir)
    {
        case 0://与z轴的夹角
                temp = sqrt(((float)x*(float)x+(float)y*(float)y))/(float)z;
                res  = atan(temp);
        break;
        case 1://与x轴的夹角
                temp = (float)x/sqrt(((float)y*(float)y+(float)z*(float)z));
                res  = atan(temp);
        break;
        case 2://与y轴的夹角
                temp = (float)y/sqrt(((float)x*(float)x+(float)z*(float)z));
                res  = atan(temp);
        break;
    }
    return (int)(res*1800/3.1416);//弧度转换为角度,扩大10倍
}

//========================================================================
// int get_included_angle(unsigned dat)
// 描述: 获取角度或加速度
// 参数: angle_id:方向指示变量(1:X轴角度,2:Y轴角度,3:Z轴角度,4:X轴加速度,5:Y轴加速度,6:Z轴加速度).
// 返回: 夹角角度值(放大10倍).
// 版本: V1.0, 2017-06-23
//========================================================================
int MPU6050_Get_Data(unsigned angle_id)
{
    switch(angle_id)
    {
        case 1:return MPU6050_Get_Angle( Get_Gyro_Data(1), Get_Gyro_Data(2), Get_Gyro_Data(3), 1);break;
        case 2:return MPU6050_Get_Angle( Get_Gyro_Data(1), Get_Gyro_Data(2), Get_Gyro_Data(3), 2);break;
        case 3:return MPU6050_Get_Angle( Get_Gyro_Data(1), Get_Gyro_Data(2), Get_Gyro_Data(3), 0);break;
        case 4:return (int)((float)((float)Get_Gyro_Data(4)/16384)*9.8*100);
        case 5:return (int)((float)((float)Get_Gyro_Data(5)/16384)*9.8*100);
        case 6:return (int)((float)((float)Get_Gyro_Data(6)/16384)*9.8*100);
    }
    return 0;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40;               //8位数据
    P_SW1 &=  ~0xc0;       //UART1 使用P30 P31口  默认
    TR1 = 0;                        //关闭定时器1
    AUXR &= ~0x01;         //串口1波特率使用定时器1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TMOD &= ~0x30;         //16位自动重装
    AUXR |=  (1<<6);        //定时器使用1T模式
    TH1 = (unsigned char)(Timer1_Reload_Usart >> 8);
    TL1 = (unsigned char)Timer1_Reload_Usart;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PS  = 1;                        //高优先级中断
    REN = 1;                        //允许接收
    ES  = 1;                        //允许中断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

//========================================================================
// 函数: serial_one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描述: 串口1发送一个字节.
// 参数: dat:字符(无符号八位整型数据).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2
//========================================================================
void serial_one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 函数: serial_one_send_string(u8 *dat)
// 描述: 串口1发送字符串.
// 参数: dat:字符串.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2
//========================================================================
void serial_one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dat)
{
    while(*dat)
        serial_one_send_byte(*dat++);
}

//========================================================================
// 函数: void serial_one_send_number(long num)
// 描述: 串口1发送整型数据.
// 参数: num:整型数值.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7-06-22
//========================================================================
void serial_one_send_number(long num)
{
    long dat = 0;
    unsigned char  length = 0;
    if(num < 0)                                     //当数值为负数时
    {
        serial_one_send_byte('-');  //输出负号
        num = -num;                                 //将数值取相反数
    }

    if(num == 0)                                    //当数值为0时
        serial_one_send_byte('0');  //输出字符0
    else                                            //当数值不为0时
    {
        while(num)                                  //将数值倒过来
        {
            dat = dat * 10;
            dat = dat + num % 10;
            num = num / 10;
            length++;
        }

        while(length--)                         //从第一位开始输出倒过来的数值
        {
            serial_one_send_byte(dat % 10 + '0');
            dat = dat / 10;
        }
    }
}

void serial_one_send_float(double float_val, char bit_val)
{
    long xdata value_int = 0;
    long xdata value_flt = 0;

    if(float_val < 0)
    {
        serial_one_send_byte('-');
        float_val = -float_val;
    }

    value_int = (long)float_val;

    float_val = float_val - (double)value_int;

    for(;bit_val;bit_val--)
        float_val = float_val * 10;

    serial_one_send_number(value_int);
    serial_one_send_byte('.');
    serial_one_send_number((long)float_val);
}

float value = 0;

//主函数
void main()
{
    Delay1000ms();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MPU6050_Init();         //初始化MPU6505
    while(1)
    {
        value = MPU6050_Get_Data(1);                    //获取与x轴的夹角,角度被放大1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模块与x轴的夹角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 / 10,1);            //角度除以10,并从串口发出,第二个参数为保留一位小数
        serial_one_send_string("\r\n");                 //换行

        value = MPU6050_Get_Data(2);                    //获取与y轴的夹角,角度被放大1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模块与y轴的夹角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 / 10,1);            //角度除以10,并从串口发出
        serial_one_send_string("\r\n");                 //换行

        value = MPU6050_Get_Data(3);                    //获取与z轴的夹角,角度被放大1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模块与z轴的夹角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 / 10,1);            //角度除以10,并从串口发出
        serial_one_send_string("\r\n");                 //换行

        value = MPU6050_Get_Data(4);                    //获取与x轴加速度,数值被放大10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x轴加速度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100,1);         //角度除以100,并从串口发出,第二个参数为保留一位小数
        serial_one_send_string(" M/S2\r\n");                    //换行

        value = MPU6050_Get_Data(4);                    //获取与y轴加速度,数值被放大10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y轴加速度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 / 100,1);           //角度除以100,并从串口发出
        serial_one_send_string(" M/S2\r\n");                    //换行

        value = MPU6050_Get_Data(4);                    //获取与z轴加速度,数值被放大100倍
        serial_one_send_string("z轴加速度为:");
        serial_one_send_float(value / 100,1);           //角度除以100,并从串口发出
        serial_one_send_string(" M/S2\r\n\r\n");                    //换行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
}

//串口中断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RI = 0;
}

/*
* ADXL345模块
*
* 用途:ADXL345模块IIC测试程序
*
* 作者                                        日期                                备注
*
*/
#include "uart3.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0^6;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0^7;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P_PWM = P2^5;       //定义PWM输出引脚。
sbit                O_PWM = P2^1;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define     PWM_HIGH_MIN    32              //限制PWM输出的最小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define     PWM_HIGH_MAX    (PWM_DUTY-PWM_HIGH_MIN) //限制PWM输出的最大占空比。用户请勿修改。
long  PWM_DUTY=20200;
unsigned int duty;
unsigned char fu_flag=0;

unsigned int     pwm;                //定义PWM输出高电平的时间的变量。用户操作PWM的变量。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int  x_value=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38. //sbit  P_PWM = P1^4;       //定义PWM输出引脚。STC15W204S

unsigned int     PWM_high,PWM_low;   //中间变量,用户请勿修改。
void         change_pwm(int i);
void  LoadPWM(int i);
void        pwm_init();
//------------------------------------
void PID_Operation();
void PID_Output(void);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                qian=temp_data/10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    bai=temp_data/10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    shi=temp_data/10+0x30    ;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Hz---12T)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27;
        while (--i);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        unsigned char i, j;

//        i = 117;
//        j = 184;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uchar Single_Read_ADXL345(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
//void send0ff()

//{
//        SendData(0xff);
//        SendData(0xff);
//        SendData(0xff);
//}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8);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a);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显示x轴
//void display_x()
//{   float temp;
//                unsigned char dis_t[16]="n0.val=0000";
//    dis_data=(BUF[1]<<8)+BUF[0];  //合成数据
//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   SendString("t3.txt=\"-\"");
//                send0ff();
//        }
//                else{
//                SendString("t3.txt=\" \"");
//                        send0ff();}

//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dis_t[7]=qian;
//                dis_t[8]=bai;
//                dis_t[9]=shi;
//                dis_t[10]=ge;
//                dis_t[11]=0xff;
//        dis_t[12]=0xff;
//        dis_t[13]=0xff;
//        SendString(dis_t);
//}

//***********************************************************************
//显示y轴
//void display_y()
//{     float temp;
//        unsigned char dis_t[16]="n1.val=";
//    dis_data=(BUF[3]<<8)+BUF[2];  //合成数据
//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   SendString("t4.txt=\"-\"");
//                send0ff();
//        }
//                else{
//                SendString("t4.txt=\" \"");
//                        send0ff();}

//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dis_t[7]=qian;
//                dis_t[8]=bai;
//                dis_t[9]=shi;
//                dis_t[10]=ge;
//                dis_t[11]=0xff;
//        dis_t[12]=0xff;
//        dis_t[13]=0xff;
//        SendString(dis_t);
//}

//***********************************************************************
//显示z轴
//void display_z()
//{
//    float temp;
//        unsigned char dis_t[16]="n2.val=";
//    dis_data=(BUF[5]<<8)+BUF[4];    //合成数据
//        if(dis_data<0){
//        dis_data=-dis_data;
//   SendString("t5.txt=\"-\"");
//                send0ff();
//        }
//        else{
//                SendString("t5.txt=\" \"");
//                        send0ff();
//}

//    temp=(float)dis_data*3.9;  //计算数据和显示,查考ADXL345快速入门第4页
//    conversion(temp);          //转换出显示需要的数据
//                dis_t[7]=qian;
//                dis_t[8]=bai;
//                dis_t[9]=shi;
//                dis_t[10]=ge;
//        dis_t[11]=0xff;
//        dis_t[12]=0xff;
//        dis_t[13]=0xff;
//        SendString(dis_t);
//}
void io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temp[5];
        uchar devid;
        delay(500);                                   //上电延时
        io_init();
        pwm_init();
        uart3_init();
        PID.iSetVal=16;
        PID.uKP_Coe=3;
        PID.uKI_Coe=0.1;
        PID.uKD_Coe=5;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devid=Single_Read_ADXL345(0X00);        //读出的数据为0XE5,表示正确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x_value=(BUF[1]<<8)+BUF[0];  //合成数据

                if(x_value<=0)
                {
                        fu_flag=1;
                        x_value=-x_value;
                }
                else
                        fu_flag=0;
                temp[0]=x_value/10000+'0';
                temp[1]=x_value/1000%10+'0';
                temp[2]=x_value/100%10+'0';
                temp[3]=x_value/10%10+'0';
                temp[4]=x_value%10+'0';

                SendString(temp);
                PID.iCurVal=x_value;
                PID_Operation();
                PID_Output();
//                if(x_value>0)
//                {
//                        fu_flag=0;
//                        if(x_value>=300)
//                        {
//                                x_value=300;
//
//                        }
//                        change_pwm(x_value);
//                }
//                else if(x_value<0)
//                {
//                        x_value=-x_value;
//                        fu_flag=1;
//                        if(x_value>=300)
//                        {
//                                x_value=300;
//
//                        }
//                        change_pwm(x_value);
//                }

        }
}
void pwm_init()
{
                P_PWM = 0;
    P2M1 &= ~(1 << 5);  //P2.5 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0 |=  (1 << 5);
                P2M1 &= ~(1 << 1);  //P2.1 设置为推挽输出
    P2M0 |=  (1 << 1);

//  P1M1 &= ~(1 << 4);  //P1.4 设置为推挽输出   STC15W204S
//  P1M0 |=  (1 << 4);

    TR0 = 0;        //停止计数
    ET0 = 1;        //允许中断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
    TMOD &= ~0x03;  //工作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
    AUXR |=  0x80;  //1T
    TMOD &= ~0x04;  //定时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TH0 = 0;
    TL0 = 0;
    TR0 = 1;    //开始运行

    EA = 1;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change_pwm(int i)
{
        LoadPWM(PWM_DUTY * i / 300);
}

/**************** 计算PWM重装值函数 *******************/
void    LoadPWM(int i)
{
    int j;

    if(i > PWM_HIGH_MAX)        i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i < PWM_HIGH_MIN)        i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j = 65536UL - PWM_DUTY + i; //计算PWM低电平时间
    i = 65536UL - i;            //计算PWM高电平时间
    EA = 0;
    PWM_high = i;   //装载PWM高电平时间
    PWM_low  = j;   //装载PWM低电平时间
    EA = 1;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P_PWM&&fu_flag==0)
    {
        TH0 = (unsigned char)(PWM_low >> 8);   //如果是输出高电平,则装载低电平时间。
        TL0 = (unsigned char)PWM_low;
                                P_PWM=0;
                                O_PWM=0;
    }
    else if(!P_PWM&&fu_flag==0)
    {
        TH0 = (unsigned char)(PWM_high >> 8);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则装载高电平时间。
        TL0 = (unsigned char)PWM_high;
                                O_PWM=0;
                                P_PWM=1;
    }
                if(O_PWM&&fu_flag==1)
                {
        TH0 = (unsigned char)(PWM_low >> 8);   //如果是输出高电平,则装载低电平时间。
        TL0 = (unsigned char)PWM_low;
                                O_PWM=0;
                                P_PWM=0;
    }
    else if(!O_PWM&&fu_flag==1)
    {
        TH0 = (unsigned char)(PWM_high >> 8);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则装载高电平时间。
        TL0 = (unsigned char)PWM_high;
                                O_PWM=1;
                                P_PWM=0;
    }
}
/*
********************************************************

/*
函数名称:PID_Operation()  void PID_Output(void)

/*
函数功能:PID运算

/*
入口参数:无(隐形输入,系数、设定值等)

/*
出口参数:无(隐形输出,U(k))

/*
函数说明:U(k)=KP*[E(k)-E(k-1)]+KI*E(k)+KD*[E(k)-2E(k-1)+E(k-2)]

********************************************************
*/

void        PID_Operation(void)

{

    uInt32        Temp[3] = {0};   //中间临时变量

    uInt32        PostSum = 0;     //正数和

    uInt32        NegSum = 0;      //负数和

    if(PID.iSetVal > PID.iCurVal)                //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否?

    {

        if(PID.iSetVal - PID.iCurVal > 300)      //偏差大于10否?

            PID.iPriVal = 300;                  //偏差大于10为上限幅值输出(全速加热)

        else

//否则慢慢来

        {

            Temp[0] = PID.iSetVal - PID.iCurVal;    //偏差<=10,计算E(k)

            PID.uEkFlag[1] = 0;                     //E(k)为正数,因为设定值大于实际值

            /*
数值进行移位,注意顺序,否则会覆盖掉前面的数值 */

            PID.liEkVal[2] = PID.liEkVal[1];

            PID.liEkVal[1] = PID.liEkVal[0];

            PID.liEkVal[0] = Temp[0];

            /*
=================================================================== */

            if(PID.liEkVal[0] > PID.liEkVal[1])              //E(k)>E(k-1)否?

            {

                Temp[0] = PID.liEkVal[0] - PID.liEkVal[1];  //E(k)>E(k-1)

                PID.uEkFlag[0] = 0;                         //E(k)-E(k-1)为正数

            }

            else

            {

                Temp[0] = PID.liEkVal[1] - PID.liEkVal[0];  //E(k)<E(k-1)

                PID.uEkFlag[0] = 1;                         //E(k)-E(k-1)为负数

            }

            /*
=================================================================== */

            Temp[2] = PID.liEkVal[1] * 2;                   //2E(k-1)

            if((PID.liEkVal[0] + PID.liEkVal[2]) > Temp[2]) //E(k-2)+E(k)>2E(k-1)否?

            {

                Temp[2] = (PID.liEkVal[0] + PID.liEkVal[2]) - Temp[2];

                PID.uEkFlag[2]=0;                          //E(k-2)+E(k)-2E(k-1)为正数

            }

            else                                           //E(k-2)+E(k)<2E(k-1)

            {

                Temp[2] = Temp[2] - (PID.liEkVal[0] + PID.liEkVal[2]);

                PID.uEkFlag[2] = 1;                         //E(k-2)+E(k)-2E(k-1)为负数

            }

            /*
=================================================================== */

            Temp[0] = (uInt32)PID.uKP_Coe * Temp[0];        //KP*[E(k)-E(k-1)]

            Temp[1] = (uInt32)PID.uKI_Coe * PID.liEkVal[0]; //KI*E(k)

            Temp[2] = (uInt32)PID.uKD_Coe * Temp[2];        //KD*[E(k-2)+E(k)-2E(k-1)]

            /*
以下部分代码是讲所有的正数项叠加,负数项叠加 */

            /*
========= 计算KP*[E(k)-E(k-1)]的值 ========= */

            if(PID.uEkFlag[0] == 0)

                PostSum += Temp[0];                         //正数和

            else

                NegSum += Temp[0];                          //负数和

            /*
========= 计算KI*E(k)的值 ========= */

            if(PID.uEkFlag[1] == 0)

                PostSum += Temp[1];                         //正数和

            else
                                                        ;
/*
空操作。就是因为PID.iSetVal > PID.iCurVal(即E(K)>0)才进入if的,

                    那么就没可能为负,所以打个转回去就是了
*/

            /*
========= 计算KD*[E(k-2)+E(k)-2E(k-1)]的值 ========= */

            if(PID.uEkFlag[2]==0)

                PostSum += Temp[2];             //正数和

            else

                NegSum += Temp[2];              //负数和

            /*
========= 计算U(k) ========= */

            PostSum += (uInt32)PID.iPriVal;

            if(PostSum > NegSum)                 //是否控制量为正数

            {

                Temp[0] = PostSum - NegSum;

                if(Temp[0] < 300 )               //小于上限幅值则为计算值输出

                    PID.iPriVal = (uInt16)Temp[0];

                else
                                                                                PID.iPriVal = 300;         //否则为上限幅值输出

            }

            else

//控制量输出为负数,则输出0(下限幅值输出)

                PID.iPriVal = 0;

        }

    }

    else

PID.iPriVal = 0;

}

/*
********************************************************

/*
函数名称:PID_Output()

/*
函数功能:PID输出控制

/*
入口参数:无(隐形输入,U(k))

/*
出口参数:无(控制端)

********************************************************
*/

void PID_Output(void)

{

    static uInt16 iTemp;

    iTemp = PID.iPriVal;

                change_pwm(iTemp);

}

PCA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