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X_FDC2214配套资料下载(含51单片机与stm32源码)

楼主(2018-07-20):
FDC2214资料

文件列表:
串口助手和驱动\

#include "stc15wxxx.h"
#include <my_typedef.h>
#include "client_task.h"
//如果自己移植,需要更换"stc15wxxx.h"头文件
sbit LED = P1^1;

void FDC_Set(ClientID , uint16_t fdc_data);

uint32_t ch_data[4]={0};//通道数据
uint8_t rx_buff[20] ={0};//接收BUFF
uint8_t tx_buff[4] ={0};//发送BUFF

void main(void)
{
        LED = 0;

/*******配置串口(STC15W408AS单片机) 如果自己移植,需要更改此配置保证波特率为11520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AUXR1 |= 0X40; //切换串口到3.6 3.7

        T2L = 0xB8;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
        //配置时按照下面配置即可、、具体使用"client_task.h"头文件内有详细说明
        FDC_Set(reset_device, BOXEnable);//复位芯片
        FDC_Set(clk_src, Clk_src_internal);//选用内部时钟
        FDC_Set(autoscan, BOXEnable);
        FDC_Set(sleep, BOXDisable);//退出睡眠模式 复位后一定要退出睡眠模式
        while(1)
        {

        }
}

uint16_t StartRx =0;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int8_t Res =0;

        if(RI)//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           (如果自己移植,修改此处的接收中断条件判断)
        {//是
                Res = SBUF;//读取本次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如果自己移植,修改此处的数据读取)

                if(StartRx)//如果标记了已经开始接收帧数据
                {
                        rx_buff[StartRx -1] = Res;//接收帧数据

                        if((StartRx -1) >= 17)
                        {//接收完毕

                                if(rx_buff[16] != 0x55)//判断帧尾是否为 0x55,是则存储通道数据;否则舍弃本次接收,直接退出
                                {
                                        return;

                                }
                                else
                                {//合成通道数据
                                        LED = ~LED;
                                        //此处接收的数据为传感器采集的原始数据,同学们可自行转换为电容值
                                        ch_data[0] = (rx_buff[0]<<24) + (rx_buff[1]<<16) + (rx_buff[2]<<8) + rx_buff[3];
                                        ch_data[1] = (rx_buff[4]<<24) + (rx_buff[5]<<16) + (rx_buff[6]<<8) + rx_buff[7];
                                        ch_data[2] = (rx_buff[8]<<24) + (rx_buff[9]<<16) + (rx_buff[10]<<8) + rx_buff[11];
                                        ch_data[3] = (rx_buff[12]<<24) + (rx_buff[13]<<16) + (rx_buff[14]<<8) + rx_buff[15];
                                }
                                StartRx = 0;//标记复位
                        }
                        StartRx ++;//标记递增 为接收下一字节数据做准备
                }
                if((Res == 0x76))        //如果是帧头且未开始接收通道数据
                        StartRx = 1;//标记 下一次进入中断开始接收帧数据

                RI = 0;        //清除中断标志         (如果自己移植,修改此处的中断标志清零)
  }
}

void FDC_Set(ClientID ID, uint16_t fdc_data)
{
        uint8_t i;
        tx_buff[0] = 0x56;
        tx_buff[1] = (uint8_t)(ID);
        tx_buff[2] = (uint8_t)(fdc_data >> 8);
        tx_buff[3] = (uint8_t)(fdc_data);
        tx_buff[4] = 0x55;
        for(i=0;i< 5; i++)
        {
                SBUF = tx_buff[i];
                while (!TI);
                TI = 0;
        }
}

stm32源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client_task.h"
void Nvic_Init(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FDC_Set(ClientID ID, uint16_t data);

uint32_t ch_data[4]={0};//通道数据
uint8_t rx_buff[32] ={0};//接收缓冲
uint8_t tx_buff[5] ={0};//发送缓冲
int main(void)
{
        delay_ms(1000);
        USART1_Configuration();//配置串口1
        Nvic_Init();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0,0,"CH0:",16);
        OLED_ShowString(0,2,"CH1:",16);
        OLED_ShowString(0,4,"CH2:",16);
        OLED_ShowString(0,6,"CH3:",16);

        delay_ms(1000);
        //配置时按照下面配置即可、、具体使用"client_task.h"头文件内有详细说明
        FDC_Set(reset_device, BOXEnable);//复位芯片
        FDC_Set(clk_src, Clk_src_internal);//选用内部时钟
        FDC_Set(sleep, BOXDisable);//退出睡眠模式 复位后一定要退出睡眠模式
        while(1)
        {//显示数据
                OLED_ShowNum(30,0,ch_data[0],9,16);//OLED显示四个通道的数据
                OLED_ShowNum(30,2,ch_data[1],9,16);
                OLED_ShowNum(30,4,ch_data[2],9,16);
                OLED_ShowNum(30,6,ch_data[3],9,16);
                delay_ms(50);
        }
}
/*
波特率一定要设置为115200·
如果要移植到51上:
1.把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这句更改为RI,并在if语句结尾加上RI =0;
2.把USART_ReceiveData(USART1)更换为SBUF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函数
        uint8_t Res =0;
        static uint8_t StartRx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判断是否为接收中断
        {//是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读取本次接收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if(StartRx)//如果标记了已经开始接收帧数据
                {
                        rx_buff[StartRx -1] = Res;//接收帧数据

                        if((StartRx -1) >= 17)
                        {//接收完毕
                                StartRx = 0;//标记复位
                                if(rx_buff[16] != 0x55)//判断帧尾是否为 0x55,是则存储通道数据;否则舍弃本次接收,直接退出
                                        return;
                                else
                                {//合成通道数据
                                        ch_data[0] = (rx_buff[0] * 16777216) + (rx_buff[1] * 65536) + (rx_buff[2] * 256) + rx_buff[3];
                                        ch_data[1] = (rx_buff[4] * 16777216) + (rx_buff[5] * 65536) + (rx_buff[6] * 256) + rx_buff[7];
                                        ch_data[2] = (rx_buff[8] * 16777216) + (rx_buff[9] * 65536) + (rx_buff[10] * 256) + rx_buff[11];
                                        ch_data[3] = (rx_buff[12] * 16777216) + (rx_buff[13] * 65536) + (rx_buff[14] * 256) + rx_buff[15];
                                }
                        }
                        StartRx ++;//标记递增 为接收下一字节数据做准备
                }
                if((Res == 0x76) && (!StartRx))        //如果是帧头且未开始接收通道数据
                        StartRx = 1;//标记 下一次进入中断开始接收帧数据
  }
}
void FDC_Set(ClientID ID, uint16_t data)
{
        uint8_t i;
        tx_buff[0] = 0x56;
        tx_buff[1] = (uint8_t)(ID);
        tx_buff[2] = (uint8_t)(data >> 8);
        tx_buff[3] = (uint8_t)(data);
        tx_buff[4] = 0x55;
        for(i=0;i< 5; 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_buff[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RESET);
        }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
    GPIO_InitTypeDef  gpio;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1);

    gpio.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gpio);

    usar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串口空闲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PriorityGroup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优先级分组2:抢占优先级(0-3):相应优先级(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DMA2STR1CH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