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3200颜色模块内部电路图

楼主:
颜色模块内部电路图

网友A(2022-01-02):
电路图中右上是LED(OE)与VCC之间相连的电路图,其中VCC下接四条支路中都有一个光敏元件LED与一个电阻R起到了控制的电流流向,并且保护电路之后通过Q1输出到LED端口,在VCC端口旁边的上拉电阻可以将输出置1;
电路的左上是将S0、S1置1;输出比例为100%OE与VSS接地,OUT接电阻输出起到了保护电路的作用。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B(2022-04-16):
有高清一点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