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省赛FDC2114手势识别咋搞?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07-20):
手势识别咋搞

网友A:
中断检测手指数量判断出的是什么

网友A:
将检测的量寄存在一个变量中进行比较

网友A:
判断出的是啥  决定输赢

网友B:
是陕西的题吗。opencv了解一下

网友C:
试试用光学系统来做 类似于光学静脉识别的

网友D:
我没了解省赛,但是看你这意思像是判断伸出了几根手指,然后识别出的手指数量和某值做比较,我想到一个方法:是根据音乐琴的设计思路,设计一排红外发射,接收传感器,(最好密一些)当伸出一根手指时,可能不止1个接收不到,然后检测其它位置是否也被遮挡住,没有则表示只有一根手指,如果伸出3根手指,则有三块区域的红外被挡住,判断它们中间的区域,中间形成2个区域没挡住,就表示有3根手指伸出.这个思路实现的前提是手指并非并拢地伸出,而且也要求红外较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