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电赛专用模块说明下载

楼主:
FDC2214电赛模块使用说明

1.2原理图原理说明
其中,如果选择使用内部晶振作为FDC2214芯片的时钟,此时不需要焊接 OSC 外部 5X7晶
振与C19电容。
R3+LED1 为模块供电指示灯。
C3+C4为模块电源的去耦电容。
R1+R2为IIC 接口的上拉电阻,如果单片机上已经焊接有,也可以不焊接。
对应通道的电感与电容,建议焊接18UH与33PF。均建议使用高频器件。
如果不需要用到SD 与 INT 功能,只需要连接3.3V,GND,SDA,SCL这四根线即可。
CH0,CH1,CH2,CH3为对应的通道接口,用户可外接入天线等。

1.4模块连接说明
       焊接好之后,可以连接单片机。可以只连接 3.3V,GND,SDA,SCL 这四根线,如下
图。连线之前可以先用万用表测试焊接是否短路,避免烧毁东西。
程序里定义的是P1.5接SDA,P1.4接 SCL。

     正常情况下,模块上的电源指示灯亮,此时打开电脑端的串口调试助手即可看到各通道
的值。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波特率115200,不勾选HEX 显示。如下图:

如果使用的是带天线的板子,那么此时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实验与测量数据。
下图即为 4天线板子的不同通道下按下时所测量到的数据,很明显,数据变化很大很明显~
迷你版也可以自己外接天线,这个很容易~
为了方便观察数据,这里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端。
为了方便大家使用, 设计的是封装好的程序,直接通过以下语句即可实现读取通道数据,
实在不能再简单。
ch0_value = FDC2214_GetResult(0);
对应改FDC2214_GetResult(0);里面的数值即可,改成1 就是读通道1,改成2就是读通
道 2,改成3就是读通道3。具体见程序。
主函数是简单的初始化串口,FDC2214 后,然后就是读取各个通道的值,然后发送到
电脑端,代码很清晰。什么?我不会单片机?我的天啊,赶紧改题做电源或高频吧~
程序很方便移植到任何单片机。只需要修改底层的 IIC 文件即可。如果连 IIC 都没有用
过,陈独秀同学,请坐下,你参加电赛实在太优秀!!!
比赛的时候,肯定是要处理采集到的数据,所以要提前了解各个寄存器,建议看手册(强
烈推荐英文),然后对应尝试修改配置的寄存器,然后在比赛的时候直接进行数据的处理这
些。

二、两天线评估模块
     两天线模块非常好用,除了可以方便的做实验外,也可以外接天线。此时可以选择断开
板载天线^_^。
2.1原理图
可参考迷你版,加入 2 板载天线和更好电源、布线处理。
2.2原理图说明
可参考迷你版,加入 2 板载天线和更好电源、布线处理。
2.3焊接清单
可参考迷你版,不提供清单,只提供成品。
2.4模块连接说明
可参考迷你版,加入 2 板载天线和更好电源、布线处理,接上就能马上做实验!!!
四、关于电赛的说明
1.设计该模块,是为各学生朋友参加比赛提供便利以及学习入门所用,但绝不承担任何代做、
帮工等恶意竞争行为。
2.电赛期间,不进行相关答疑。
3.电赛是大家在大学期间学知识,涨能力的好机会,除了技术水平的提升之外,更要学会提
高团队合作,好团队才是成功的关键。
4.功在平时,平时只有多努力,比赛时才能少流泪。要平时都积累模块,比赛时就省劲多了。
5.最关键的,还是一颗平常心,功利、虚荣、甚至上升到心声恶意,最终伤害的终究是自己。
6.祝大家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加油!!!

五、电赛的赛题猜想
根据本人多年的嵌入式、电子设计经验,所猜测的题目。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请好评之后截图告知,然后分享赛题的猜想、相关PCB、程序以及使用该芯片的个人认为的
体会与关键核心资料。

网友A(2018-11-26):
请问你分享的主要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