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简易数字信号时序分析装置 求帮助

楼主(2018-07-20):
可以在示波器 x y 上同时显示8路数字信号 求分享

网友A:
兄弟  好好参加比赛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题目

网友B:
到现在就搞了第一步

网友C:
在示波器屏幕上添加可手动位移的时间标志线(屏幕上的竖亮线) 怎么做

网友D:
有报告吗???

网友E:
一起分享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在示波器屏幕上添加可手动位移的时间标志线(屏幕上的竖亮线) 怎么做

第二部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