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pm2.5空气检测系统的不明之处想请教

楼主(2018-07-20):
本人大一,刚开始学51单片机,实验室老师给安排做pm2.5空气质量检测系统,现在提出以下要求:1.不用空气传感器,自己想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传感器;2.在原基础上加上串口通信,时钟和阈值储存(电脑断电不丢失)。想请问串口通信,时钟,阈值储存这三大类是什么,在程序书写上有什么好的建议?求各位大佬提出建议,帮小弟一把,小弟很想留实验室学习,麻烦各位了!!!

这是该论坛找到的原基础文件

网友A:
问的问题好难回答,串口通讯一般是指UART通讯,详细看51单片机UART通讯章节;时钟你问的应该是实时时钟,可以用单片机做,也可以用RTC(实时时钟芯片),比如DS1302,pcf8563等,详细看数据手册; 阀值储存:你这里应该是,PM2.5达到一定数值就存到非遗失存储器;

网友B:
空气质量传感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和小家电产品,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的灵敏度.   我在网上搜到的,和PM2.5传感器不是同一样东西,串口通信的话应该是考虑到相对屏幕或数码管显示更简单,使用时钟应该是因为没必要一直检测,所以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检测一次,我觉得两三个小时检测一次就能满足需要,阈值存储是为了达到阈值上限是报警提示,直接是程序中的一个变量或常量就可以,不过既然说存储,而且断电后不丢失,那可以放在数组里面,数组和程序都是放在ROM中的,ROM的特性就是掉电不丢失。在程序编写上,我觉得可以分4步进行:1,学会使用时钟,比如每过1minLED灯的状态改变一次  2,学会使用串口通信,将时钟计数值每隔一段时钟时间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一次 (输出表示时间的变量) 3,传感器自带的程序,一般应该直接有发送到串口显示的(试试能不能在51上正常运行,能的话再进行下一步,不能则适当修改程序,直到能正常运行),4,将2和3的的程序合并

网友C:
上面说的都差不多了,加一个存储的话,可以去看看EEPRO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质量传感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和小家电产品,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D:
可能可以用红外检测空气中的颗粒数么?

网友E:
设置有关空气传感返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质量传感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空气净化装置和小家电产品,对酒精、香烟、氨气、硫化物等各种污染源都有极高 ...

不好意思,还想问您一件事,我现在串口通信还没学,老师让我写的任务书关于串口通信这一方面该怎样避免花里胡哨的写法,能体现出串口通信在空气质量检测中的知识点和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首先不用 “空气传感器”, 那你准备用什么?

可能老师的言外之意是让我自己学会焊接做一个传感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