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和Protues联调教程 附VDM51.dll下载

楼主(2018-07-20):
1.把VDM51.dll文件复制到你自己Keil4安装目录BIN文件夹下(此文件可以到百度上下载)

2.接着打开Keil4软件的TOOLS.INI文件(在你自己的Keil4安装目录下)添加下面这样的语句

TDRV9=BINVDM51.DLL ("Protues VSM Monitor-51 Driver"),注意语句TDRV9的是相对应

你的Keil软件中TOOLS.INI文件,即是TDTV+数字,这数字前面有定义的,如下图:

3.分别双击打开Keil4和Proteus软件,进行相应的设置

4.首先设置Keil4,双击打开软件后点击打开Target Options选项

选择Debug选项界面设置为“Use”和选择选项“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如下图:

5.然后双击打开Proteus软件进行设置,在菜单栏中选择选项“Debug”,

将“Debug”界面的“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选项打勾,如下图:

经过以上设置后,Keil4便可结合Proteus的仿真电路进行联调了,步骤如下:

1.用Keil把结合Proteus仿真软件的硬件电路编写好的程序进行编译后,并生成二进制文件;

2.把Keil程序生成的二进制文件的目录加载到Proteus软件仿真电路芯片处理器中;

3.然后在Keil4编译器中点击“Debug”选项,便可进行联调,如下图:

网友A(2020-02-27):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20-05-06):
谢谢你,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