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一点点嵌入式,毕设想做单片机,但是没经验

楼主(2018-07-20):
新手小白,准大四狗,暑假导师让我们交题目,不想做网站,想搞点硬件的,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嵌入式,刚刚完成了单片机的学校的必修课,没有实地的做过项目,所以不太懂单片机可以做什么,所以想问问如果只是想做一个毕设的话,有什么方向可以供我选择,更具体的说,就是我可以做什么。(从现在开始学起的话)

网友A:
上网找郭天祥的教程,大概一两个月单片机就差不多,然后憋憋程序,设计个电路就好了吧

网友B:
加油把,你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有那么多基础课,买块板子,找找例程

网友D:
据我所知  嵌入式的学习难度是比单片机要大许多的,而且嵌入式现在是大势,而单片机已经是常态,甚至有人说 ,单片机已被做死,落后了,(当然了 ,我不太支持这种观点) 所以,就毕设而言,做嵌入式难度要大于单片机,而且做嵌入式多少会设计到单片机,如果只有一年,做嵌入式,有难度,但不是不可 ,相反,做单片机就会简单一点,但创新型就需要多加考虑,具体的课题与难度都是可估量的

网友E:
嵌入式学习难度要比单片机普遍高一些,单片机已经趋于电子日常装备了,可以做单片机方面的毕业设计,稍微偏向高难一些的单片机设计

网友F:
单片机很好学的,一两个月掌握个7788没问题的。

网友G:
我也在学习中  多看看 多实践 这是最主要的  不要只是想着  要实践出来才能知道问题

网友H:
刚刚完成了单片机的学校的必修课,没有实地的做过项目。
先立个项目,用到什么学什么相关的。
先从51搞起吧

网友I:
也可以从STM8开始,也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  嵌入式的学习难度是比单片机要大许多的,而且嵌入式现在是大势,而单片机已经是常态,甚至有人说 ...

先谢过dalao,单片机确实比较简单,接触过嵌入式就觉得单片机没什么,玩嵌入式的时候是真的一头雾水,就比较像知道现在单片机如果做一个设计,设计出些什么东西比较好,这方面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郭天祥的教程,大概一两个月单片机就差不多,然后憋憋程序,设计个电路就好了吧

谢谢,具体是什么样的电路呢,多复杂的比较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嵌入式学习难度要比单片机普遍高一些,单片机已经趋于电子日常装备了,可以做单片机方面的毕业设计,稍微偏 ...

emmmm,还是那句话 什么样的设计偏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很好学的,一两个月掌握个7788没问题的。

期末三天看完一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学习中  多看看 多实践 这是最主要的  不要只是想着  要实践出来才能知道问题

可惜还要考研,这半年肯定没空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可以从STM8开始,也是比较简单的。

实验室的舍友半年前就已经搞了一块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刚完成了单片机的学校的必修课,没有实地的做过项目。
先立个项目,用到什么学什么相关的。
先从51搞起 ...

没空立项目了呀,该考研了。

网友J:
学51很快,能够实现的功能也相对简单;建议学一下STM32,买套开发板

网友K:
只要坚持,努力就没有问题

网友L:
其实单片机学习很快的,认真的话一个星期就能学的差不多了,大学生用的都不见简单

网友M:
大学学校教的那些单片机课都是很基础的东西来的,考完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去做什么项目用到单片机,很快就忘记了。你现在可以找一个单片机的入门视频看一下,再找会单片机的同学指点一下这样会很快入门的。

楼主(2019-03-06):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  嵌入式的学习难度是比单片机要大许多的,而且嵌入式现在是大势,而单片机已经是常态,甚至有人说 ...

谢谢,后半年因为考研忙就没再想过,现在在做一个基于wifi信号控制的智能小车,因为有这个硬件设备不需要再买了才做的。

网友N:
多看,多练,多转,多累积!

网友O:
嵌入式门槛比较高

网友P:
2018年7月到现在也大半年了,按说也学的七七八八了,模电数电,C语言应该都有基础,就看下了功夫没有

网友Q:
单片机很简单的,学过嵌入式应该很好做单片机的吧

网友R:
我也是正在学,觉得有传承比较好,找着做过这方面的大佬带带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