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WiFi模块一堆乱码

楼主(2018-07-20):
大佬们,为什么我将CH_PD引脚的3.3V电源断了重接进行复位,串口助手那里收不到ready,只有一堆乱码

楼主:
这是不是也算上电成功??

网友A:
尝试一下复位,

网友B:
修改波特率

网友C:
断了之后要重新连接

网友D:
前面会出现乱码的

网友D:
前面是会这样的,

网友E(2020-04-14):
波特率问题,8266初始的波特率为115200,你要用115200来发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