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F题求指点,无线话筒扩音系统

楼主(2018-07-20):
2018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F题:无线话筒扩音系统(本科)
1.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短距无线话筒扩音系统,用于会场扩音。
2.要求
1无线话筒采用模拟调频方式,载波频率范围为88MHz~108MHz,最大频偏为75kHz,音频信号带宽为40 Hz~15 kHz,天线长度小于0.5米。可以用普通调频广播收音机收听话筒信号,音频信号应无明显失真。无线话筒采用21.5V电池独立供电。                                             15分)
2)无线话筒载波频率可以在88MHz~108MHz间任意设定,频道频率间隔200kHz。                                                     (15分)
3)制作与无线话筒相应的接收机,通信距离大于10m8Ω负载下,最大音频输出功率为0.5W。接收机可以用成品收音机改制。              (15分)
4)再制作一只满足上述要求的无线话筒。通过手动分别设置两只话筒的载波频率,使两只话筒可以同时使用,并改进接收机,手动控制实现分别对两只话筒扩音或混声扩音。                                           (25分)
5)两只无线话筒在开机时可以自动检测信道占用情况,如果发现相互存在干扰或存在其他电台干扰,可以通过自动选择载波频率规避干扰信号。响应时间小于1秒。                                                 (30分)

网友A:
就想知道第五点如何实现。。。

网友B:
主要是频率合成该怎么做

网友C:
这个题怎么做,

网友C:
能指点一下吗?大佬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第五点如何实现。。。

第二点你怎么做

网友D:
很简单的,用fpga做

网友D:
很简单,用fpga

网友E:
第一点的那载波怎么实现

网友C:
能不能给点资料,大佬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第五点如何实现。。。

前四点怎么做

网友G:
第5点时间响应怎么搞

网友H:
如何实现混声扩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