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A8K单片机的PID舵机小车控制程序源码

楼主(2018-07-20):
自己为电赛写的 没用到~

#include<stc8.h>
#include<math.h>
#define PWMA1   P20
#define PWMA2   P21
#define PWMB1   P22
#define PWMB2   P23
#define SERVO   P24  //舵机引脚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T 0.156f
#define L 0.1445f
#define K 3.114f
#define PI 3.14159265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float Velocity,Velocity_Set,Angle,Angle_Set;
unsigned long count0,count1,count2,count3,Sensor;//编码器脉冲计数
int Motor_A,Motor_B,Servo,Target_A,Target_B;  //电机舵机控制相关
/**************************************************************************
函数功能:绝对值函数
入口参数:int
返回  值:unsigned int
**************************************************************************/
int myabs(int a)//绝对值函数
{
          int temp;
                if(a<0)  temp=-a;
          else temp=a;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电机舵机占空比
**************************************************************************/
void LmotorPWM(u8 D0,u8 D1)//左电机PWM占空比
{
  P_SW2=0X80;
        PWMCKS=0X09;//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0XFD3F;//设置PWM周期为64831个脉冲,T=20MS,
        PWM0T1=D0*648;
        PWM1T1=D1*648;
        PWM0CR=0X80;//使能PWM0输出,且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1CR=0X80;//使能PWM1输出,且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_SW2=0X00;
        PWMCR=0X80;
}
void RmotorPWM(u8 D2,u8 D3)//右电机PWM占空比
{
  P_SW2=0X80;
        PWMCKS=0X0E;//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0XFD3F;//设置PWM周期为12C0H个脉冲,T=200US
        PWM2T1=D2*648;
        PWM3T1=D3*648;
        PWM2CR=0X80;//使能PWM2输出,且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3CR=0X80;//使能PWM3输出,且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_SW2=0X00;
        PWMCR=0X80;
}
void DJPWM(u8 D4)//舵机PWM占空比
{
  P_SW2=0X80;
        PWMCKS=0X0E;//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0XFD3F;//设置PWM周期为12C0H个脉冲,T=200US
        PWM4T2=0x0380;//在0.5MS时赋值高电平
        PWM4T1=0x0380+17.7*D4;
        PWM4CR=0X80;//使能PWM2输出,且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_SW2=0X00;
        PWMCR=0X80;
}
/**************************************************************************
函数功能:小车运动学分析
**************************************************************************/
void Analysis(float velocity,float angle)
{
                Target_A=velocity*(1+T*tan(angle)/2/L);
                Target_B=velocity*(1-T*tan(angle)/2/L);      //后轮差速
                Servo=9+angle*K;                    //舵机转向
}
/**************************************************************************
函数功能:占空比设置
**************************************************************************/
void Set_Pwm(int motor_a,int motor_b,int servo)
{

            if(motor_a<0)                        PWMA1=90,PWMA2=90+motor_a;
                        else                     PWMA2=90,PWMA1=90-motor_a;

                  if(motor_b<0)                        PWMB1=90,PWMB2=90+motor_b;
                        else                     PWMB2=90,PWMB1=90-motor_b;
     SERVO=servo;
}
/**************************************************************************
函数功能:电机PI控制
**************************************************************************/
int PI_A (int Encoder,int Target)
{
         static int Bias,Pwm,Last_bias;
         Bias=Target-Encoder;                //计算偏差
         Pwm+=0.015*(Bias-Last_bias)+0.015*Bias;   //增量式PI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int PI_B (int Encoder,int Target)
{
         static int Bias,Pwm,Last_bias;
         Bias=Target-Encoder;                //计算偏差
         Pwm+=0.015*(Bias-Last_bias)+0.015*Bias;   //增量式PI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
函数功能:电机占空比限制幅度
**************************************************************************/
void Xianfu_Pwm(void)
{
          int Amplitude=90;    //===PWM满幅是90 限制在90
    if(Motor_A<-Amplitude) Motor_A=-Amplitude;
                if(Motor_A>Amplitude)  Motor_A=Amplitude;
          if(Motor_B<-Amplitude) Motor_B=-Amplitude;
                if(Motor_B>Amplitude)  Motor_B=Amplitude;
                if(Servo<(0))     Servo=0;          //舵机限幅
                if(Servo>(120))    Servo=120;                  //舵机限幅
}
/**************************************************************************
函数功能:计算偏差角度
**************************************************************************/
void Get_RC(void)
{
        static float Bias,Last_Bias;
        Velocity=45;          //电磁巡线模式下的速度
        Bias=45-Sensor;  //提取偏差
        Angle=myabs(Bias)*Bias*0.0002+Bias*0.001+(Bias-Last_Bias)*0.05; //PI控制
        Last_Bias=Bias;   //上一次的偏差

}
/**************************************************************************
函数功能:编码器计数
**************************************************************************/
void PCA_C()
{
count0=0;
count1=0;
CCON=0X00;
CMOD=0X09;//设定为系统时钟,使能PCA溢出中断
CL=0X00;
CH=0X00;
CCAPM0=0X21;//设置PCA0模块为16位捕获模式,且为上升沿捕获
CCAPM1=0X21;//设置PCA1模块为16位捕获模式,且为上升沿捕获
CCAPM2=0X21;//设置PCA2模块为16位捕获模式,且为上升沿捕获
CCAPM3=0X21;//设置PCA3模块为16位捕获模式,且为上升沿捕获
CCAP0L=0X00;
CCAP0H=0X00;
CCAP1L=0X00;
CCAP1H=0X00;
CCAP2L=0X00;
CCAP2H=0X00;
CCAP3L=0X00;
CCAP3H=0X00;
CR=1;//启动PCA
EA=1;
}
/**************************************************************************
函数功能:电机运动控制算法
**************************************************************************/
void control(void)
{
          Encoder_Left=count0;        //===读取编码器的值                 //为了保证M法测速的时间基准,首先读取编码器数据
                Encoder_Right=count1;       //===读取编码器的值
                Get_RC();
                Analysis(Velocity,Angle);                     //小车运动学分析
                Motor_A=PI_A(Encoder_Left,Target_A);     //===速度闭环控制计算电机A最终PWM
                Motor_B=PI_B(Encoder_Right,Target_B);    //===速度闭环控制计算电机B最终PWM
                Xianfu_Pwm();            //===PWM限幅
                Set_Pwm(Motor_A,Motor_B,Servo);    //===赋值给PWM寄存器
}

void main()
{
                while(1)
        {
                control();
                LmotorPWM(PWMA1,PWMA2);
                RmotorPWM(PWMB1,PWMB2);
                DJPWM(Servo);//0-120度
                PCA_c();
        }
}
void PCA() interrupt 7 using 1//编码器中断
{
if(CCF0)
{
        CCF0=0;
        count0++;
}
if(CCF1)
{
        CCF1=0;
        count1++;
}
if(CCF2)
{
        CCF2=0;
        count1++;
}
if(CCF3)
{
        CCF3=0;
        count1++;
}
}

网友A(2019-04-22):
很好的资料,加油

网友B(2019-07-20):
输出口是哪个啊

网友B:
该怎么接单片机啊,求大佬解释

网友C(2021-12-28):
能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