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生产线上的信号灯报警或传感器信号传输改无线怎么设计实施?

楼主(2018-07-20):
我们厂主要是生产食用产品,由于对于各项配料及浓度要求,信号灯报警实现还可以,但是要求把球罐传感器的信号传到主控室就比较麻烦,且生产线上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比较复杂,厂里拉的线很不方便,经常干扰到生产,所以厂里面想都改成无线,不知道这个改造项目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吗?稳定性怎么样?

恩,是宁夏那边一个味精生产线的项目,目前稳定运行,环境应该跟你很相似,都是厂区的生产线上用。你可以加我们胡工QQ:876963800,跟他具体沟通一下,或者你也可以电话联系:400-696-1022

网友B:
单片机加+无线wifi,发送到电脑的服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 ...

谢谢!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项目吗?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 ...

附件密码是dataie,忘了往上放了

网友A:
这个方案跟你的比较类似,他们是两个发酵罐浓度和球罐压力信号做定值的报警控制,以及对两个溶氧传感器信号到电脑软件上的监测。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