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SP8266实现网页配置(web)

楼主(2018-07-20):
准备工作

   准备一个深圳四博智联科技有限公司的ESP-F 模组。或者四博智联科技的NODEMCU

        当我们拿到ESP-F模块后,可以按照以下接线进行测试:

   即 VCC、EN 接 3.3v、GPIO15 GND 接地、模块的 TX、RX 接串口工具的 RX、TX、RST 引脚低电平复位,不需要的IO脚位可以悬空、如果要下载模块里面的固件请把GPIO0做拉低处理

(温馨提示:如果您购买的是 ESP-01S/M/F1/F2 只需要接VCC GND RX TX 既可正常工作)。如果您购买的是 ESP-01 模块只需要把 CH-PD 接到 VCC 上。其他的按照下图接线即可(没有的 IO口可以不接)。

       接线如下:

                                                                             图1.1

测试

      在按照1.1接线完成后,请详细检查电路,确认没有问题请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对应的COM口,配置模式为波特率:115200、数据位: 8 校验位:none   停止位:1 流控:none

配置信息如下:

      确认没有问题请按一下K1按键RST复位键(300m左右的低电平),打印信息如下:

显示 ready 证明启动正常。

常用工具下载连接:http://pan.baidu.com/s/1geBkYDd

常见问题:

          1、按键没有反映

          (1)请检查模组供电电源是不是3.3V/800ma的电源;

          (2)请检查一下TX和RX是不是接错位置;

          (3)检查一下端口号选择是否正确,有没有关闭串口调试助手的端口。

        2、按键全是乱码

          (1)请和模组厂家确定模块的波特率是多少;

          (2)请检查和模组通信的USB转TTL是不是兼容性问题,建议使用的是CH340和CP2102芯片做的USB转TTL.

          (3)请确定模组里面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烧录程序

打开ESPFlashDownloadTool_v3.4.1,下载工具,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

注意:图片上面的选择信息。

使用说明

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给模组从新上电打印信息如下

注意串口的输出信息:

二、电脑或者手机连接模组的AP热点链接ESP开头的WIFI名称。

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4.1

显示输入账号密码:账号密码统一为admin

显示界面如下:

端口设置:

client UDP/TCP透传:

server UDP/TCP设置:

可以直接在网页里面设置模组的热点,同时也可以去链接路由器等

模组程序下载链接:

网友A(2018-12-15):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网友C(2019-02-01):
实际下载使用了,效果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5-21):
这个在网页中将服务器的IP和WiFi密码之类的,改了,也连不上网络呀?

网友E(2021-01-26):
ESP-01S 1MB能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