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控制pwm的呼吸灯实验,运行后无效果

楼主(2018-07-20):
stm32f103c8t6练习pwm(脉冲宽度调制)实验,从网上找到一串代码,稍作修改后运行,不能实现呼吸灯效果,仅仅是PB5,PB6 led灯初始化成功发光,初学stm32,新手上路诸多问题难解,还望大神赐教
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y.h"

void RCC_cfg(void);
void GPIO_cfg(void);
void TIMER_cfg(void);
void PWM_cfg(void);

int led_fx=1;
int led_dt=0;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GPIO_Pin_6  );                                                 //PB.5 输出高
                                                 //PE.5 输出高
}

int main(void)
{

   RCC_cfg();
   GPIO_cfg();
   TIMER_cfg();
   PWM_cfg();
   //使能TIM2计时器,开始输出PWM
   TIM_Cmd(TIM2, ENABLE);
         LED_Init();
   while(1)
                 {
          delay_ms(5);
         if(led_fx==1)
         {
                 led_dt++;
         }
         else
         {
           led_dt--;
         }
         if(led_dt>500) led_fx=0;
         if(led_dt==0)   led_fx=1;
         TIM_SetCompare4(TIM2,led_dt);
   }
}

void RCC_cfg(void)
{
       //定义错误状态变量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设置AHB时钟(HCLK)为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APB2)为HCLK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低速AHB时钟(APB1)为HCLK的2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FLASH代码延时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设置PLL时钟,为HSE的9倍频 8MHz * 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准备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判断PLL是否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开启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开启GPIOB的时钟和复用功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void GPIO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1_TIM2, ENABLE);     //映射引脚,默认PA3 ->TIM2_CH4因此不用映射
       //选择引脚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输出频率最大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A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_cf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2);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2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预分频系数为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计数溢出大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
       //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将配置应用到TIM2中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

void PWM_cf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OCInitStructure;
       //设置缺省值
       TIM_OCStructInit(&TimOCInitStructure);
       //PWM模式1输出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设置占空比 (Led亮度)
       Tim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使能输出状态
       Tim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2的CH4输出
       TIM_OC4Init(TIM2, &TimOCInitStructure);
       //设置TIM2的PWM输出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2,ENABLE);
}

楼主: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将这一句的pwm高极性改成低极性,即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