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rduino板子如何识别

楼主(2018-07-20):
我的板子上写着
arduino
32 servo Controller
v4.1 YHX
芯片上写着MEGA328P

请问我的板子型号是什么?

网友A:
百度吧,把上面的信息输入就知道了

网友B:
MEGA328P是UNO和NANO用的,网上有各种板子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328P是UNO和NANO用的,网上有各种板子的图片

好的,谢谢

网友C:
UNO是328的升级版(2011年升级,2012年初出的R3版)主要升级就是USB 转串口模块,采用了ATMEL 16U2 或者是8U2 的单片机来模拟转换芯片,速度更快更稳定(16U2比8U2性能好,但是8U2也够了) 如果不在乎20多块钱的话,8U2的是很好的选择。
UNO升级了328的USB通讯模块,更快,当然成本高了自然价格高了
mega1280性能和328相同,都是16M的8位单片机,区别在于引脚数量,可以接更多的外围设备
RAM和FLASH扩大了很多 其中的1280指的是128K的FLASH空间,328指的是32K, 可以包含更大的程序(上面说的FLASH空间不是所有都可用,一般会有几K作为BOOTLOADER 就是引导程序 几K,可以忽略不计,多数程序都没有那么大,32K对于单片机来说已经很大了)。
arduino产品序列性能更好的 还有2560。
挑选的时候主要要看做工,价格,还有就是周边元件,很多1280或者2560使用的还是FT32的USB芯片,那就是老款了,用16U2单片机或者8U2的都是很好的选择,毕竟新,支持的功能更多(当然目前功能相同,以后可能会开发出来虚拟鼠标或者键盘之类的通讯代码,只有单片机作为通讯的才支持,官网上说“当然,这一切有待于团队的后续开发”)。
目前本人玩的是2560 ,数字IO 模拟口都多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NO是328的升级版(2011年升级,2012年初出的R3版)主要升级就是USB 转串口模块,采用了ATMEL 16U2 或者是8 ...

1280和328P都是20M的单片机,Uno板上的晶振是16M
1280和2560比328P多的不仅是GPIO,还有USART、SPI等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