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G题数字信号发生电路与时序分析装置 求大神给一些思路,第一步就卡死了

楼主:
参加2018电子设计大赛G题求大神给一些思路
8位数字信号发生电路和数字信号时序分析装置是什么含义?在第一步就卡死了,有些困难,求大神给一些思路!

网友A(2018-07-20):
CK = CLK = CP :是时序逻辑的时钟信号,即同步信号,其作用是使逻辑电路在同一时刻动作,步调一致,保证数据传输、逻辑运算的可靠性。
时钟的作用时刻有两种:
1、上升沿(前沿 、↑)有效,器件的时钟端子与时钟信号直接连接。
2、下降沿(后沿、↓)有效,器件时钟端子带非门的小圈,本题就是如此。
触发器输出 Q 的值,是触发器的性质决定的,本题是 D 触发器:Q(n+1) = D 。
而 D 与  X、Y、Q、Q' 有关:
D = ( (X' Q)' ( YQ')' )'
   = X'Q + YQ'
画波形图默认触发器初始状态为零,即:Q = 0 ,Q' = 1 。

网友B:
在示波器屏幕上添加可手动位移的时间标志线(屏幕上的竖亮线) 怎么实现的 有人知道吗

网友C(2018-10-22):
引用 网友B:
在示波器屏幕上添加可手动位移的时间标志线(屏幕上的竖亮线) 怎么实现的 有人知道吗

示波器的xy模式下,在x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改变y的输出电压,从0到最大值,就可以输出一条竖线了,不过为保证显示的稳定,要用相对比较快的DA转换器

网友C:
第一步的话很简单的,用两片可以设置初始状态的数字移位寄存器芯片就好了,外部的100k信号作为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