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实现手势识别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7-20):
(无正文)

网友A:
FDC2214是高分辨率的多通道电容数字转换器,设备输出与频率成比例的数值。该频率可以转化成等效电容

网友B:
电容面积识别

网友C:
个人认为需要把一片fdc2214的4通道对应的感应板合理地进行布局排列,然后检查检测同时有几块感应板获得了物体接近信号,组合起来以区分不同的手势

网友D:
类似于手机电容屏   fdc2214会因为受与芯片的距离改变电容值,改变频率,所以要找出求频率的方法。

网友E:
求大佬分享一下怎么区分剪刀和数字2   布和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求大佬分享一下怎么区分剪刀和数字2   布和5

用两种模式,按键切换划拳和猜拳

网友G:
这是今年电赛的D题吧

网友H(2019-04-22):
以不同的手势接近FDC2214时,FDC2214检测到的电容值就是不同的,不同的手势有不同的电容区

网友I(2019-08-24):
在芯片每个检测通道的输入端连接一个电感和电容,组成LC电路,被测电容传感端与LC电路相连接,将产生一个振荡频率,根据该频率值可计算出被测电容值,具体公式如下:
每个通信的数字化传感器测量(DATAx)表示传感器频率与参考频率之比。
FDC2112和FDC2114的数据输出(DATAx)表示为16位结果的12MSBs:
         (1)
FDC2112和FDC2114的数据输出(DATAx)表示为:
         (2)

网友J:
不同的手势靠近FDC2214得到的电容值是不同的,通过检测电容值就可以推断出相应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