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去话筒啸叫

楼主(2018-07-20):
求助!怎么去话筒啸叫

网友A:
啸叫属于声反馈,抑制啸叫还挺复杂的,可以去百度一下

网友B:
移动相位

网友C(2022-07-06):
可以在输出端 下拉个500欧姆电阻

网友D:
最好去TB买一块防啸叫板,我用过几种不同类型的,效果都不错,10寸音箱,2米距离,很大音量唱K,都可以。

网友E(2023-07-03):
啸叫,属于声波被拾音器检测引起的正反馈;
一个是前面弄个反相器电路,让相位相隔180度;
一个是增加吸音棉,降低反馈信号;
一个是线路里面的谐波,尽量取消谐波;
还有一个是放大倍率调节不合适,削波引起的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