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能看一下下面这个程序有什么错误吗,想定时一分钟

楼主(2018-07-20):
void main()
{
uchar T_Count = 0;
P0 = 0xfe;
P2 = 0xfe;
TMOD = 0x10;//???1??1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TR1 = 1;
while(1)
{
if(TF1== 1)
{
TF1 = 0;
TH1 = (65535-50000)/256;
TL1 = (65535-50000)%256;
if(++T_Count == 1200)
{
P0 = _crol_(P0,1);
P2 = _crol_(P2,1);
T_Count = 0;
}
}
}front_run();
        while(1)
        {

网友A:
代码未完整,,也没有定义时钟中断函数

~~~~~~~~~~~~

网友B:
uchar T_Count=0  , T_Count最大只能到255,所以永远到不了你的1200,定义成uint T_Count=0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未完整,,也没有定义时钟中断函数

~~~~~~~~~~~~

他用查询,是uchar T_Count = 0;定义的范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未完整,,也没有定义时钟中断函数

~~~~~~~~~~~~

你好,请问能不能具体帮我指出哪个语句需要改?我实在看不出来,不太懂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T_Count=0  , T_Count最大只能到255,所以永远到不了你的1200,定义成uint T_Count=0就可以。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