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程序控制51单片机断电?

楼主(2018-07-20):
用定时器来写

网友A:
用程序把电源断了,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出发电源线路上加可以用程序控制的电子开关!

网友B:
定时器中断,对吗?在中断里给I/O口低电平啊,例如按下按键进入中断,给低电平,单片机断电。你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C:
断电? 是掉电模式的意思,还是断开电源?  掉电模式的话看数据手册 操作一下寄存器就可以了,断开电源的话是别的东西控制它的电源吧,不然它自己断了自己然后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