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数码管和定时器做一个时钟,但是显示一堆乱码,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7-20):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显示0~9和横杠的值
//10000000横杠,0x8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定时一秒,完成后进行中断
{
        TMOD|=0X01;//0000 0001方式一

        TH0=0X15;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s
        TL0=0XA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u16 a=0,b=0,c=10,d=0,e=0,f=10,g=0,h=0;//使用八个数进行时钟数字确定
u16 l=0;
/*void xy()//消隐函数
{
delay(100);P0=0x00;
}*/
void display()
{
        u8 j;
        for(j=0;j<8;j++)
        {
                switch(j)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a] ;delay(1000);P0=0x00; break;//miao
                        case(1):
                                LSA=1;LSB=0;LSC=0; P0=smgduan[b];delay(100);P0=0x0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c];delay(100);P0=0x00; break;//分割
                        case(3):
                                LSA=1;LSB=1;LSC=0; P0=smgduan[d];delay(100);P0=0x00;break;//分
                        case(4):
                                LSA=0;LSB=0;LSC=1; P0=smgduan[e];delay(100);P0=0x00;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P0=smgduan[f];delay(100);P0=0x00;break;//分割
                        case(6):
                                LSA=0;LSB=1;LSC=1; P0=smgduan[g];delay(100);P0=0x00;break;//shi
                        case(7):
                                LSA=1;LSB=1;LSC=1; P0=smgduan[h];delay(100);P0=0x00;break;//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interrupt后面无括号
{//
    static u16 i;
    TH0=0X15;
    TL0=0XA0;
    i++;
    if(i<10)
      {//
      a=i;
      display();
      }//
    if(i>=10&&i<60)
      {//
          a=i%10;
        b=i/10;
        display();
      }//
    if(i>=60&&i<600)
      {//
        d=i/60;
      b=(i-60*d)/10;
      a=i-60*d-10*b;
       display();

      }//
     if(i>=600&&i<3600)
      {//
        e=i/600;
        d=(i-600*e)/60;
        b=(i-600*e-60*d)/10;
        a=i-600*e-60*d-10*b;
          display();

      }//
    if(i>=3600&&i<39600)
      {//
        if(i>=36000)
        {//
        h=1;
        l=36000;
        } //
      g=(i-l)/3600;
      e=(i-l-3600*g)/600;
      d=(i-l-3600*g-600*e)/60;
      b=(i-l-3600*g-600*e-60*d)/10;
      a=i-l-3600*g-600*e-60*d-10*b;
            display();

      }//点亮小时,十二小时制。
    if(i==39600)
  {i=0;display();}
}//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8位数码管时钟+闹钟
//K1键调整时间选择,K2键+,长按连+,K3键-,长按连-,K4键闹钟设置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根据晶振频率选择
//用计数法代替软件延时,消除按键干扰其它程序
//数码管采用分时动态显示,2ms显示1位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S 300                                                //宏定义短按时间(约20ms)
#define key_L 6000                                        //宏定义长按时间(约2/3s)
#define key_M 3000                                        //宏定义长按间隔时间(约1/3s)
sbit K1 = P3^0;                                                //时钟调整选择/退出
sbit K2 = P3^1;                                                //++,长按连+
sbit K3 = P3^2;                                                //--,长按连-
sbit K4 = P3^3;                                                //闹钟调整选择/退出
sbit Buzzer=P2^5;                                                //蜂鸣器
sbit led138c=P2^4;                                        //38译码器位选
sbit led138b=P2^3;                                         //38译码器位选
sbit led138a=P2^2;                                        //38译码器位选

uchar code table[]={                                        //0~F数组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Cnt2ms;                                                        //定义2ms秒变量
uchar hour=0,min=0,sec=0;                        //定义时、分、秒变量
uchar hour_1=0,min_1=0;                                //定义闹钟时、分变量
uchar  Choice=0,Choice_1=0;                //调整走时的选择变量、设置闹钟的选择变量
bit Buzzer_sign;                                                //蜂鸣器闹钟标志
bit Twinkle,second=1;                                //闪烁标志、秒标志
bit flag=0;                                                                //2ms数码管动态显示标志
/***************************************
        定时器T0/T1初始化程序 @12MHz
***************************************/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21;                                        //设置T0模式1,T1模式2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TL1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250微秒
        TH1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250微秒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
        定时器T0/T1初始化程序 @11.0592MHz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21;                                        //设置T0模式1,T1模式2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250微秒
        TH1 = 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250微秒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4_sign;                        //按键自锁标志变量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count3=0,count4=0;//消抖计数变量

        if(!K1)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1++;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1>=key_S)&&(key1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4)                        //调整时间选择0正常走时,1调时,2调分,3调秒
                        {
                                Choice=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Cnt2ms=0;                        //时间变量Cnt2ms清0
                        }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K2)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快调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3)                        //选择变量3调秒
                        {
                                sec++;
                                if(sec>=60)
                                        sec=0;
                        }
                        if(Choice_1==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_1++;
                                if(hour_1>=24)
                                        hour_1=0;
                        }
                        if(Choice_1==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_1++;
                                if(min_1>=60)
                                        min_1=0;
                        }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hoice==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
                                if(min>=60)
                                        min=0;
                        }
                        if(Choice==3)                        //选择变量3调秒
                        {
                                sec++;
                                if(sec>=60)
                                        sec=0;
                        }
                        if(Choice_1==1)                        //选择变量1调时
                        {
                                hour_1++;
                                if(hour_1>=24)
                                        hour_1=0;
                        }
                        if(Choice_1==2)                        //选择变量2调分
                        {
                                min_1++;
                                if(min_1>=60)
                                        min_1=0;
                        }
                }
                count2=0;                                        //count2清0
        }
        if(!K3)
        {
                count3++;
                if(count3>=key_L)                        //长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3)                        //选择变量
                        {
                                sec--;
                                if(sec>=60)
                                        sec=59;
                        }
                        if(Choice_1==1)                        //选择变量
                        {
                                hour_1--;
                                if(hour_1>=24)
                                        hour_1=23;
                        }
                        if(Choice_1==2)                        //选择变量
                        {
                                min_1--;
                                if(min_1>=60)
                                        min_1=59;
                        }
                        count3=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3>key_S && count3<key_L)//短按
                {
                        if(Choice==1)                        //选择变量
                        {
                                hour--;
                                if(hour>=24)
                                        hour=23;
                        }
                        if(Choice==2)                        //选择变量
                        {
                                min--;
                                if(min>=60)
                                        min=59;
                        }
                        if(Choice==3)                        //选择变量
                        {
                                sec--;
                                if(sec>=60)
                                        sec=59;
                        }
                        if(Choice_1==1)                        //选择变量
                        {
                                hour_1--;
                                if(hour_1>=24)
                                        hour_1=23;
                        }
                        if(Choice_1==2)                        //选择变量
                        {
                                min_1--;
                                if(min_1>=60)
                                        min_1=59;
                        }
                }
                count3=0;                                        //count3清0
        }
        if(!K4)                                                        //检测按键1按下
        {
                count4++;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4>=key_S)&&(key4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4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Choice_1++;                                //调整选择变量自+1
                        if(Choice_1>=4)                        //调整闹钟时间选择0闹钟关闭,1调时,2调分,3开启闹钟
                        {
                                Choice_1=0;                        //调整时间选择清0
                        }
                }
        }
        else
        {
                key4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4=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num=0;                                //分时显示变量
        if(flag==1)
        {
                flag=0;
                if((Choice_1>0)&&(Choice_1<3))//闹钟设置显示部分
                {
                        switch(num)
                        {
                                case 0: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0;led138c=0;//时十位位码
                                        P0=table[hour_1/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0;led138c=0;//时个位位码
                                        if((Twinkle==1)&&(Choice_1==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_1%10]|0x80;
                                        else
                                                P0=table[hour_1%10];//时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2: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1;led138c=0;//-
                                        P0=0x40;        //-
                                        num++;
                                 break;

                                case 3: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1;led138c=0;//分十位位码
                                        P0=table[min_1/10];        //分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4: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0;led138c=1;//分个位位码
                                        if((Twinkle==1)&&(Choice_1==2))//分点闪烁
                                                P0=table[min_1%10]|0x80;
                                        else
                                                P0=table[min_1%10];//分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5: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0;led138c=1;//-
                                        P0=0x40;        //-
                                        num++;
                                 break;

                                case 6: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1;led138c=1;//秒十位位码
                                        P0=0x40;        //秒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7: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1;led138c=1;//秒个位位码
                                        P0=0x40;//秒个位段码
                                        num=0;
                                 break;
                        }
                }
                else        //正常走时显示部分
                {
                        switch(num)
                        {
                                case 0: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0;led138c=0;//时十位位码
                                        P0=table[hour/10];        //时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1: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0;led138c=0;//时个位位码
                                        if((Twinkle==1)&&(Choice==1))//时点闪烁
                                                P0=table[hour%10]|0x80;
                                        else
                                                P0=table[hour%10];//时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2: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1;led138c=0;//-
                                        P0=0x40;        //-
                                        num++;
                                 break;

                                case 3: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1;led138c=0;//分十位位码
                                        P0=table[min/10];        //分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4: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0;led138c=1;//分个位位码
                                        if((Twinkle==1)&&(Choice==2))//分点闪烁
                                                P0=table[min%10]|0x80;
                                        else
                                                P0=table[min%10];//分个位段码+点
                                        num++;
                                 break;

                                case 5: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0;led138c=1;//-
                                        P0=0x40;        //-
                                        num++;
                                 break;

                                case 6:
                                        P0=0x00;        //消隐
                                        led138a=0;led138b=1;led138c=1;//秒十位位码
                                        P0=table[sec/10];        //秒十位段码
                                        num++;
                                 break;

                                case 7:
                                        P0=0x00;        //消隐
                                        led138a=1;led138b=1;led138c=1;//秒个位位码
                                        if(Choice_1==3)
                                                P0=table[sec%10]|0x80;//闹钟启动后秒个位+点
                                        else if((Twinkle==1)&&(Choice==3))//秒点闪烁+点
                                                P0=table[sec%10]|0x80;
                                        else
                                                P0=table[sec%10];//秒个位段码
                                        num=0;
                                 break;
                        }
                }
        }
}
/********************************
                闹钟程序
********************************/
void Buzzer_nz()
{
        if((Choice_1==3)&&(hour_1==hour)&&(min_1==min)&&(sec<30))
                Buzzer_sign=1;
        else Buzzer_sign=0;
        if((second==1)&&(Buzzer_sign==1))        //计时周期1s
        {
                TR1 = 1;                                        //定时器1开,蜂鸣器响一下
                second=0;                                        //定时周期1s变量清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play();                                        //显示
                Buzzer_nz();                                //闹钟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2毫秒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2ms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2ms
        Cnt2ms++;                                        //时间变量Cnt2ms自+1
                flag=1;
        if((Cnt2ms>125 && Cnt2ms<250)||(Cnt2ms>375 && Cnt2ms<500))//闪烁频率2Hz
                Twinkle=1;                                //闪烁标志
        else Twinkle=0;
        if(Cnt2ms>=500)                    //在此可以调整精度
        {
                Cnt2ms=0;                                //变量Cnt2ms清0
                second=1;
                if(Choice!=3)                        //调整选择变量为3停止走秒
                        sec++;                                //秒自+1
                if(sec>=60)                                //如果秒>=60
                {
                        sec=0;                                //秒清0
                        min++;                                //分自+1
                        if(min>=60)                        //分>=60
                        {
                                min=0;                        //分清0
                                hour++;                  //小时自+1
                                if(hour>=24)        //小时>=24
                                        hour=0;                //小时清0
                        }
                }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250微秒
  (无源蜂鸣器驱动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count3=0;                        //中断计数变量
        count3++;                                                //中断计数变量count3自+1
        Buzzer=~Buzzer;                                        //蜂鸣器端口取反
        if(count3>=500)                                        //0.1秒时间到500
        {
                count3=0;                                        //计数清0
                Buzzer=1;                                        //蜂鸣器端口清0
                TR1 = 0;                                                //定时器1关闭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8位数码管时钟+闹钟
//K1键调整时间选择,K2键+,长按连+,K3键-,长按连-,K4键闹钟设 ...

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我的程序哪里错了。我是初学者,还达不到您发的程序的水平,表示看不大懂

楼主:
大佬求指教,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求指教,我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啊

还得看电路图呢,有时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8位数码管时钟+闹钟
//K1键调整时间选择,K2键+,长按连+,K3键-,长按连-,K4键闹钟设 ...

厉害了

网友D:
DS1302时钟 与1602

#include"ds1302.h"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
* 函 数 名         : Ds1302Write
* 函数功能                   : 向DS1302命令(地址+数据)
* 输    入         : addr,dat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输    入         : addr
* 输    出         : dat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必须的。
        SCLK = 1;
        _nop_();
        DSIO = 0;
        _nop_();
        DSIO = 1;
        _nop_();
        return dat;
}

/*******************************************************************************
* 函 数 名         : Ds1302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DS1302.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 函 数 名         : Ds1302ReadTime
* 函数功能                   : 读取时钟信息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网友E: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电路图呢,有时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懂了。我今天倒腾了一天终于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大佬。

楼主:
哈哈,志同道合,我今天该出程序来了。不会可以留言问我

网友F:
楼主,你的程序简直是一堆乱码.在这里误人子弟,强烈谴责,再不要拿这样的东西请教别人.做好的东西也不拿出来让人学习,太自私了.你不公布,我公布;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D=P2^0;
sbit LSC=P2^1;
sbit LSB=P2^2;
sbit LSA=P2^3;

//u8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显示0~9和横杠的值//10000000横杠,0x80?

u8 code smg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40,0xff};//最后两位是横和关锻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16 x)  //改三处         //延时函数
{
u8 i;
while(x--)
{
  for(i=50;i>0;i--); //改一处;
}
}
void Timer0Init()//定时一秒,完成后进行中断
{
        TMOD|=0X01;//0000 0001方式一
        TH0=0X15;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s
        TL0=0XA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u8 a=0,b=11,c=11,d=11,e=11,f=0;
u16 l=0;
u16 i;

void display()
{
                P0=smgduan[a];
    LSA=1;delayms(3);LSA=0; delayms(0);        //第一位数码关断时间
          P0=smgduan[b];
                LSB=1;delayms(3);LSB=0;delayms(0);        //第二位数码关断时间
          P0=smgduan[c];
    LSC=1;delayms(3);LSC=0; delayms(0);        //第一位数码关断时间
          P0=smgduan[d];
                LSD=1;delayms(3);LSD=0;delayms(0);        //第二位数码关断时间
                P0=smgduan[e];
    LSE=1;delayms(3);LSE=0; delayms(0);        //第一位数码关断时间
                if(f!=0)
    {
                         P0=0x7f;
                         LSC=1;delayms(3);LSC=0; delayms(0);//小数点;
                }
                delayms(3);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 (1)displa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interrupt后面无括号
{//

    TH0=0X15;
    TL0=0XA0;
    i++;
    if(i<10)
      {//
      a=i;
      display();
      }//
    if(i>=10&&i<60)
      {//
          a=i%10;
        b=i/10;
        display();
      }//
    if(i>=60&&i<600)
      {//
                                f=1;
        c=i/60;
      b=(i-60*c)/10;
      a=i-60*c-10*b;
       display();

      }//
     if(i>=600&&i<3600)
      {//
                                f=1;
        d=i/600;
        c=(i-600*d)/60;
        b=(i-600*d-60*c)/10;
        a=i-600*d-60*c-10*b;
          display();

      }//
    if(i>=3600&&i<39600)
      {//
        if(i>=36000)
        {//
        f=1;
        l=36000;
        } //
      e=(i-l)/3600;
      d=(i-l-3600*e)/600;
      c=(i-l-3600*e-600*d)/60;
      b=(i-l-3600*e-600*d-60*c)/10;
      a=i-l-3600*e-600*d-60*c-10*b;
            display();

      }//点亮小时,十二小时制。
    if(i==39600)
  {i=0;display();}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程序简直是一堆乱码.在这里误人子弟,强烈谴责,再不要拿这样的东西请教别人.做好的东西也不拿出来 ...

多谢指教,我是新手,所以程序写的不是很好,抱歉,您的代码是不是有点小错误?额,还有代码不公布是因为他没要,不是自私,请注意用词,谢谢
我的代码公布如下: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long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显示0~9和横杠的值
//01000000横杠,0x4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定时50ms秒,完成后进行中断
{
        TMOD|=0X01;//0000 0001方式一
         TH0=0x3C;//50ms
    TL0=0xB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u16 a=0,b=0,c=10,d=0,e=0,f=10,g=0,h=0;//使用八个数进行时钟数字确定
u16 l=0;
void display()
{
        u8 j;
        for(j=0;j<8;j++)
        {
                switch(j)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P0=smgduan[a] ;delay(100);P0=0x00; break;//miao
                        case(1):
                                LSA=1;LSB=0;LSC=0; P0=smgduan;delay(100);P0=0x0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0=smgduan[c];delay(100);P0=0x00; break;//分割
                        case(3):
                                LSA=1;LSB=1;LSC=0; P0=smgduan[d];delay(100);P0=0x00;break;//分
                        case(4):
                                LSA=0;LSB=0;LSC=1; P0=smgduan[e];delay(100);P0=0x00;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P0=smgduan[f];delay(100);P0=0x00;break;//分割
                        case(6):
                                LSA=0;LSB=1;LSC=1; P0=smgduan[g];delay(100);P0=0x00;break;//shi
                        case(7):
                                LSA=1;LSB=1;LSC=1; P0=smgduan[h];delay(100);P0=0x00;break;//
                }

  }
}
void main()
{
  //display();显示00-00-00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interrupt后面无括号
{//
    static u16 i;
    TH0=0x3C;//50ms
    TL0=0xB0;
    i++;
    if(i<200)
      {
      a=i/20;
      display();
      }
      else if(i>=200&&i<1200)
      {
        a=(i/20)%10;
        b=i/200;
        display();
      }
     else if (i>=1200&&i<12000)
     {
        d=i/1200;
        b=(i-1200*d)/200;
        a=(i-1200*d-200*b)/20;
       display();
      }
   else if(i>=12000&&i<72000)
   {
      e=i/12000;
     d=(i-12000*e)/1200;
     b=(i-12000*e-1200*d)/200;
     a=(i-12000*e-1200*d-200*b)/20;
     display();
    }
     else if (i>=72000&&i<720000)
     {
      g=i/72000;
       e=(i-72000*g)/12000;
       d=(i-72000*g-12000*e)/1200;
       b=(i-72000*g-12000*e-1200*d)/200;
       a=(i-72000*g-12000*e-1200*d-200*b)/20;
       display();
      }
      else if(i>=720000&&i<1728000)
      {
h=i/720000;
        g=(i-720000*h)/72000;
        e=(i-720000*h-72000*g)/12000;
        d=(i-720000*h-72000*g-12000*e)/1200;
        b=(i-720000*h-72000*g-12000*e-1200*d)/200;
        a=(i-720000*h-72000*g-12000*e-1200*d-200*b)/20;
        display();
      }
      else
        {
          i=0;
         a=b=d=e=g=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看电路图呢,有时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好的谢谢,我已经写出来了

网友G:
看一下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然后看看程序。

网友H:
haode,谢谢,我已经写出来了

网友F:
不好意思哈,当时改你的程序的时候,改来改去,头都大了.心情不好,对不起了,向你道歉.后来最自己重新弄了一个,时间仓促有点BUG,留着别人研究一下.让别人也改改吧.

网友I:
路过,学习,仰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哈,当时改你的程序的时候,改来改去,头都大了.心情不好,对不起了,向你道歉.后来最自己重新弄了一个, ...

恩恩,没关系,您能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的代码质量确实有待提高,多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