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编码问题

楼主(2018-07-20):
  • #include<reg51.H>                                         // 对单片机的口进行了定义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char code a[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段码组合,共阳极
  • uchar code b[4]={0x01,0x02,0x04,0x08}; //位码组合
  • uchar code c[4]={0xcc,0xd4,0x78,0xb8};/*P1 绿红、黄红、红绿、红黄*/
  • 这是交通灯的开头几行,看不懂后面三行编码

网友A:
我也看不懂,试了一下段码,搞不出来。
所以,我要知道电路才行。

网友B:
所以,我要知道电路才行

网友C:
找看得懂的程序(有注释的)。

网友D:
有电路图吗?这样看不懂,个人理解是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LED灯的一个极,另一个极(阳极)上拉接电源,如果阴极则接地,单片机根据不同时间段控制相应的LED灯导通显示不同的颜色。

网友E:
a[10]是数码管的数据,7段显示10个数
b[4]是用来移位的
比如让A端口的第3位为高电平:PORTA |= 1 << 3;
用b数组就写作:PORTA |= b[3];
类似地,让D端口的第0位为低电平:PORTD &= ~b[0];
(这是AVR的寄存器名,51我不懂)
c[4]是信号灯的数据,原理和a数组相同
0xCC 11001100
0xD4 11010100
0x78 01111000
0xB8 10111000
对应:绿黄红绿黄红XX(MSB -> LSB, X = N.C.)
共阳极接法,0亮1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