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reateFile读取SD卡数据

楼主(2018-07-20):
使用CreateFile读取SD卡数据
SD卡没有文件系统,通过读取自定义写入SD卡的开头标志数据来检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char.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winioctl.h>
//#include <ntddscsi.h>

// òÔCreateFile·½ê½¶áè¡éèÇø¿a1Ø
#define SECTOR

char SD_Flag = 0;
char Disk_Name[22] = {"\\\\.\\Physicaldrive2"};
char SD_Flag_byte[2048] = {0};

HANDLE hDev;

char SD_judge();
int SD_Read();
int fire();

int main (INT Argc, _TCHAR *Argv[])
{
   system("title SD¿¨êy¾Y¶áè¡3ìDò(WindowsרóÃ) lalala");
    SD_judge();
   // fire();
    if(SD_Flag == 1)
    {
      SD_Read();
    }
     //printf("0x%x",EOF);
     getch();
        return 0;
}

char SD_judge()
{
    int i = 0;
    HANDLE hDev;
        char Disk_Flag = 0;

for(int a = 0; a < 6; a++)
{
    Disk_Name[17]=a+'0';
            for(int r = 0;r<22;r++)
        {
                printf("%c%",Disk_Name[r]);
        }
    hDev=CreateFile( Disk_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WRITE,
                                         0,
                                         OPEN_EXISTING,
                                         0,
                                         0);
    if (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File Error  ");
        DWORD ret = GetLastError();
        printf("CreateFile code%x  ",ret);
    }

    int j;
        char Flag_byte[5] = {0x3c,0x53,0x44,0x43,0x3e};

    DWORD dwRet_Flag = 0;
    ReadFile(hDev,SD_Flag_byte,512,&dwRet_Flag,0);
    if (dwRet_Flag < 0)
    {
        printf("ReadFile Error\n");
        DWORD ret = GetLastError();
        printf("CreateFile code%x\n",ret);
    }

    for(j=0; j<5; j++)  //¼ì2aSD¿¨í·ËÄλ±êÖ¾
    {
       printf("%x    " ,SD_Flag_byte[j]);
       if(SD_Flag_byte[j] == Flag_byte[j])
             Disk_Flag++;
    }
    if(Disk_Flag != 5)
    {
       CloseHandle(hDev);
           printf("¸Ã′ÅÅì2»êÇSD¿¨\n");
    }
    else
    {
      printf("¼ì2aμ½SD¿¨\n");
      SD_Flag = 1;
      CloseHandle(hDev);
      return 1;
    }
        if((a == 5)&&(Disk_Flag != 5))
          {
              printf("SD¿¨Î′2åèë\n");
                return 0;
      }
  }
}

//
int SD_Read()
{

//        char ad[8]={0x4e,0x28,0x00,0x00,0x15,0x00,0x00,0x00};
//        printf("%d\n%d\n%d", *(signed int *)ad, *(signed int *)(ad+4), *(signed int *)&ad[4]);

    int Byte_num = 0;
    char a[512] = {0};
    DWORD dwRet_Flag = 0;
    char Flag_byte[5] = {0x3c,0x53,0x44,0x43,0x3e};

    FILE *fp;
    fp = fopen("SD_data.dat","wb");

    fwrite(Flag_byte,sizeof(char),5,fp); //qqqqqqqqqq

           for(int r = 0;r<20;r++)
        {
                printf("%c",Disk_Name[r]);

        }
        printf("\n");
    dwRet_Flag = 0;

    hDev=CreateFile( Disk_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WRITE,
                                         0,
                                         OPEN_EXISTING,
                                         0,
                                         0);
    if (hDev == 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reatFile Error\n");
        DWORD ret = GetLastError();
        printf("CreateFile code%x\n",ret);
                return 0;
    }
    ReadFile(hDev,a,512,&dwRet_Flag,0);
    for(int t=0; t< 20; t++)
    {
        printf("%x    " ,a[t]);
    }
    printf("\n");
    int data_size = *(signed int *)&a[8];
        int data_block = *(signed int *)&a[12];
        int data_count = *(signed int *)&a[16];
        printf("data_size:%d\ndata_block:%d\ndata_count:%d\n", data_size, data_block, data_count);
    printf("\n");

    Byte_num = data_block*512;
    char *buffer=(char *)malloc(Byte_num);

   if (dwRet_Flag < 0)
    {
        printf("ReadFile Error\n");
        DWORD ret = GetLastError();
        printf("CreateFile code%x\n",ret);
                return 0;
    }
        printf("ÕyÔú¶áè¡¡£¡£¡£¡£\n");
    for(int x = 0;x < data_count;x++)  //¶áè¡êy¾Y
         {
           //fwrite(0,sizeof(int),1,fp);
           fwrite((char *)&data_size,sizeof(int),1,fp);
           ReadFile(hDev,buffer,Byte_num,&dwRet_Flag,0);
           fwrite(buffer,sizeof(char),data_size,fp);
                   printf("\rÇëμè′y %d", x);

      }
    //fclose(fp);

    char b[4] = {0,0,0,0};
    fwrite(b,sizeof(char),4,fp);
    //fwrite(b,sizeof(b[0]),strlen(b),fp);
     CloseHandle(hDev);
      fclose(fp);
     printf("  ¶áè¡íê3飡\n");
         free(buffer);
}

SD卡

网友A:
CTRL+C
CTRL+V
编码不对,造成

里面的中文字,全乱码了

~~~~~~~~~~~~~~

网友B:
最好传个压缩包

网友C(2019-04-29):
引用 网友A:
CTRL+C
CTRL+V
编码不对,造成

楼主,请问一下 char Flag_byte[5] = {0x3c,0x53,0x44,0x43,0x3e};中的0x3c,0x53,0x44,0x43,0x3e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char Flag_byte[5] =  {0x3c,0x53,0x44,0x43,0x3e};     0x3c,0x53,0x44,0x43,0x3e表示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