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小车怎么设计一个调速的程序

楼主(2018-07-20):
如题,arduino小车怎么设计一个调速的程序,用analogWrite没作用。

网友A(2018-08-24):
问题不具体,方案很多,较简单的有:
1.用PWM调速
2.用MOS管(或三极管)控制电机,用analogWrite控制MOS管G极

网友B:
做一个油门电位器,然后推动可以有比例变化

网友B:
做一个调带程式,推动有比例变化就可以调速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使用驱动器则是计算脉冲的个数。用digitalwrite写高电平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拉低作为一个脉冲,然后用for循环调用,for循环再增加延时函数,调节延时即可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