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数码管显示不全?

楼主(2018-07-20):
为什么2会少了几杠

网友A:
软硬件都可能有问题,硬件不是你那个原理图,是实际连接电路。

网友B:
先从程序下手   不排除仿真电路图也有问题

网友C: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D:
你的软件可能有点问题,可以把程序发出来,还有这个图是电路图啊

网友E(2020-10-01):
可以在数码管程序后面加一个延时程序试试

网友F:
这货只要电路连接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G:
接线的问题吧

网友H:
可能是你段选是赋值有问题。
你看看你段选输入时控制段选顺序是否出问题了。
段选是从dp,g,f,e,d,c,b,a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