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灭火飞行器(B题)研究与讨论

楼主(2018-07-21):
2018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B题:灭火飞行器(本科)
1.任务

基于四旋翼飞行器设计一个灭火飞行器(简称飞行器)。飞行器活动区域示意图如图1所示。在图1中,左下方的圆形区域是飞行器起飞及降落点;右侧正方形区域是灭火防区,防区中有4个用红色LED模拟的火源(火源用单只0.5W红色发光二极管来实现,建议LED电流不超过25mA)。飞行器起飞后从A处进入防区,并以指定巡航高度在防区巡逻;发现防区有火源,用激光笔发射激光束的方式模拟灭火操作;所有火源全部熄灭后,飞行器从B处飞离防区返航,返航途中需穿越一个矩形框。从起飞到降落的整个操作过程不得超过5分钟,时间越短越好。

图1 消防飞行器活动区域示意图

2要求

(1)      飞行器从起飞地点垂直起飞升高到150cm±10cm的巡航高度。   (15分)

(2)      在起飞点的巡航高度上悬停15秒,然后以巡航高度从A处进入防区巡航飞行。

10分)

(3)      飞行器发现防区内的火源后,飞往火源上方用上激光笔照射火源作为灭火;激光笔光斑在以火源为圆心、直径20cm圆形区域保持2秒及以上即视为灭火成功。

30分)

(4)      飞行器从B处飞离防区。                                    (10分)

(5)      返航途中飞行器需要穿过一个宽高为10070cm的矩形框。      (15分)

(6)      回到降落点上空,垂直下降,准确平稳地降落在降落点;        (10分)

(7)      整个飞行过程计时得分。                                    (10分)

(8)      其他。                                                    (10分)

(9)      设计报告                                                  (20分)

主要内容

满分
  系统方案
  方案描述、比较与选择

3
  设计与论证
  控制方法描述及参数计算

5
  电路及程序设计
  系统组成,原理框图与各部分电路图
  系统软件设计与流程图

7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及测试条件
  测试结果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3
  设计报告结构

及规范性

  摘要、报告正文结构、公式、图表的完整性和规范性

2

总分

20
3说明
(1)   参赛队使用飞行器时应遵守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相关管理规定。
(2)   飞行器桨叶旋转速度高,有危险!请务必注意自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操作者需佩戴防护镜及防护手套。
(3)   飞行器可自制或外购,飞行器机身必须标注参赛队号;飞行器桨叶固定轴间最大轴间距不超过50cm;飞行器必须带防护圈,否则不予测试。
(4)   以模拟火源的LED为圆心,画一个直径20cm的圆(边缘线宽不超过1mm),以便观察灭火动作。
(5)   防区边缘有5cm宽黑色边框。
(6)   测试现场无阳光直射。
(7)   飞行器的旋翼的数量不少于两个。
(8)   飞行器的姿态检测及飞行控制必须使用TI 公司的处理器,例如C2000、MSP432、TIVA M4、MSP430等。所有的电路板应方便评测专家检查芯片使用情况。
(9)   返航途中任意放置的矩形框宽100cm,高70cm;边框为黑色,边框宽度不大于6cm,矩形框下边框距地面110cm;建议采用KT板、泡沫等轻质材料。
(10)起飞前,飞行器可手动放置到起飞点;起飞可手动控制,起飞后整个飞行过程中不得人为干预;若采用飞行器外的启动或急停装置,起飞后必须立刻将装置交给评审专家。
(11)每次测试全程中不得更换电池;允许测试2次,两次测试之间允许更换电池,更换电池时间小于2分钟。
(12)飞行器起飞及降落必须垂直进行,否则将酌情扣分;飞行器起飞后必须在指定高度巡航,否则将酌情扣分。
(13)飞行器必须从指定位置进出巡航区,巡航灭火期间飞行器外缘偏离巡航区一个机身以上将酌情扣分;飞行器必须从指定方向返回起飞点降落。
(14)飞行期间,飞行器触及地面后自行恢复飞行的,酌情扣分;触地后5s内不能自行恢复飞行视为失败,失败前完成动作仍计分。
(15)平稳降落是指在降落过程中无明显的跌落、弹跳及着地后滑行等情况出现。
(16)为安全起见,可沿飞行区域四周架设安全网 (长500cm,宽400cm,高 200cm),顶部无需架设。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048-1.html

网友A:
这个题目很难,,,,

网友B:
有人做吗?来讨论一下呀

网友C:
高度可以超声波;飞行,如果火场自己加工得话,可以作弊,在火场上加遥控,定时控制,就是火场开环的控制飞行器,定好飞行角度,飞到上空打激光。如果不行那就只能加图片识别了,这难度略大吧。

网友D(2019-07-17):
引用 网友C:
高度可以超声波;飞行,如果火场自己加工得话,可以作弊,在火场上加遥控,定时控制,就是火场开环的控制飞 ...

直接上视觉识别,让它追踪火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