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变流器负载试验中的能量回馈装置(E题)研究与讨论

楼主:
2018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E题:变流器负载试验中的能量回馈装置(本科)
1.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变流器及负载试验时的能量回馈装置,其结构如图1所示。
变流器进行负载试验时,需在其输出端接负载。通常情况下,输出电能消耗在该负载上。为了节能,应进行能量回馈。负载试验时,变流器1(逆变器)将直流电变为交流电,其输出通过连接单元与变流器2(整流器)相连,变流器2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并回馈至变流器1的输入端,与直流电源一起共同给变流器1供电,从而实现了节能。

图1 变流器负载试验中的能量回馈装置
2要求
1)变流器1输出端cd仅连接电阻性负载,变流器1能输出50Hz25V±0.25V2A单相正弦交流电。                                                    20分)
2)在要求(1)的条件下,变流器1输出交流电的频率范围可设定为20Hz100H
步进1Hz                                                              15分)
3)变流器1与能量回馈装置按图1所示连接,系统能实现能量回馈,变流器1输出电流I1 = 1A                                                             20分)
4)变流器1与能量回馈装置按图1所示连接,变流器1输出电流I1 = 2A,要求直流电源输出功率Pd越小越好。                                              35分)
5)其他。                                                        10分)

(6)设计报告                                                     (20分)

主要内容

满分
  方案论证
  比较与选择,方案描述

3
  理论分析与计算
  系统相关参数设计

5
  电路与程序设计
  系统原理框图与各部分的电路图,系统软件流程图

5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合理,测试结果完整性,测试结果分析

5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正文结构规范,图表的完整与准确性。

2
  总分

20
3.说明
11所示的变流器1能量回馈装置仅由直流电源供电,直流电源可采用实验室的直流稳压电源。
2)图1中的“连接单元”可根据变流器2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3)电路制作时应考虑测试方便,合理设置测试点。
4)能量回馈装置中不得另加耗能器件。
5)图1中,abcd端应能够测试,ac端应能够测量电流;cd端应能够断开,另接其他阻性负载。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048-1.html

网友A(2018-07-21):
想问一下,那个连接单元中,需要用到变压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中的第3和4题中,输出端c、d要连接电阻性负载么·

网友A:
想问一下 连接单元中需要变压器么?
还有要求中的3、4中变流器1输出端c、d还要连接电阻性负载么?

网友B:
谢谢楼主 帮助很大哈哈哈哈

网友C(2018-08-24):
能量回馈装置中不得另加耗能器件。其中“不得另加耗能器件”是指的什么?控制芯片算是耗能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