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无线话筒扩音系统(F题)研究与讨论

楼主(2018-07-21):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F题:无线话筒扩音系统(本科)
1.任务
设计制作一个短距无线话筒扩音系统,用于会场扩音。
2.要求
(1)无线话筒采用模拟调频方式,载波频率范围为88MHz~108MHz,最大频偏为75kHz,音频信号带宽为40 Hz~15 kHz,天线长度小于0.5米。可以用普通调频广播收音机收听话筒信号,音频信号应无明显失真。无线话筒采用2节1.5V电池独立供电。                                             (15分)
(2)无线话筒载波频率可以在88MHz~108MHz间任意设定,频道频率间隔200kHz。                                                    (15分)
(3)制作与无线话筒相应的接收机,通信距离大于10m。8Ω负载下,最大音频输出功率为0.5W。接收机可以用成品收音机改制。              (15分)
(4)再制作一只满足上述要求的无线话筒。通过手动分别设置两只话筒的载波频率,使两只话筒可以同时使用,并改进接收机,手动控制实现分别对两只话筒扩音或混声扩音。                                           (25分)
(5)两只无线话筒在开机时可以自动检测信道占用情况,如果发现相互存在干扰或存在其他电台干扰,可以通过自动选择载波频率规避干扰信号。响应时间小于1秒。                                                (30分)
(6)设计报告:                                           (20分)

项目
主要内容
满分

方案论证
比较与选择,方案描述
3

理论分析与计算
系统相关参数设计
5

电路与程序设计
系统组成,原理框图与各部分的电路图,系统软件与流程图
5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完整性,测试结果分析
5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正文结构规范,图表的完整与准确性。
2

总分
20

3.说明
(1)无线话筒未采用2节1.5V电池独立供电,则(4)、(5)不测。
(2)在(4)、(5)中所设计的话筒均可由普通调频广播收音机收听。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048-1.html

网友A:
这个代码你们有吗,51

网友B:
一样做f题,求大神,模拟信号好繁琐。。。。

网友C:
大佬些,有资料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你们有吗,51

有代码吗??能分享一下?

网友D:
RDA5820收音机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你们有吗,51

有吗大哥,求分享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吗大哥,求分享啊

没有啊

网友F:
模拟调频怎么做

网友G:
我也参加比赛 一起交流

网友H:
RAD5820模块搞定

网友I:
有资料分享分享,大佬们

网友J:
能用KT0603 (U频)KT0602(VHF频)

网友K:
话筒用振荡电路做的,可是怎么自动检测信道占用情况

网友L:
哇,做到一半突然发现电路负载太大。电池一下就没电了。有大神知道好一点的电池吗,或者功耗小一点的方案

网友L:
可不可以手动调节频率啊。另外能不能手动换电池。

网友M:
不知道能不能用51单片机加外围电路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RAD5820模块搞定

你是怎么弄的 求分享

网友O:
谁有代码啊   急求

网友P:
那个自动检测信道占用怎么弄?

网友Q:
引用 网友H:
RAD5820模块搞定

能给一下方案吗

网友R:
我正在做第五题,f题答案已上传,希望能给同学们帮助

网友I:
崩溃了,希望能得到资料,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我正在做第五题,f题答案已上传,希望能给同学们帮助

从哪里获取,谢谢

网友S:
有没有大佬,发点资料救救命啊,能完成一两个要求就行啊

网友T:
求接受模块代码

网友M:
锁相环做

网友U:
这个代码你们有

网友V:
求大神指导

网友W(2019-04-25):
引用 网友R:
我正在做第五题,f题答案已上传,希望能给同学们帮助

你好,我想问下答案在哪儿呀,可以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