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赛-简易功率测量装置(H题)研究与讨论

楼主:
2018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H题:简易功率测量装置(高职高专)
1.    任务
利用TIMSP430F5529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功率测量装置(图1淡色相框内部分),用以测量交流或直流电源负载上的功率,并实时数字显示该功率值。功率测量连接示意图如图1所示,图中ABCD分别为四个测试端点。“信号处理及显示电路”部分可单独由外加电源供电。交流电源可采用带功率输出的信号源,负载电阻可采用额定功率大于1W的可变电阻。

2.    要求
1)负载为纯电阻,采用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在200 m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1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1%                       18分)
2)负载为纯电阻,采用50Hz正弦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有效值在1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500m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5%     18分)
3)该装置能自动识别交流、直流供电,并自动选择量程。         20分)
4)负载为纯电阻,采用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在200 mV~30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自动测量40mW~1W负载功率,误差小于1%               12分)
5)负载为1000μF电解电容与电阻串联的网络,采用50Hz正弦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有效值在1V~5V时,调整负载电阻,能测量40mW~500mW负载有功功率,测量误差小于5%                                         12分)
6)尽量降低“功率取样电路”网络自身的功耗,减少其接入电路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20分)

7)设计报告:                                               20分)

项目

主要内容

满分
  方案论证
  比较与选择,方案描述

3
  理论分析与计算
  系统相关参数设计

5
  电路与程序设计
  系统组成,原理框图与各部分的电路图,系统软件与流程图

5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完整性,测试结果分析

5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正文结构规范,图表的完整与准确性。

2

总分

20

3.     说明
(1)    正弦交流供电装置可采用功率型信号放大器。
(2)    测试中ABCD四个端子不能改变或调整,测试过程中不能手动更换取样电路。CD两个端子预留鳄鱼夹子,以便更换负载。
(3)    实际功率可通过用两块4位半数字万用表同时测量负载电阻上的电压电流计算得出。
(4)    如第(3)项未完成,则以后内容不测。

2018年TI杯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所有题目详见:
http://www.51hei.com/bbs/dpj-129048-1.html

网友A(2018-07-21):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B:
大佬  会用 430吗

网友C:
求大神指点

网友D:
求指点 大大

网友E:
电压输入应该加入一个峰值保持电路,在进行AD转换。。

网友F:
程序不难  主要电路部分   程序在题目出来那天就大概写完了   剩的只需要电路弄出来之后调试了

网友G:
简单 成功做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程序不难  主要电路部分   程序在题目出来那天就大概写完了   剩的只需要电路弄出来之后调试了

大佬,程序怎么写的啊,我们老师给我讲的有点懵

网友D:
求大大指点

网友I:
最近在做了

网友J:
求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D:
各路大神谁能指点一下交流负载网络怎么加

网友K:
那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K:
那位大佬可以帮帮忙

网友L:
之前看过

网友M:
不错,挺有内容的

网友M:
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N:
没问题,小菜

网友O(2018-10-17):
引用 网友F:
程序不难  主要电路部分   程序在题目出来那天就大概写完了   剩的只需要电路弄出来之后调试了

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P:
又没有大佬发下电路图

网友Q(2018-12-07):
引用 网友F:
程序不难  主要电路部分   程序在题目出来那天就大概写完了   剩的只需要电路弄出来之后调试了

求分享qq1243906147

网友R(2019-03-11):
请教,实验课程设计,自己不太懂,想请教大佬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请教,实验课程设计,自己不太懂,想请教大佬

一样的悲惨命运

网友S:
大佬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T:
呜呜呜呜有没有大佬能发我一下程序和电路的图啊,qq517610773,谢谢谢谢了

网友U(2019-04-25):
引用 网友T:
呜呜呜呜有没有大佬能发我一下程序和电路的图啊,qq517610773,谢谢谢谢了

我有电路图和仿真程序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我有电路图和仿真程序

大佬求资源,感谢,qq1739638587

网友W(2020-04-07):
能向您请教下吗?

网友X(2022-07-15):
引用 网友W:
能向您请教下吗?

大佬有电路图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我有电路图和仿真程序

大佬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