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添加汉字的软件分享

楼主:
使用过99SE的都知道,里面不能放置汉字,用这个软件,可以生成任意汉字的封装,在PCB设计过程中直接添加使用。实际项目使用过多次,推荐给大家!!!

使用方法:
1.双击【ProtelHz.EXE】应用程序,输入汉字,点击确定。
2.用Protel打开想添加汉字的PCB文件。
3.加载当前目录中PcbHz.Lib(或C:\ProtelHz\PcbHz.lib)文件作为封装库。
4.把PcbHz.Lib封装库中内容放置到PCB文件中。

注意:
1.这个程序尽量不要放到较深的目录中。最好在三级以内。
2.这个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及其所有上级文件夹,文件夹名尽量不要使用中文,不要超过8个字符,不要使用空格。
3.上述几种情况可能造成程序打不开(原因不详,可能是程序太老了)。
4.【字体选择】不要选矢量,否则程序可能会死到。我每次选它,程序都会死掉。
5.【旋转角度】、【水平位置】、【垂直位置】三个设置好像是没有作用。我怎么设,也没反应。
6.设置【放置层面】尽量选顶层(即:Top Layer)。如果想放置到底层,可以等放置到PCB文件中再设置所在的层。这时汉字会自动翻转,即镜像。否则层设置可能出问题。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注意部分电脑运行可能出现闪退,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A(2019-11-07):
谢谢分享    正需要学习 谢谢啦

网友B:
添加汉字程序容易死机,崩溃,最后文件也打不开,不值得,我都是放英文,数字,不敢放汉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