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六线步进电机怎么接线?那四根现有什么用途?怎么区分每一根线?

楼主(2018-07-21):
三项六线步进电机怎么接线?、?那四根现有什么用途??   怎么区分每一根线????

网友A:
店家就没资料?

网友B:
两相6线吧!

网友C:
单片机驱动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图
由于步进电机转子有一定的惯性以及所带负载的惯性,故步进电机的工作过程中不能及时的启动和停止,在启动时应慢慢的加速到预定速度,在停止前应逐渐减速到停止,否则,将产生失步现象。 三相步进电机的三相六拍工作方式,正转的绕组通电顺序:A、AB、B、BC、C、CA、A,反转的通电顺序:A、AC、C、CB、B、BA、B、A。 步进电机的驱动控制问题可总结为两点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
//步进电机驱动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i]&0x1f; //取数据
                delay(5); //调节转速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60; k++)
                { }
        }
}
main()
{
        while(1)
        {
                motor_ffw();
        }
}

单片机驱动三相步进电机驱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