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电源控制小车

楼主(2018-07-21):
急需可以控制无线接收电源模块的电路,就是充电时小车不跑,当人为拔掉无线发送电源发送模块时,小车自动跑。

网友A(2018-08-20):
将发射模块与一个单片机,写一个延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发射模块工作,除此之外不工作。接收模块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单片机,在接收接收到信号结束是,给小车一个高电平,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在小车电源模块加一个旁路,当有充电电流时,关闭马达驱动芯片就可以。检测不到充电电流时,马达驱动芯片启动。

网友C:
这个创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