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的STM32测试源代码(软件IIC版本)

楼主: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 @file       main.c
  * @brief      FDC2214测试代码 STM32 软件IIC
  *
                                        +--------------------------------------------+
                                        |                                            |33
                                        |                                            |
                                        |         SCL +------------------> PB10      |
                                        |                                            |
                                        | FDC2214                              STM32 |
                                        |         SDA +------------------> PB11      |
                                        |                                            |
                                        |                                            |
                                        |         3.3 +------------------> 3.3       |
                                        |                                            |
                                        |                                            |
                                        |          SD +------------------> GND       |
                                        |                                                                                                    |
                                        |                                                                                                    |
                                        |         GND +------------------> GND       |
                                        |                                            |
                                        +--------------------------------------------+
                                        程序基于
                                        硬件        STM32F103ZET6
                                        软件  HAL库,STM32CubeMX生成
                                        使用软件IIC,FDC2214文件有详细注释。

                                        自己焊的芯片如果读不出数据:
                                        请检查:
                                        1、SCL SDA是否接反
                                        2、SD是否接地
                                        3、芯片地址是否选择为0x2A(根据硬件短接选择)
                                        4、检查晶振是否起振,示波器观察是否有40m Hz稳定正弦信号

                                        其他问题可以在群内留言.
  */
/*
  FDC2214 STM32驱动例程
  软件IIC使用 P10 -> SCL  PB11-> SDA   寄存器操作,可修改IO口

*/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tring.h"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andard library required support function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 define _sys_exit()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redifine fputc()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Loop send
        USART1->DR = (unsigned char ) ch;
        return ch;
}
#endif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I2C_HandleTypeDef hi2c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unsigned char string[] = "OK";
unsigned char buf[3];
uint32_t date0, date1, date2, date3;
uint16_t deviceID1 = 0;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data;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I2C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FDC2214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FDC2214_GetChannelData(FDC2214_Channel_0, &date0);   //获取各个通道数据
                        FDC2214_GetChannelData(FDC2214_Channel_1, &date1);
                        FDC2214_GetChannelData(FDC2214_Channel_2, &date2);
                        FDC2214_GetChannelData(FDC2214_Channel_3, &date3);

                        printf("%d,%d,%d,%d\n",date0,date1,date2,date3);
                        HAL_Delay(10);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I2C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I2C1_Init(void)
{

  hi2c1.Instance = I2C1;
  hi2c1.Init.ClockSpeed = 400000;
  hi2c1.Init.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hi2c1.Init.OwnAddress1 = 0;
  h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h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DISABLE;
  hi2c1.Init.OwnAddress2 = 0;
  h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h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if (HAL_I2C_Init(&hi2c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I2C_SCL_Pin|I2C_SDA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I2C_SCL_Pin I2C_SDA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I2C_SCL_Pin|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file: The file name as string.
  * @param  line: The line in file as a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_Error_Handler(char *file, in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while(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ifndef __FDC2214_H
#define __FDC2214_H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define FDC_SDA_IN()  {GPIOC->CRL&=0XFF0FFFFF;GPIOC->CRL|=8<<4*5;}
#define FDC_SDA_OUT() {GPIOC->CRL&=0XFF0FFFFF;GPIOC->CRL|=3<<4*5;}

//IO操作函数
#define FDC_IIC_SCL    PCout(4)         //SCL
#define FDC_IIC_SDA    PCout(5)   //输出SDA
#define FDC_READ_SDA   PCin(5)                 //输入SDA

/*FDC2214    iic从地址
*ADDR = L , I2C Address = 0x2A
*ADDR = H , I2C Address = 0x2B*/
#define FDC2214_ADDR 0x2A

/*FDC2214各个寄存器地址*/
#define DATA_CH0 0x00                                     //数据寄存器
#define DATA_LSB_CH0 0x01
#define DATA_CH1 0x02
#define DATA_LSB_CH1 0x03
#define DATA_CH2 0x04
#define DATA_LSB_CH2 0x05
#define DATA_CH3 0x06
#define DATA_LSB_CH3 0x07
#define RCOUNT_CH0 0x08    //
#define RCOUNT_CH1 0x09
#define RCOUNT_CH2 0x0A
#define RCOUNT_CH3 0x0B
//#define OFFSET_CH0 0x0C  //FDC2114
//#define OFFSET_CH1 0x0D
//#define OFFSET_CH2 0x0E
//#define OFFSET_CH3 0x0F
#define SETTLECOUNT_CH0 0x10
#define SETTLECOUNT_CH1 0x11
#define SETTLECOUNT_CH2 0x12
#define SETTLECOUNT_CH3 0x13
#define CLOCK_DIVIDERS_C_CH0 0x14       //时钟分频
#define CLOCK_DIVIDERS_C_CH1 0x15
#define CLOCK_DIVIDERS_C_CH2 0x16
#define CLOCK_DIVIDERS_C_CH3 0x17
#define STATUS 0x18                     //状态寄存器
#define ERROR_CONFIG 0x19                                 //错误报告设置
#define CONFIG 0x1A
#define MUX_CONFIG 0x1B
#define RESET_DEV 0x1C
#define DRIVE_CURRENT_CH0 0x1E          //电流驱动
#define DRIVE_CURRENT_CH1 0x1F
#define DRIVE_CURRENT_CH2 0x20
#define DRIVE_CURRENT_CH3 0x21
#define MANUFACTURER_ID 0x7E      //读取值:0x5449
#define DEVICE_ID 0x7F            //读取值:0x3055

//extern u16 Data_FDC;

//相关函数申明
u8 Set_FDC2214(u8 reg,u8 MSB,u8 LSB);

u16 FDC_Read(u8 reg);

//u16 FCD2214_ReadCH(u8 index);
u32 FCD2214_ReadCH(u8 index);
u8 FDC2214_Init(void);

float Cap_Calculate(u8 index);

#endif

网友A(2018-09-17):
我下载了但是不支持keil打开 其实大家看看博主po出的代码即可 没必要下载

网友B(2020-08-21):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但是不支持keil打开 其实大家看看博主po出的代码即可 没必要下载

明明能打开啊,你没有hal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