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篮球计时器的实现

楼主:
大一时候做的数字电路实验的课程设计,主要完成一个简单篮球计时器
主要功能有:
(1)   实现24s倒计时计时精度0.1的功能;
(2)   分别有开始、暂停、进球、犯规等操作系统;
(3)   倒计10s时数码管闪烁计时,计时结束声光提示;
(4)   记录双方犯规次数,任一方满6提示罚球;

运行结果展示:呃呃  图倒了。。

原理图:

附上verilog源代码:
附录1.1(主24秒计时器设计):
module Design(start,E,F,G,CE,Q1,Q,Q2,H,L,A,B,clk,a,b);
input start,clk,CE,a,b,E;
output reg[3:0] Q1;
output reg[4:0] Q;
output reg[3:0] Q2;
output reg[3:0] L;
output reg[2:0] A,B;
output wire F,G,H;
wire g,CR1,CR2;
reg k;
assign F=(Q<5'b01010);//倒计时小于10s后开始闪烁
assign G=((Q==5'b00000)&(L==4'b0000));//倒计时为0时开始声光提示
assign H=((A==3'b110)|(B==3'b110));//分数为6时开始提示罚球
assign CR1=((A==3'b110)|(B==3'b110)|(CE==1)|a==1|((b==1)&(Q>5'b01110)));//复位24秒
assign CR2=((b==1)&(Q<=5'b01110));//复位14秒
always @ (posedge clk)
if(!start)
  begin  Q=5'b11000;Q1=4;Q2=2;L=3'b000;A=0;B=0;k=0;  end//是否开始计数使能端
else
begin

if(G==1);//声光提示
else
begin

if(g==0&E==0&CR1==0&CR2==0)
  begin
    if(L==4'b0000)
         begin  Q=Q-5'b00001;L=4'b1001; end
         else if(L>4'b0000)
         begin L=L-4'b0001;k=0;  end
if(Q<10)
  begin Q1=Q;Q2=0; end
else if(Q>9&Q<20)
  begin Q1=Q-10;Q2=1; end
else if(Q>19)
  begin Q1=Q-20;Q2=2; end

         //正常情况下计数
  end

  else if(g==0&E==0&CR1==1)
  begin  Q=5'b11000;L=4'b0000;Q2=2;Q1=4;  end//复位24秒
  else if(g==0&E==0&CR2==1)
  begin  Q=5'b01110;L=4'b0000;Q2=2;Q1=4;  end//复位14秒
  if(a==1)
  begin A<=A+3'b001-k;k=1;  end
  if(b==1)
  begin B<=B+3'b001-k;k=1;  end
end
end
endmodule

附录1.2(分频时钟信号设计):
module fhz(clk1,clk2,clk3,clk);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1,clk2,clk3;
reg [20:0] n=0;reg [20:0] m=0; reg[22:0] z=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n==599999)
n=0;
else
n=n+1;
if(n<300000)
clk1=1;
else
clk1=0;
if(z==1199999)
z=0;
else
z=z+1;
if(z<600000)
clk2=1;
else
clk2=0;
if(m==59)
m=0;
else
m=m+1;
if(m<30)
clk3=1;
else
clk3=0;
end
endmodule

附录1.3(位选信号设计):
module decode(Q1,Q2,L,clk,E,Q);
input [3:0] Q1,Q2,L;
input clk;
output reg [2:0] E;
output reg [3:0] Q;
reg [1:0] F=0;
always@(posedge clk)
if(F==0)
   begin Q=Q1;E=2;F=1; end    //选择小数位
else if(F==1)
   begin Q=Q2;E=4;F=2; end    //选择个位
else if(F==2)
   begin Q=L;E=1;F=0; end        //选择十位
endmodule

网友A(2019-12-18):
有没有原理图文件和程序文件

网友B:
有顶层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