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图新建工程是指什么?

楼主:
AD中用原理图画PCB时,看百度教程说和原理图新建一个工程,不明白是直接新建一个PCB 工程吗?求教大神怎么用AD画PCB。

网友A(2018-07-22):
需要新建一个PCB工程,然后在工程中新建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和对应的原理图封装库和PCB封装库

网友B:
画图必须要新建工程,再添加PCB和原理图,生生PCB之前必须将所有都保存。初学者容易忘记。还有保存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自己能找到的地方。。。。加油

网友C:
跟KEIL 建工程意义相同

网友D:
先新建一个project,在里面建原理图和PCB

网友E:
首先建立一个工程(project),然后在这个工程文件下面新建原理图和PCB;画好原理图后直接导入PCB即可

网友F:
点击文件  新建  project
然后命名  在工程文件下建原理图和PCB图
再右击左边的工程文件点保存所有

网友G:
就是建立一个PCB工程,这个工程中一般是包括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其实这个工程也是一个几十K的文件来的,它是用来关联这个工程下面的原理图文件、PCB文件、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的,这些最好是保存在一个文件夹中。想知道如何建立的话,你可以在百度那里查一下,会有很多的回答并且是带有图片的,这样会更加容易理解,当然你也可以找一个AD的入门视频看一下,这样就可以更加系统地学习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