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DS18B20测试程序,显示温度到1602液晶上的源代码

楼主(2018-07-21):
一些常用的代码

/********************************************************************
//DM430-L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试程序,显示温度到1602液晶上
//DS18b20的C语言驱动程序,读取当前环境温度,显示精度达0.1度,温度范围0-99度
//DS18B20 详细引脚功能描述1、GND 地信号;2、DQ数据输入出引脚。开漏单总线接口引脚。当被用在寄生电源下
//也可以向器件提供电源;3、VDD可选择的VDD 引脚。当工作于寄生电源时,此引脚必须接地。
//DS18B20 的使用方法。DS18B20 采用的是1-Wire 总线协议方式
//即在一根数据线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数据脚接在P17上
//调试环境:EW430 V5.301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602.c"
#include "DS18B20.c"

//***********************************************************************
//      液晶显示温度值,xx.xC格式
//***********************************************************************
void LCD_DisplayTemp(uchar temp1,uchar temp2,uchar temp3)
{
  LCD_write_char(0x0b,1,0x30+A1);
  LCD_write_char(0x0c,1,0x30+A2);
  LCD_write_char(0x0d,1,'.');
  LCD_write_char(0x0e,1,0X30+A3);
  LCD_write_char(0x0f,1,'C');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uchar j;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LCD_Desk();

    DS18B20_Reset();                          //复位D18B20
    while(1)
    {
    ds1820_start();                          //启动一次转换
    ds1820_read_temp();                          //读取温度数值
    data_do(temp_value);                  //处理数据,得到要显示的值
    for(j=0;j<30;j++)
    {
     LCD_DisplayTemp(A1,A2,A3);
    }
   }

}